有人使用搜狗輸入法嗎? 要小心點!

楼主(2016-01-27):
其實我現在慢慢轉到拼音輸入法了,前兩天在我的UBUNTU 桌機及筆記型電腦上安裝了 搜狗輸入法,兩台都重新開機後登入不正常,一直要求重新輸入,但密碼沒錯啊,開啟另一個 Tty 帳號密碼都沒錯!

今天不信邪,重新裝一新系統,確認可正常登入無誤後再安裝 sogou 輸入法,很帥,又不能登入了!
上網查了一下,還沒災情傳出,但由於我是在 GNU/LINUX 下使用這個輸入法的,不知在其它輸入法是否也有這種情況!

网友A:
老大,安裝搜狗輸入法要做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大,安裝搜狗輸入法要做啥?

倉頡是一個字一個字輸入,而拼音可用詞的方式,例入如要輸入"台北"這個詞用倉頡要打ir lmp ,用拼音只要輸入 tai b  就可以了。另外像 "快快樂樂",用搜狗只要輸入 KKLL 就可以了,是不是很快!
另一個重點有些字忘了怎麼拆字,用拼音來代替查字. 我注音實在用不習慣!
現在採用 google 拼音,再舉個例子,要打"哭笑不得",用拼音kxbd 就可以了,是不是很方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倉頡是一個字一個字輸入,而拼音可用詞的方式,例入如要輸入"台北"這個詞用倉頡要打ir lmp ,用拼音只要輸 ...

原來如此,不過我還是乖乖打我的行列好了,我發現很多字我已經都不會寫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倉頡是一個字一個字輸入,而拼音可用詞的方式,例入如要輸入"台北"這個詞用倉頡要打ir lmp ,用拼音只要輸 ...

搜狗輸入法在WINDOWS上安裝過幾台,到是沒問題,可能是和LINUX系統不相容吧。
強大,可用谷歌拚音輸入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狗輸入法在WINDOWS上安裝過幾台,到是沒問題,可能是和LINUX系統不相容吧。
強大,可用谷歌拚音輸入法 ...

感謝,我這個回覆就是用 google 拼音回的,網路上盛傳 google 的詞是抄搜狗的,我試了一下,好像真有這回事!

楼主:
mac 作業系統和 linux 很像,都是類 UNIX 類,不知是否有災情傳出!

网友C:
大陸的軟體實在是不敢裝,即使是相對安全病毒木馬很少的 OS X 強國人都有辦法植入。
歷史上發生過幾次 Mac 中毒與竊資的事件,都是對岸軟件搞的鬼。
我自己碰過一次是為了幫 iOS 移動裝置越獄,越獄軟件開發者拿了對岸 360 系統的金錢贊助放了廣告畫面,結果這個廣告畫面會自動把已安裝這隻越獄軟件的 Mac 電腦中的個資送到她們家的伺服器裡,我有裝網路連結監視軟體沒讓他得逞,當然這個越獄軟件的作者被人罵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陸的軟體實在是不敢裝,即使是相對安全病毒木馬很少的 OS X 強國人都有辦法植入。
歷史上發生過幾次 Mac  ...

好像是電影中的情節!
我就是在輸入密碼時一直要我重新輸入,心中覺得毛毛的,感覺有鬼,所以現在改用google 拼音了!

网友D:
我還是喜歡傳統倉頡, 一個字一個字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還是喜歡傳統倉頡, 一個字一個字敲~~

我也是使用倉頡,但這個輸入法有幾個問題:

1. 要輸入正確、完整的拆碼
2. 一個字一個字輸入較沒效率
3. 學習曲線較低,看看現在用倉頡的人不多了
4. 編碼有好幾個版本,例如最常見的倉頡三,另外還有第五代、第六代,每一代都有些許差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使用倉頡,但這個輸入法有幾個問題:

1. 要輸入正確、完整的拆碼

說穿了, 其實是我懶~~~得學 @@

楼主:
倉頡輸入法沒詞組的輸入,行列輸入有,但我安裝了行列輸入法,實在用不太習慣, 但又很想要有詞組的輸入, 想到一個變通的方式.

在我的輸入法只裝倉頡及google 拼音這兩個輸入法, 一個字一個字輸入時使用倉頡, 若需要詞組輸入時則切換到 google 拼音 輸入, 我只要按 Control + Shift 來切換就行了,這樣就以同時有兩種方便的輸入方式了!

网友:
我也用gooogle拼音输入法

听说小狼毫也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大陸的軟體實在是不敢裝,即使是相對安全病毒木馬很少的 OS X 強國人都有辦法植入。
歷史上發生過幾次 Mac  ...

好棒喔,是否能分享一下是哪套軟體嗎? 我也想要有這種防護說。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好棒喔,是否能分享一下是哪套軟體嗎? 我也想要有這種防護說。

Little Snitch 我只用 Mac 版,PC 版沒用過好不好不知。
說明:http://iphone4.tw/forums/showthread.php?t=118008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陸的軟體實在是不敢裝,即使是相對安全病毒木馬很少的 OS X 強國人都有辦法植入。
歷史上發生過幾次 Mac  ...

我有裝網路連結監視軟體沒讓他得逞

好强悍的软件,叫什么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C:
Little Snitch 我只用 Mac 版,PC 版沒用過好不好不知。
說明:http://iphone4.tw/forums/showthread.php ...

感謝,至少有一個方向,日後我可以找有類似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