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已解決,棄修]Asus UL30A 進水機,掉件&銅箔脫落詢問

楼主(2016-01-27):
這台據公司使用者說是有液體入侵過,不開機

我拆開後發現MAXIM max8796 處及周圍已堆積一坨的氧化物

清掉後發現一顆smd零件已爛掉 及該點銅箔已掉一邊

這個零件因該是0歐姆,但是現在不知道掉銅箔點該拉線到哪邊?

不知有沒有人有點位圖幫忙查查掉銅箔點是連到哪邊

TKS

网友A:
ul20a也有用到這顆,你可以參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ul20a也有用到這顆,你可以參考一下

OK 謝拉!

我再來對照找找看

=========

找到 Page 80 & 81頁 ~

用現有的銅箔點~去捅IC~~為連接第九腳 ton  (200K歐姆) ,  不過倒楣的是不見銅箔的那腳是連接另一端的AC BAT SYS

网友B:
超人大.有圖就安心多了.先預祝你維修成功.另外從ayu05202003大提供的圖來看.你的缺件處是第9腳嗎.如果是.那是一顆200歐姆的電阻.另一端接19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人大.有圖就安心多了.先預祝你維修成功.另外從ayu05202003大提供的圖來看.你的缺件處是第9腳嗎.如果是.那 ...

被你說中了!

是第九腳~ 不過圖是寫200K歐姆,你是筆誤200歐姆嗎?

不過另一端接19V 輸出~~我找到 RT8206旁邊一顆電容有19V DC

======

而換上電阻後~感覺還是有其他斷線且MAX8796 IC掛點,這台已經拖太久了基板已腐蝕了,日後穩定度不好

已建議公司同事換版 or 換機處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被你說中了!

是第九腳~ 不過圖是寫200K歐姆,你是筆誤200歐姆嗎?

真不好意思.忘了k.是200k歐姆.底下的三個位置.請問哪一個比較近
1.jp8201

2.jp8303

3.q8802

補充:發文後才看到你的後續.如果想繼續修.我們再來討論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