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背投影電視的液晶片軟版融成這樣有救嗎?

楼主(2016-01-27):
小弟的Sony kdf60-wf655液晶背投影電視產生藍色閃爍畫面,經查可能是藍色液晶片融毀,
參考資料:google "Sony LCD Rear Projection TV Problems"(小弟還沒有權限貼URL)

自行拆解3原色液晶模組後發現,藍色液晶上的軟版有一段已經融開,造成裡面的銅線變成黑色了,想請教前輩這樣情況還有救嗎?

网友:
銅線就算變黑,只要仍然導通就沒問題,先試試測量導通吧.
若是可導通的話,只要塗上保護層即可,膠布貼也OK.

网友:
三太子有一台投影電視,三片液晶模組被arthur0518給搶去
猜想這毛病他有經驗,你發消息問他吧!

楼主:
感謝兩位前輩

网友:
掏寶買一片回來換,要調整xy 去重合紅綠色看你壞那色

网友:
你這故障情形和投影機一樣,要更換液晶片,並且要調整聚焦,需要特殊工具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