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其它] HID ProxPass 拆解 & 修理

楼主(2016-01-27):
某天, 老闆走過來把一個寫 HID 的盒子放到我桌上, 簡單明瞭的說 "不能用修看看", 然後就外出了...
盒子正面▽

盒子背面▽

盒子厚度約 0.8cm 忘記拍出來, 就是一個完全封閉的盒子 (官方資料尺寸 9.25cm x 6.75cm x 0.76cm)

對此狀況一頭霧水, 連忙去詢問特助這是啥東東? 要做什麼?
得到回覆是這是老闆的長距離停車感應卡(不用降車窗就能感應), 今天忽然沒辦法使用;
他已經有打電話去負責大樓的自動化系統公司詢問, 竟被回覆這算消耗品, 沒有維修只能買新品,
這款新卡加設定費報價要三張小朋友以上... 於是就丟過來看看有沒有得醫

個人蠻好奇的, 公司所在的大樓地下停車場門禁管控是採HID感應卡系統,
手頭上拿的是下面這種感應卡,沒見過有這種盒子形狀▽

盒子完全膠合密閉看不出什麼東東, 拆殼非我本業, 就請特助想辦法將其敲開破殼再來分析看看,
拆開當時腦袋仍未回神, 忘記拍照留存, 暫從網上借張照片▽

很明顯有一個環狀線圈跟兩顆大電池, 另外較大顆的是 4M的振晶  PIC12CE519微控器及 74HC14, 背面只有走線無零件
三顆大零件的近照▽

拿電錶一量, 果然有一顆完全沒電, 另一顆剩...2.5V, 推斷兇手就是它
直覺是先換電池看看, 就將其解焊下來查看型號, Panasonic的  BR2330A.
上網查資料看哪裡可買, 一查後發現這電池規格特殊不簡單 (屬耐高溫型),
重點是網拍沒人賣...▽

在破殼時有扯斷一條線圈及傷到一小區塊表皮, 先找一條漆包線接上, 量測整個線圈阻抗約20歐姆,
看似沒短路斷路, 應沒啥問題... (如果有就沒得醫了)
在姑且一試的考量下, 想著想著從廢筆電主板上拆了兩個CR2032 電池座焊上▽

將線圈做簡單絕緣後上兩顆CR2032, 趕快拿到樓下停車場感應器測試
耶! 捧在手上走過去離感應板約1公尺時控制柵欄就會嗶了; 看來真的只是沒電, 應該有機會完修交差!

接下來就是組殼還原, 此時發現裝了電池座導致厚度多了2mm, 外殼會頂到完全蓋不起來.
不過依傳統, 機殼組裝不屬小弟負責區塊, 就丟回給特助處理了...
看他用泡棉膠帶做內櫬, 再用膠帶沿外框纏繞起來, 倒也還像個樣子. 不過他嫌太醜怕我另有企圖不給拍照片...

後記, 事後在網上搜尋, 原來這似乎是設計供貼在車子玻璃上的感應卡, 不用像我們一般使用的要降下車窗伸手出去感應,
只是我老闆沒把它固定在擋風玻璃上, 還是拿來當卡片使用▽

网友:
自帶供電就可以實現較遠通訊距離的RFIDn_027|

网友A:
所以, 是故意以不能充電的裝置, 拗成 "這算消耗品, 沒有維修只能買新品"??
即然它有線圈可以做感應, 應該也可以靠線圈來做無線充電才對呀!

网友:
第一次看到,像感應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 是故意以不能充電的裝置, 拗成 "這算消耗品, 沒有維修只能買新品"??
即然它有線圈可以做感應, 應該也 ...

牛大, 在弄完這東西後也有在網上查了一些資料...

在原廠的說明 ProxPass 的電池不可換, 壽命有2-5年; 其下一代 ProxPass II 就在外殼背面開蓋供更換電池, 但厚度略增0.8mm
大樓的自動化系統公司基本上都是買設備套件來架購, 壞了都嘛不會修居多; 看用什麼理由來搪塞罷了...
特助一定只跟對方說不能用 (當時連故障原因與內部架構都不清楚), 而對方的回答應也不外"過保"或"轉送原廠維修", 說真的還沒想過可用 "消耗品" 這名目.

網上有幾篇文章的確有提到感應卡可以靠線圈來做無線充電, 但其接觸感應瞬間產生的電量有限;
更何況以 ProxPass 這種使用有效距離快兩公尺的產品應該是很難在感應時來充電.
相信廠商也不會為了這個需求再去開發一個無線充電板, 直接換兩顆鈕釦電池簡單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牛大, 在弄完這東西後也有在網上查了一些資料...

在原廠的說明 ProxPass 的電池不可換, 壽命有2-5年; 其 ...

很久很久以前, 曾拆到過一支電動動牙, 牙刷和座就是用線圈感應充電,
牛想, 無線充電在技術上, 應該不是問題..

讓我們退十步回頭來看這問題好了, 就算不提供無線充電,
以Lazy大現在的修法, 只要更換電池, 就可以解決問題..
那, 廠商在設計時, 就應該考慮在背蓋留個電池蓋, 而不是膠合蓋子不給換電池..
對吧...

网友B:
老闆會說:電池換卡大粒,擋卡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闆會說:電池換卡大粒,擋卡久

哈... Lazy大大... 你看看爆米花大改出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闆會說:電池換卡大粒,擋卡久

這個電池我也有,確定會漏液。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個電池我也有,確定會漏液。

電池放久了,都會漏液
問題是~ 我們不知道它已經幾歲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很久很久以前, 曾拆到過一支電動動牙, 牙刷和座就是用線圈感應充電,
牛想, 無線充電在技術上, 應該不是問 ...

其實也還好,原因可能就是一開始原先設計是全防水,不能替換電池的產品。
不過可能單價不漂亮,才出了可換電池版。
現在的產品,是滿多是定位在不能換電池的產品:
如以前我買的一代 iPod,一拆殼一定毀掉。
胎內的胎壓偵側器,時間到就要換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實也還好,原因可能就是一開始原先設計是全防水,不能替換電池的產品。
不過可能單價不漂亮,才出了可 ...

全防水 << 這個倒是牛沒想到的.

但這類產品如果不能更換電池, 等於組裝後就開始耗電..
會不會有庫存太久, 出廠就沒電的問題??

以這驅勢看來, 未來只會有愈來愈多的3C垃圾了... (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實也還好,原因可能就是一開始原先設計是全防水,不能替換電池的產品。
不過可能單價不漂亮,才出了可 ...

從終端使用者的想法確如牛大所提到的 "廠商在設計時就應該考慮在背蓋留個電池蓋",
不然啟不被歸納為一次性產品或消費型商品.

個人猜想在台灣因使用者不多, 且這類產品大都透過自動化系統公司仲介, 導致客訴無門被當潘仔...
在歐美應該會有人提出一些訴訟要求, 所以原廠才會在二代產品改為可換電池設計.

當然也有可能是原廠商自作孽, 一代產品因電池不可替換, 代表從出廠後就開始耗電;
那再經過代理商與經銷商數手庫存後的損耗也很難計算, 時間一久也會面臨報廢的考量...

原廠 ProxPass II 的圖面

不過我還真不知如果公司特助下單買新的感應卡, 送來的究竟是一代還是二代產品?

网友:
我十幾年前有接觸過這類的產品,它的動作原理是本身一開始並沒什麼耗電,而是由外部一個混和電力及訊號的磁場進來,卡上的線圈收到後分成電力及訊號兩迴路進去,此時回覆訊息時才用內部電力發射訊號,沒記錯的話距離可到十幾公尺,主要看發射端是否可讓接收端收到足夠的電力

网友:
如果購買沒註明應該會還是以有庫存的先出貨~
畢竟一代如果使用者沒拆開來換電池那就有機會再賺到錢~

像現在醫療儀器也都是採取模組式更換~上次同事遇到一台GE的超音波編碼器接觸不良
廠商回覆沒零件可賣也不知道那是啥(有點誇張)...而且也很容易拆壞板子所以他們也都是整塊板子做更換
問題換一塊要十幾萬....不過我倒是花個10分鐘就拆掉了..只是該編碼器屬特規國內沒人賣
所以就只能靠谷哥大神協助最後終於順利取得該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