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LED燈板的限流問題

楼主(2016-01-27):
最近買了一些led燈板
(借圖一用)

這裡買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59363-1-1.html

基本上是31~33V,極限是35V
電流是240~360mA <==== 這裡是重點

A.如果用110V來整成直流,那直流約在155~160V.
B.也就是串聯五片就可以使用

請教問題如下:
1.這限流要怎麼做??
2.這樣做會傷LED燈板嗎??

我想要DIY接起來當日光燈用,但電子電路不內行。

謝謝!!!!

楼主:
另外再追加問題。

有沒有什麼簡單的方法可以穩壓又穩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再追加問題。

有沒有什麼簡單的方法可以穩壓又穩流的???

估算每片壓降及電流約為30V/0.3A,你可串4片=120V,DC150V為電源峰值電壓,將其打9折=135V,則限流電阻R=(135V-120V)/0.3A=50歐姆,電阻功耗=15V*0.3A=4.5W,取其安全值為2至3倍=10W到20W間.實際電流可串聯電流表測量(或直接測試R兩端壓降亦可),視需要微調R值,可調整電流量.

楼主:
我有問我一個做LED顆粒開發的朋友。。。。

他跟我講了一些,我聽得一知半解。

基本上他說用交流電加限流電阻應當也行,直接把LED當整流來用,不會閃爍(人眼感覺不出來)。如果這樣,應當也不用特意將110V轉成150V來用。。。。
這樣也會比較節電吧!!!

怎麼算我還不知道。。。。。(我不太懂,怕亂接把LED燈板給燒了。。。。。。還有,也怕計算不當把LED燈板給弄短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問我一個做LED顆粒開發的朋友。。。。

他跟我講了一些,我聽得一知半解。

日本有人這樣做過
http://park15.wakwak.com/~ja1cvf/diy/led-zaclamp/led-zaclamp.html
秘訣是正反向都要接LED.

楼主:
就是這樣,當整流又發光。。。。。。

這個內容好像不錯,待我研究硑究看是不是合我用。
如果內容適當,我擷取簡要內容打給大家參考。

初步看就是這個無誤,再看怎麼弄成我們的110V來配合我們買到的LED燈板。

我的質疑處是110V的sin波有多少是不發光段。。。。。要怎麼設計才最適當。。。。

楼主:
目前覺得限流電阻設高一點再慢慢調,並用電表量(量電流),這可能是我這種對電子電路實驗不熟的人能採用的安心辦法。

除了計算之外,把限流的電流量出來或調整最保險。

順便當實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覺得限流電阻設高一點再慢慢調,並用電表量(量電流),這可能是我這種對電子電路實驗不熟的人能採用的 ...

要讓LED 燈珠發揮最大效能及長時間使用,目前只能用恆流方式驅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讓LED 燈珠發揮最大效能及長時間使用,目前只能用恆流方式驅動。

這意思是把交流的110V變成直流的155V再來限流會比較好,是這意思嗎???

因為交流的話,電流只能不高過某值,但會在某值之下變動。。。。

如果直流比較好的話,那我就不考慮交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意思是把交流的110V變成直流的155V再來限流會比較好,是這意思嗎???

因為交流的話,電流只能不高過 ...

在這裡恆流的意思是指電壓不管怎麼變動,電流都保持不變。以你的方法,不管是要不要把交流變成直流,及用多少限流電阻,其結果都不會達到電壓不管怎麼變動,電流都保持不變的要求,你知道市電有可能在105V~125V 之間變動嗎,這些變動直接影響在串接LED 的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這裡恆流的意思是指電壓不管怎麼變動,電流都保持不變。以你的方法,不管是要不要把交流變成直流,及用 ...

如果技術越談越深的話,那就漸漸超出我的能力了。。。。

反正就看直流交流哪一種比較恆流(變動較不劇烈)就選哪一個好了。。。。

話說,有電壓的PWM,不知道有沒有電流的PWM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技術越談越深的話,那就漸漸超出我的能力了。。。。

反正就看直流交流哪一種比較 ...

這批10W 台灣製的LED 燈板大家是搶到便宜貨,所以燒了也比較不會心疼,你就依你的方法放手試做,不用多久你就會研究怎麼改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批10W 台灣製的LED 燈板大家是搶到便宜貨,所以燒了也沒比較不會心疼,你就依你的方法放手試做,不用多 ...

這樣短聊幾句,至少觀念清楚了一些。

网友:
所有二極體都有Vf 也就是順向電壓  其順向電壓值跟流經電流有關
對於發光二極體LED 全串聯可以直接視成是一個順向電壓較高的LED
那依照所想要的工作條件來設計電路即可
線性or PWM
高熱    高EMI

TRIAC也許可以  改一下還可以調光呢

网友B:
大胖比較笨,只會買成品,
對岸都在考慮要禁賣傳統燈絲燈泡了,
全力的在推LED,
所以這種LED整流器或是驅動器的產品不少,
有買的痞友可以參考一下!

https://s.taobao.com/search?init ... &source=suggest

找100-240V寬電壓輸入,
輸出電壓在33V左右,
輸出電流300ma,
約10W的設備應該就行了!
一小片使用一個驅動器,
多片就多個驅動器並聯囉!

只是大胖不曉得LED要使用那一種方式驅動比較不會閃爍,比較不會傷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胖比較笨,只會買成品,
對岸都在考慮要禁賣傳統燈絲燈泡了,
全力的在推LED,

應該是直流恆流就不會閃爍

照這樣說的話,就是[變壓器-->限流電阻-->LED燈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是直流恆流就不會閃爍

照這樣說的話,就是[變壓器-->限流電阻-->LED燈板] ...

就大胖看了其中某個產品的介紹,
應該就是驅動器直接接上燈板就行了,
不需要其他外部的元件,
因為驅動器上已有恆流控制了!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27b&abbucket=13
對岸的產品介紹都比強大的,
實際還是要買回來用了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應該是直流恆流就不會閃爍

照這樣說的話,就是[變壓器-->限流電阻-->LED燈板] ...

剛跟代工廠聊到這問題, 對方工程回答請直接買電源模組接上...
不過品質好壞與價格高低要自己試了才知
他主要的論點是使用LED燈的最大用意在於省電, 再拿高瓦數限流電阻去浪費那些功率就不划算了

回完才看到,
對對對...就類似樓上胖大所介紹的東東

网友C:
AC110V電容式降壓電路實驗器.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B%E5%AE%B9%2BAC11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AC110V電容式降壓電路實驗器.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1686&highlight=%E9%9B ...

[電容式降壓]的問題可能是出現在電容老化後會有變化。

用這個可能要更小心。

這還有請其他熟悉電子電路的人來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容式降壓]的問題可能是出現在電容老化後會有變化。

用這個可能要更小心。

什麼電路都有危險,只是有變壓器隔離是比較安全。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電容式降壓]的問題可能是出現在電容老化後會有變化。

用這個可能要更小心。

>>...有沒有什麼簡單的方法可以穩壓又穩流的???
1. 標準答案 就是LED driver
2. 簡單 就分N多種....
  原理簡單,元件簡單(少),取得簡單(別人做好的),....

>>[電容式降壓]的問題可能是出現在電容老化後會有變化。
>> 用這個可能要更小心。
容抗 Xc = 1/(2*PI*f*C)
基本上,
PI 圓周率 = 3.14159... 固定
f 頻率 = 60Hz 也固定(使用AC110V/60Hz)
C 電容量 只會老化變小...
  也就是說  電容量愈來愈小, 容抗Xc 只會愈來愈大... LED愈來愈不亮
除非因電容故障短路(短路由保險絲負責排除),不然理論應該是OK沒問題的...

提外話,難道其他電路就沒有用電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沒有什麼簡單的方法可以穩壓又穩流的???
1. 標準答案 就是LED driver
2. 簡單 就分N多種....

要安全就是用一般傳統變壓器降壓後給LED用,只是價錢較貴效能較差。
要效能高就是就是用LED Driver,只是價格較貴,安全性不高。
要便宜就用電阻或電容降壓,只是效能不好,安全性不高。
玩電子的人就是每種都玩過後,自然就知道你需要的是什麼了。

网友:
好像很好玩的樣子~改成日光燈~

网友D:
請問這個燈珠有谁做成功了嗎??

要用甚麼電源比較好啊??

要用甚麼散熱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這個燈珠有谁做成功了嗎??

要用甚麼電源比較好啊??

散熱的問題我是打算直接貼在原本的4呎燈管座鐵皮上。
另一個想法就是用CPU的散熱器。。。。。

電源的話,要簡單就是LED Driver,用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散熱的問題我是打算直接貼在原本的4呎燈管座鐵皮上。
另一個想法就是用CPU的散熱器。。。。。

4呎燈管座鐵皮散熱夠嗎??

引用 网友E:
http://bbs.pigoo.com/thread-52327-1-1.html
我打算用這來改;把zd改為33v應該就可以。

這個可以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4呎燈管座鐵皮散熱夠嗎??

引用 网友E:

這是5W的,此燈板是10W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43937-1-1.html

楼主:
前幾天我去問我朋友,他給我的答案大致如下:

1.用110V交流去設計:因為此燈板是31~33V,接四片(另四片反向並聯)可能會有問題。接三片的話,限流電阻上的壓差會到20V左右。這樣的話電力使用效率可能不是很好。

2.用110V整流成155~160V:剛好串接五片燈板,限流電阻只要負責保護的功能,不用負責較大的壓降。

目前看來,第2方案可能較好。

以後如果自製燈具的話,考慮抄電腦電源的整流電路來用。。。。。。。

搞不好很耐用,十年不壞。 就算壞了也很好修。

网友:
用傳統變壓器整流加濾波才有可能用那麼久
用電腦電源零件多可靠度就下降

网友:
該燈板規格是10串2並。
雄雄想到一個方法改一下燈板線路,就可以使用學姐賣的LED driver。
http://bbs.pigoo.com/thread-52327-1-1.html
將單個燈板改成5串2並*2,使用2個學姐賣的LED driver就可以了。

插個花,使用學姐賣的LED driver做成的LED燈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