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關於三菱通訊方面的問題 求救

楼主(2016-01-27):
我想請問三菱PLC(FX3U-32MT)如果要同時和變頻器(台達VFD-M)還有人機(威綸)做通訊

   1.人機設為主動 PLC設為從動
   2.PLC從人機獲得訊號後再傳給變頻器更換頻率(此時PLC應該設為主動?)

    因為一般來說PLC與變頻應該用MODBUS做通訊(除非用V command),要使用擴充模組FX-3U 485BD
     可是轉接的PORT應該只有一個,那如果還要再和人機做通訊,該怎麼做呢?

                                        小弟不才  之前都是學單晶片 目前在研究PLC的通訊 還請高手指點一二

PLC 左邊已插上轉接器

PLC 左邊已插上轉接器

网友:
MODBUS 只是一種通訊協定實體上可以是 RS-232、RS-422 或 RS-485 介面,如是 422 或 485 線都可以直接並聯連接多個裝置而只用一個實體通訊 Port。

网友:
偷偷補充一下~

RS 232 介面只能1對1 , RS 485可以1對多!(duke83大 的回答簡易翻譯)

不要把單晶片的主從觀念帶進來, 自動控制中應該只有 讀取跟寫入~
現在原廠手冊寫得很詳細,只要練習幾次很快就上手~

至於 PLC 對人機(HMI) , 某些HMI機型會有 專門的通訊模式可用!
要詳細點就要看硬體手冊怎麼寫~

而且照邏輯來看,應該是 PLC跟變頻器做控制 然後人機從PLC要資料並決定是否修改站存器數據吧~

网友A:
正常情況下....
1.人機接PLC上的PS2圓接頭連線(這同時也是GX Developer對PLC的程式編譯通訊埠)
2.PLC 的擴充模組FX-3U 485BD對變頻器(台達VFD-M)通訊
3.除了原廠FX-3U 485BD的擴充模組,還有更簡單的副牌modbus通訊模組,只要在指定的D值下通訊參數設定,大致上就可以連了。原廠的485通訊程式比較麻煩一點,要寫ladder.
.
副廠牌是南樺的FX3U-M485N-B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況下....
1.人機接PLC上的PS2圓接頭連線(這同時也是GX Developer對PLC的程式編譯通訊埠)
2.PLC 的擴 ...

原來如此 不過小弟有個疑問 如果試機時人機與PLC連著 要修改程式 不就還要再把PLC換蓮接到電腦 灌完再換插人機的線
有點麻煩 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如此 不過小弟有個疑問 如果試機時人機與PLC連著 要修改程式 不就還要再把PLC換蓮接到電腦 灌完再換 ...

沒錯~
程式 run ok之後就很少用電腦連了啦!
除非要常常修改
fx系列就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