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曜越 750w 電源供應器維修

楼主(2016-01-27):
本篇源由是 playart 大 提供低價 故障電源供大夥練功時取得的!

playart 大 唯一的條件是"希望能發教學文"~

不過因為物品尚未到達手邊時,已經有前輩透漏疑似故障點(通病)!

小弟到手後測試過發現的確是如前輩所說的故障點零件~

雖然很軟,還是要遵守條件PO出維修文!

以下進入重點~

故障問題:
                有Vsb 5V 啟動電壓~
                通電後電源馬上跳保護,不能正常啟動!(二次側問題居多) ~
故障排除:
                更換irlb3036,並且把塑料絕緣子換成鐵氟龍材質!

先來幾張外觀圖

側面

拆解電源

分離外殼

電源版背面

取下疑似故障零件~
此零件我動用了2支 烙鐵 同時加溫 + 吸錫器 花了10多分鐘才取下~
(忘記拍照,拿換好的頂一下)

測試有問題的電晶體(Gate 跟 Drain 腳位組值有問題 ,Drain 跟  Source腳位直接短路)

測試沒問題的來一張(Gate 跟 Drain 腳位沒問題 )

新舊比一下

鐵氟龍材質的套管+ 特別商請友人車的鐵氟龍墊圈

合體

兩顆晶體都換新

剩下就是組合測試了~
過程我就不拍了,因為沒有專業儀器可以測負載是否準確~
只有簡單測試可以讓主機板開機熱機幾分鐘而已!

備註:

既然已經看到這裡,其實應該會有網友會發現修復的圖片跟組裝鐵氟龍時的螺絲不同!
而且墊圈好像有做好幾個......

此零件小弟購買一次數量如果只有幾個會有點不划算,(看到不少網友也找不太到零件)
所以我這次入手不10幾顆,至於是不是假零件我不知道~
我能完修應該不會假到那去.....

如果痞友要跟小弟購買,每顆我都會附上"鐵氟龍+螺絲合體"一粒,免得找不到耐熱絕緣零件好用~
套管假如不好鎖請自行在修剪~(手技拙劣請見諒)

至於價格,其實不管賣多少都算是沒啥賺頭,鐵氟龍墊圈不值錢,但是請友人車出來就至少要請一下東西做回饋....

目前訂價是50塊1顆,直到此篇不能回應為止~
賣不完我會放到露天上賣,但是價格會再高一點!
賣完了我也沒辦法了~

以上~

謝謝收看

网友A:
如果這個電源供應器都是壞同一個地方,那表示這個地方是有待改善的,按照原來的方式,以後發生同樣故障的機會很大。
電源供應器出廠前會有熱機測試,大廠甚至都是滿載測試,是不是買到真貨得重負載才知道,輕負載測試是不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這個電源供應器都是壞同一個地方,那表示這個地方是有待改善的,按照原來的方式,以後發生同樣故障的機 ...

就當4~5百Whapi POWER用吧!

反正在這裡的轉換效率最高。。。。。且,也只好如此。。。。

网友:
有機會量一下波形

楼主:
請問是指 12V 5V 3.3V 的輸出波形嗎?

要空載還是要有負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這個電源供應器都是壞同一個地方,那表示這個地方是有待改善的,按照原來的方式,以後發生同樣故障的機 ...

受教了~

那我在想辦法去找負載來試試!

請問wish 大~

負載是需要所有電壓都有還是我只要12V有負載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受教了~

那我在想辦法去找負載來試試!

12V 5V 3.3V 的輸出都要加載
加到最大
外殼有標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 5V 3.3V 的輸出都要加載
加到最大
外殼有標示

剛認真研究一下.....

這還真是工程浩大~

要做出土炮測試設備不太難!
有此篇 tfc77 大發表的電源供應器 ATX-600W綜合負載測試器201109c1!
再把它改成1000W就好~

但是做出來好像也用不太上.....
目前心中待做清單很長
1.高溫燒結爐
2.土炮二極體雷射
3.小型CNC (想洗電路板)
4.土炮BGA機台.........

网友C:
irlb3036+鐵氟龍+螺絲合體
1. cnpan   x 2

合計           2

楼主:
引用 网友C:
irlb3036+鐵氟龍+螺絲合體
1. cnpan   x 2

不用統計拉~

私訊給小弟就好,賣完我會PO賣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