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W221S螢幕出現直線條模糊不清

楼主(2016-01-27):
有拆看裡面目測電源板跟驅動板之零件都沒異常之處
如圖.請教這是面板壞了嗎?

故障畫面

故障畫面

网友:
屏線清理看看 基本上像屏線氧化或脫落 造成的

网友:
昨天在亂弄的時候也出現這樣,我的是主板NG

网友:
有拆開為何不順便照一下圖片呢?

(以一般正常使用狀況下,自然死來探討)

AD to panel 的cable line 檢查一下

若清潔or更換 cable line仍是相同狀況--->AD板 NG

网友:
看情形是油畫故障,面板的電路有問題!!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跟朋友借了一張同型號驅動卡情況一樣.應該面板GG了

网友:
恭喜swee19大查到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