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 TECO TL3268TW 不過電

楼主(2016-01-28):
AC110剛接上,指示紅燈會閃一下(就熄滅),之後按甚麼都沒動作.
(原本有電容大肚子,換過,沒用)

拆下電源量測,無負載下,5V有輸出,其他無電壓.

若DPM 接5V觸發,則5.12.24均無輸出.
量測晶體/二極體/電阻..沒異狀

此型電源是否要上機接排線才能動作.
(CN3之JP4.JP5是通CN2末2腳)

請教先進,指點一下方向,謝謝!

正面

正面

接至點燈

接至點燈

機型

機型

有幾顆IC

有幾顆IC

网友A:
電源板可不必接排線,可獨立測試~

DPM 短接5V後,測量5V電壓為多少?
如仍為5V(不太可能),大龍砲上的400VDC是否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板可不必接排線,可獨立測試~

DPM 短接5V後,測量5V電壓為多少?

DPM接5V後,5V也沒有了,但前級橋式整流後之154V DC尚在.
DPM一接5V時,會聽戚一聲,好像FET要振盪,但未振盪,之後就閉鎖.

网友A:
引用 楼主:
DPM接5V後,5V也沒有了,但前級橋式整流後之154V DC尚在.
DPM一接5V時,會聽戚一聲,好像FET要振盪,但未振盪, ...

這顆電解換掉看看~

网友B:
5v待机电源有故障,带负载能力会很差。
不然,有可能是

PFC的驱动芯片、或主电源驱动芯的VCC(工作电压)电路有短路,
拖低了VCC(正常为15-18V)

也会使5v待机电压无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待机电源有故障,带负载能力会很差。
不然,有可能是

果然是~~~~~巨風老師傅
這個月幫我的供料商修理全漢FSP194,您說的電源系統全部都壞去~~~38樓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page=2#pid718051

网友:
空版維修5V.12V.24V都要接負載 大電容 容量不足也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顆電解換掉看看~

稟三太子,這個已換日製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