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c-55支票機無電源

楼主(2016-01-28):
檢視外觀無異狀,有前輩能教導要從哪邊檢測嗎?

网友:
1.請問你有哪些檢測的工具及儀器呢?

2.該機是接變壓器,還是直接~接市電 (110 or 220V AC) 呢?

楼主:
接市電,只有3用電表

网友:
換掉紅色圈圈那顆電容看看。

楼主:
換了,一樣無反應,先把電容全部換掉試試看好了!

网友:
保險絲查了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換了,一樣無反應,先把電容全部換掉試試看好了!

紅圈電阻上的黑點是燒壞還是髒污?
藍圈零件週邊是燒毀還是髒污?

插AC電源 開關on 條件下, 量那顆最大電容的電壓有沒有約160Vdc

网友B:
如果我是新手只有數位三用電表,我會進行下列檢測:

1.先量開關on/ff 是否可正常,開路及短路
2.再來量AC 輸入端及保險絲
3.上電check 綠色燈有沒有亮
4.check 輸出至面板的插座有無電壓(就是你圖中空的白色2pin母座)

若仍找不出問題就貼出上述各檢測點及電壓

网友C:
找看看有無保險絲,
我看很久沒找到,
你找找~~~
電源線有無斷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紅圈電阻上的黑點是燒壞還是髒污?
藍圈零件週邊是燒毀還是髒污?

最大顆的電容量有161左右,紅藍圈都是髒污,小的電容量不出電壓,謝謝大大

楼主:
保險絲查了,導通,謝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是新手只有數位三用電表,我會進行下列檢測:

1.先量開關on/ff 是否可正常,開路及短路

1.先量開關on/ff 是否可正常,開路及短路開路
2.再來量AC 輸入端及保險絲導通
3.上電check 綠色燈有沒有亮沒亮
4.check 輸出至面板的插座有無電壓(就是你圖中空的白色2pin母座)有電壓115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看看有無保險絲,
我看很久沒找到,
你找找~~~

沒有斷線,保險絲開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沒有斷線,保險絲開路

錯了  應該是保險絲閉路
來查TL431跟PC817

楼主:
有中部前輩可以幫忙看,或是維修地點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錯了  應該是保險絲閉路
來查TL431跟PC817

這是保險絲嗎?量的時候是短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保險絲嗎?量的時候是短路的!

二極體,不應該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保險絲嗎?量的時候是短路的!

一般來說電路板會有文字面...

Cxx 是電容
Rxx 是電阻
Lxx 是電感
Qxx 是電晶體
Uxx 是IC
Dxx 是二極體(Diode) (ZD, ZenerDiode 是稽納二極體)
Fxx 是保險絲(Fus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0%E5%85%83%E4%BB%B6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保險絲嗎?量的時候是短路的!

二極體只會單向導通...
要看你測量時電表紅黑棒是怎麼接的? 雙向都導通就是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保險絲嗎?量的時候是短路的!

這是二極體,單向導通,
上面黑色條要接觸三用電錶正極(+)
另一邊接觸負極(-)
如果反向量測也導通表示已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