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洋CRT電視ST-21BT6無法開機?

楼主(2016-01-28):
待機時有量到大約80V、和二個大約8V的輸出,按遙控器的電源鍵有聽到繼電器跳動的聲音,電壓先往上跳一下然後下降再回到先前所說的值,三個都一樣。感覺像是電壓過高保護起動的樣子。這顯然跟我很久以前的認知,POWER ON 繼電器動作,直接供電開機的模式不同。因沒有圖所以很像瞎子摸象。不知各位先進有沒有這類的電路圖(在網路找了很久,對岸也找過了都沒找到)。還有能不能指點一下這類啟動的原理。謝謝喔!

网友:
你是自己補焊過FBT嗎?

感覺你圖示的焊點很不自然,且最好也將殘留的松香洗乾淨先

楼主:
謝謝Ultraman大、回家後會先處理!

這台其實已壞過三次了,第一次FBT短路導致電源IC 5Q0765RT路著燒燬,更換後用了一年多。第二次則是FBT被擊穿而跳火花,再次更換後正常,只不過不到二個星期,又故障了,就是這一次,在觀看當中直接關機沒有任何預警。

沒圖真的是很難做事,不知那裏有圖可以下載?有大大知道嗎?謝謝!

网友:
您好:我這台好的,要送人等很久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58900-1-1.html

网友:
ts大就不要修了,lia 大,想送你電視了
你就不要客氣

楼主:
謝謝啦!不過三重太遠了,我住外縣市。我只是看有線電視類比信號綽綽有餘了。能修就修啦!就當做複習老師教的!多動動腦才不會得老年癡呆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