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新人求救~微星HD6770

楼主(2016-01-28):
故障現象:開機後風扇抖一下後沒反應,經量測顯示卡外接6P電源短路.

量測後發現一顆MOS短路!

請問各位前輩,圖中那顆MOS正確型號是甚麼?

感恩

网友A:
缺的那顆沒看到不知

中間那兩顆是 onsemi 的 NTD4906N
http://www.onsemi.com/pub_link/Collateral/NTD4906N-D.PDF

還有, 您標題中的型號也不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的那顆沒看到不知

中間那兩顆是 onsemi 的 NTD4906N

你好:

  感謝您,缺的那顆和旁邊的都是一樣的型號.

顯示卡型號:R6770-PMD1GD5

NTD4906N不知哪裡可以買到?

楼主:
我在淘寶找到了,感謝.

我也找到了那顆MOS燒毀的原因,原來有一顆270uf/16V的電容竟然斷腳!

楼主:
今天將NTD4906NG換上,開機測試上網看影片OK ,待機溫度4X度都正常.

但測試FurMark_1.9.2甜甜圈跑不到1分鐘NTD4906NG又燒毀!

再度換上並加一個小型散熱鋁片,跑FurMark約30秒鋁片燙手趕緊離開FurMark.

請問有經驗的前輩,MOS旁還有甚麼零件可能有問題?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將NTD4906NG換上,開機測試上網看影片OK ,待機溫度4X度都正常.

但測試FurMark_1.9.2甜甜圈跑不到1分鐘N ...

把旁邊的mos也一起換掉

楼主:
其他那兩顆我有翹腳量測,功能是好的.

我也懷疑買到的MOS是次級品,後來把記憶體供電的MOS互換過來,結果還是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他那兩顆我有翹腳量測,功能是好的.

我也懷疑買到的MOS是次級品,後來把記憶體供電的MOS互換過來,結果還是 ...

我的意思是說,你不能只換一顆NTD4906NG

已你的圖來說,你不能只換缺的那顆,你要連旁邊的兩顆也要一起換掉

因為這三顆可能是並聯或串連~~MOS有些軟性故障是量不出來的

楼主:
了解,我換掉再試試看

感謝您.

网友:
有沒有 示波器
這種3 phase DCDC 同步整流器
每個phase 的 Up Side  MOSFET  注意其 gate 波形與電壓

若是沒有 示波器 , 那就量一下 gate 對GND 電阻值  比較其他phase 相對位置

楼主:
三科MOS都換過還是一樣

量測G極對地電阻大約在9.9K左右.

出問題那相對地是10K

請問看波形是開機在BIOS輕載時就可以看出來還是需重負載?

我有示波器,只是對電源轉換的波形沒概念.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科MOS都換過還是一樣

量測G極對地電阻大約在9.9K左右.

用不會燒MOSFET 一般輕載條件即可, 例如你之前說的===> ....開機測試上網看影片OK ,待機溫度4X度都正常.

判斷哪個是 Up Side MOSFET : 3顆一組構成一個PHASE
                                          看哪一顆MOSFET的D極  接270uf/16V電容(+) / S極  接電感
                                          那顆就是 Up Side MOSFET;

                    Low MOSFET : 哪一顆MOSFET的S極  接GND也就是270uf/16V電容(-) / D極  接電感
                                          那顆就是 Up Side MOSFET;

<<假設>> 你原燒毀的那顆是 Up Side MOSFET  你要去比對  另一組PHASE  Up Side MOS的G極
你的照片不好解釋  我從網上重捉標示 如下圖

補充內容 (2016-2-3 11:57 AM):
                    Low MOSFET : 哪一顆MOSFET的S極  .....
                                          那顆就是 Up Side MOSFET 更正為  Low Side

网友:
示波器 probe gnd 夾在 板上gnd

正常情況下 波型相同 只有相位差
圈起來的是 可疑零件  (線路圖僅共示意用  非原廠圖)

楼主:
非常感謝您,很詳細的說明,我會比對波形看看.

楼主:
感謝各位,終於找到兇手.

原來有一顆電阻可能受到碰撞位移了.

把它重焊好終於完修.

兇手現身

兇手現身

楼主:
操3D遊戲結果MOS又掛了

用示波器看頻頻燒毀的那一相供電,脈衝上來會多幾個振鈴漣波.

不過要找那些線路實在不是我這種老灰能做的事,三百度的老花

徵求能完修的高手,還有另一片微星的550TI不開機,供電正常(沒自行動手過).

兩片顯卡維修委託高手,請報價談妥後我將顯卡寄過去.

感恩.

楼主:
今天不信邪拿出超大的放大鏡.

L6788A電源管理IC焊點四虎有發黑現象.

反正死馬當活馬醫,我用3M化油器請洗劑+牙刷用力刷,刷完後塗上助焊膏用355度的熱風吹3分鐘.

隨後上機測試,可惜清洗前忘了拍照.

還沒跑甜甜圈前先用示波器看,三相上管的波形都一樣

疑似焊點氧化造成鄰近接腳漏電

疑似焊點氧化造成鄰近接腳漏電

甜甜圈跑30分鐘

甜甜圈跑30分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不信邪拿出超大的放大鏡.

L6788A電源管理IC焊點四虎有發黑現象.

請教一下  清潔焊點後  示波器上 多的振鈴漣波就消失了嗎?

楼主:
是消失了,所以三個相位波形都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