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A553M 不過電 不開機 (X553MA REV. 2.0)

楼主(2016-01-28):
一台ASUS 內建電池的筆電(A553M,主板為X553MA REV. 2.0)

1.目前插電無反應,未發現外觀明顯故障之電容元件(確定變壓器是好的)
2.亦未有進水之痕跡(沒有發現白白的蹤跡)
3.拆下電池量測電池並無電壓,拆開電池直接量測電池芯,電壓已掉到2cell 串聯6V(量電池與主板之接線端未有輸出電壓,單量電池芯有6V,可能電池電路板有故障?)
4.想請問未接電池時,是否會有保護電路令主機不過電?(不專業的瞎猜)
5.希望有電路圖,然後懇請高手教導該從何處下手,感謝。(雖然我未必看得懂,但希望能慢慢學習到^^)

這是電池接主板的部分

网友A:
有確定電源供應器連接電腦端沒有問題(DC母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確定電源供應器連接電腦端沒有問題(DC母插座)?

有喔,我有拿電錶量19.X V

楼主:
對了,對於為何會有第四項問題產生,源自於這個視頻

https://youtu.be/dvR5jrx79Uw

楼主:
這台已經沒有保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喔,我有拿電錶量19.X V

也就是插電源後,充電的燈也有亮起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插電源後,充電的燈也有亮起來?

當然是沒有 因為不過電不開機@@

小弟有拿三用電表量測 那個DC座的接點 是有送電到板子上的

至於電送到哪斷掉...我就不知道了

對於小弟上面貼的連結~他把電池拔起再裝回~就可以開機 是需要給主機板一個甚麼訊號~然後才開放通電給予開機嗎??

然後電池的電路板~有人知道怎麼量測嗎??

DC電路一進來之後~有遇到兩個mosfit A5 GNC 小弟訂了四顆準備回來試(因為他底下怪怪的有黃黃的東西)

請問一下這兩顆是甚麼東西? 如果要檢測這兩顆是否有問題~要怎麼檢測??

這兩顆

這兩顆

很可能我的方向根本錯誤~但是我沒有辦法,也找不到相關資料,就從目視能夠看到的地方先處理...

楼主:
因為這個電池比較特殊~B21N1329 估計是沒有人做副廠的~原廠的醫科應該也不便宜!

小弟可能沒勇氣在機台沒有修復的情況之下再去買一顆貴貴的原廠電池

這裡附上幾張電路保護板的照片 希望懂這個的大大可以指導一下^^

先來兩張正反面

電路板外觀正面

電路板外觀正面

電路板外觀背面

電路板外觀背面

再來細圖正面

正面細圖1

正面細圖1

正面細圖2

正面細圖2

正面細圖3

正面細圖3

正面細圖4

正面細圖4

正面細圖5

正面細圖5

背面細圖

背面細圖1

背面細圖1

背面細圖2

背面細圖2

背面細圖3

背面細圖3

背面細圖4

背面細圖4

因為我也不知道從何量起~已經把電池芯拿下~在未拿下電池芯之前~量測輸出的紅線跟黑線是沒有電壓的!

電池芯電壓大概3.1V左右 接上其他正常電池芯 3.9V(不專業猜測...保護電路會讓電壓過低時停止輸出)

但是一樣沒有輸出~可能是某個元件壞了??

希望懂的大大可以教一下~讓我先從把電池這個故障排除

网友:
X553M電池外面有在賣價格大約一二千元
你有恆流源供應器嗎
主板不開機 CMOS電池有電嗎 主板有放電過嗎

楼主:
恆流源供應器是?
主機板沒有CMOS的那顆2032他板子上有預留,但是沒有座
怎麼放電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恆流源供應器是?
主機板沒有CMOS的那顆2032他板子上有預留,但是沒有座
怎麼放電呢? ...

沒COM電池就是整合在電池了
可調式電源供應器類似下面這種
華碩的筆電電池如果壞了,外面幾乎也沒辦法修,台灣能修的也沒幾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COM電池就是整合在電池了
可調式電源供應器類似下面這種

所以簡單來說~有可能是因為沒有CMOS的供電~導致於現在無法開機.

那我可以在他預留的地方先接上3V試看看嗎??

所以電池的那個電源板根本不用想修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簡單來說~有可能是因為沒有CMOS的供電~導致於現在無法開機.

那我可以在他預留的地方先接上3V試看看 ...

如果不確定是哪裡壞掉,可以送給原廠去判斷哪裡壞掉,頂多不修收個檢測費!@@.....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簡單來說~有可能是因為沒有CMOS的供電~導致於現在無法開機.

那我可以在他預留的地方先接上3V試看看 ...

可以試試看

楼主:
會不會導致燒毀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會不會導致燒毀呢@@

+-接對線不會

上面圈出來的是場效應管(MOS管) 基礎課課件九 場效應管.part1.rar (4 MB, 下載次數: 81)

基礎課課件九 場效應管.part2.rar (4 MB, 下載次數: 71)

基礎課課件九 場效應管.part3.rar (2.98 MB, 下載次數: 65)

你插電測量他八隻腳電壓再貼上來大家就會幫你辦別正不正常

Asus X553MA repair guide.pdf (1.17 MB, 下載次數: 117)

网友C:
怎麼會拿電池先開刀?應該方向先往板子上查找,往公共點電壓,待機電壓先找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麼會拿電池先開刀?應該方向先往板子上查找,往公共點電壓,待機電壓先找出來.. ...

因為看了上面YOUTUBE連結影片~他把電池拆下又裝上就好了@@

再來就是~電池拆下後直接量測電池本身輸出電壓=0

所以直覺是先把電池修好~排除一個故障...(才想說會不會把2032那個3V接上就好了...)

先給他一個訊號~他才肯開機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對線不會

上面圈出來的是場效應管(MOS管)

大大那三個RAR裡面的內容都是一樣的??

有稍微看了一下~有看懂一半...他是在介紹P溝道跟N溝道的兩者差異是在極性是嗎?

還有他的做動原則及檢測方式...檢測部分因為我只有一個電表@@ 使用他板上測量方式 G對D跟S對D量起來數值差不多

接電後 量測電壓數值 靠近DC座的5678腳都是19V 1234腳分別都是1V

往下顆mos管再量測12345678腳都是1V

然後~那個PDF檔我看不懂~歹勢~我真的很初學...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大那三個RAR裡面的內容都是一樣的??

有稍微看了一下~有看懂一半...他是在介紹P溝道跟N溝道的兩者差異 ...

電池0V是因為已經沒電.筆電又無法充它
進入正題  筆電開關按鍵處有電壓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池0V是因為已經沒電.筆電又無法充它
進入正題  筆電開關按鍵處有電壓嗎 ...

chiyimonitor大大 電池0V 我不太確定原因為何 電池芯單獨量測大約3.0~3.1V左右 就鋰電池來說~是沒電了@@

不過我有拆下來之後再把他接上電容量差不多的鋰電池(3.9V 之前買材料自治行動電源用剩的)試過也是沒有電壓輸出(還是說他有自動保護的甚麼元件,電池芯拆下後就必須更換?)

電源啟動按鍵 各接腳都沒電壓...

是不是前面那兩個mos管為外接變壓器供應電源給筆電的主要來源?

因為沒有讓他啟動的條件 所以他的電送不進去?
至於條件可能是這兩個MOS管壞掉或是沒有CMOS 3V的供電
還是也有可能在正常作動前 某個元件燒毀 導致條件不足 然後變壓器無法送電到筆電...然後電池也跟著燒掉還是自動保護?!(不好意思~不專業瞎猜)

网友:
建議先修復不接電池單板可以開機~
再來去查電池的問題~
至於網路上的影片就當做參考就好~
不是每個不開機的筆電故障都可以這樣修復~

网友D:
引用 楼主:
chiyimonitor大大 電池0V 我不太確定原因為何 電池芯單獨量測大約3.0~3.1V左右 就鋰電池來說~是沒電了@@

先不要理會電池了.不接電池.應該也要會開機
插上變壓器.這裡應該要有19V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不要理會電池了.不接電池.應該也要會開機
插上變壓器.這裡應該要有19V

所以如果沒有的話~就要從前面那兩個mos館去做更換嗎? 因為mos管過來就只剩下1v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所以如果沒有的話~就要從前面那兩個mos館去做更換嗎? 因為mos管過來就只剩下1v ...

鼓起你的勇氣.測量看看MOS有無短路.雖然兩顆MOS都換.有很大的機會成功.但~還是量一下.記得電源線要拔掉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鼓起你的勇氣.測量看看MOS有無短路.雖然兩顆MOS都換.有很大的機會成功.但~還是量一下.記得電源線要拔掉嘿 ...

大大~小弟今天用X10檔下去量測(因為不知道單位@@所以以上面數字報讀)

接近電源DC做的那顆 紅D對黑S=12.5 紅D對黑G=17.5 紅S對黑G約=2.5
                             紅S對黑D=無限大 紅G對黑D=無限大  紅G對黑S=3.3

       另外一顆MOS管 紅D對黑S=0 紅D對黑G=2.6 紅S對黑G約=2.6
                             紅S對黑D=0 紅G對黑D=3  紅G對黑S=3.2

不知道這些數據有沒有意義 也不知道怎麼比較@@ 大大可以教我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大~小弟今天用X10檔下去量測(因為不知道單位@@所以以上面數字報讀)

接近電源DC做的那顆 紅D對黑S=12.5 ...

另外一顆MOS管 紅D對黑S=0 紅D對黑G=2.6 紅S對黑G約=2.6
                             紅S對黑D=0 紅G對黑D=3  紅G對黑S=3.2

看起來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一顆MOS管 紅D對黑S=0 紅D對黑G=2.6 紅S對黑G約=2.6
                             紅S對黑D=0 紅G ...

那我看到他底部黃黃的應該就是短路後的產物了吧XD

有點亂槍打到鳥的感覺@@

所以原則上D跟S 阻值是不會0的囉?? 還是說還有甚麼依據??

另外想請問一下~像這個直接把2032電池省略 他CMOS的記憶電力從哪裡來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我看到他底部黃黃的應該就是短路後的產物了吧XD

有點亂槍打到鳥的感覺@@

D和S不應該短路,
那顆mos壞掉有可能後面還地方短路,
CMOS的記憶電力應該是被你破壞的電池,
看你這架構就是放大版的小筆電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大~小弟今天用X10檔下去量測(因為不知道單位@@所以以上面數字報讀)

接近電源DC做的那顆 紅D對黑S=12.5 ...

"另外一顆MOS管 紅D對黑S=0 紅D對黑G=2.6 紅S對黑G約=2.6
                             紅S對黑D=0 紅G對黑D=3  紅G對黑S=3.2"

這顆短路了喔.多買兩顆.怕你換上後.如果後面還有短路.可能還會燒這一顆

楼主:
引用 网友E:
D和S不應該短路,
那顆mos壞掉有可能後面還地方短路,
CMOS的記憶電力應該是被你破壞的電池,

歐~被我破壞的電池@@ 其實要再裝回去是OK的^^

貼紙我都小心翼翼~但是~就算裝回也是跟一開始一樣是壞的@@

那沒有CMOS的電力~他還會開機嗎??

所以前面這應該算是保護電路~那...我換好後該怎麼辦呢?? 我買了六顆這種MOSFIT 壞了可以再換XD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一顆MOS管 紅D對黑S=0 紅D對黑G=2.6 紅S對黑G約=2.6
                             紅S對黑D=0 紅G ...

預計後天料會到台灣@@ 小弟台灣找不到~只好上萬能的淘寶XD

請問~要是真的後面還有短路~我應該怎麼測試呢??

換上後直接給他插電~他是不是又會短路然後就又燒掉??

還是說~換上後不開機~慢慢往後查??

网友D:
引用 楼主:
預計後天料會到台灣@@ 小弟台灣找不到~只好上萬能的淘寶XD

請問~要是真的後面還有短路~我應該怎麼測試呢 ...

兩點建議:
1.先前我請你測量應該有19V那一點接紅棒.另外黑棒接地.電錶使用X10.或X1.看看有無為0
2.若不是0而是數百甚至1.那就接接看.總是要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兩點建議:
1.先前我請你測量應該有19V那一點接紅棒.另外黑棒接地.電錶使用X10.或X1.看看有無為0
2.若不是 ...

換上之後再試嗎?? 小弟有量~跟前端一樣~之前旺季跟您報告~到那顆故障的MOS之後就是1V(待料備換)

所以之後要測試X10 X1

PS.上面的單位應該怎麼看?? X1 指針在3的地方是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換上之後再試嗎?? 小弟有量~跟前端一樣~之前旺季跟您報告~到那顆故障的MOS之後就是1V(待料備換)

所以之 ...

是指3歐姆.也很低.接近短路.如果紅黑棒量與反過來量都是3那表示應該還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指3歐姆.也很低.接近短路.如果紅黑棒量與反過來量都是3那表示應該還有短路. ...

誤會誤會~之所以打PS就表示不是他的數據

為了避免誤導~剛才馬上又去量了!!

黑的接地 紅的碰您要我量測的地方~是30歐姆 (X1) 指示在30

另外我把紅的接地 黑的接您要我量測的地方 無窮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誤會誤會~之所以打PS就表示不是他的數據

為了避免誤導~剛才馬上又去量了!!

這樣是好現象.等你如果真修好.你拆掉的電池又讓你頭痛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樣是好現象.等你如果真修好.你拆掉的電池又讓你頭痛了.呵呵

哎呀~大大不要消遣我拉XD 電池大不了就去買個新的(雖然貴貴的...)

主機板目前還沒修好~待料中(所以後面量測出來30歐姆的數據是沒有短路的機率比較高嗎?)

電池的那塊保護板有修復的可能嗎?? 上面獅子魚大大說~必須要有恆流源供應器??

電池芯我有試過換上好的電池芯~但電池保護板一樣沒有電壓輸出...

對了~那沒有電池供電給CMOS 會不會影響開機?? 還是我就乾脆焊個座上去,直接加裝一顆2032呢?

疑慮是害怕導致短路...因為焊上去之後,如果裝上新的筆電電池,電池對於我焊上去的2032是否也等同有充電效果?

但是並不是充電式的2032...會不會爆炸@@??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哎呀~大大不要消遣我拉XD 電池大不了就去買個新的(雖然貴貴的...)

主機板目前還沒修好~待料中(所以後面 ...

電池故障會先保護需要做解鎖動作需要用到密碼跟工具
恆流源供電器是保護你板子修好如果還有故障插電可以馬上知道
電池放電過度故障有時候用恆流源供電器有機會讓它起死回生
CR2032可以用有兩條線的先焊上去等板子修好再拿掉裝新的筆電電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呀~大大不要消遣我拉XD 電池大不了就去買個新的(雖然貴貴的...)

主機板目前還沒修好~待料中(所以後面 ...

獅子魚大說得很清楚.謝謝他的解說

楼主:
好的~所以裝上電池座不能當成長久之計@@

感謝各位大大的大力支持~小弟等料件來之後會在上來做回報!!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池故障會先保護需要做解鎖動作需要用到密碼跟工具
恆流源供電器是保護你板子修好如果還有故障插電可以 ...

獅子魚大大~請問一下~像我有一顆電池~他裝上電腦後顯示..."建議更換新電池"這種是否解碼之後...可能就會好了?!

另外解鎖應該就不是我這種平民老百姓可以完成的了吧^^

所以就是告訴我...買電池就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請問一下~像我有一顆電池~他裝上電腦後顯示..."建議更換新電池"這種是否解碼之後...可能就會 ...

筆電電池時間到就要更換,除非你都在家裡用,沒用到電池,有副廠跟正廠保固也不一樣,價錢就差很多
就算你要自己換芯,更換完也是要解碼重新寫入新的數據,一般人或有工具的也不一定可以換,因為所用到的軟體跟密碼都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樣是好現象.等你如果真修好.你拆掉的電池又讓你頭痛了.呵呵

大大,今天抽空把它換上了,你當初要我量的那點,有19V了

我就把電源給他按下去拉!

前兩天還是給他捏著,電池買下去了

所以現在開機亮兩個燈,關機亮一個燈(充電中嗎?)

我把電池拔掉僅接電源供應器。他那個充電燈還是亮著@@

重點是...沒畫面拉...@@外接螢幕也沒反應

請問大大,接下來可以往哪邊查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大,今天抽空把它換上了,你當初要我量的那點,有19V了

我就把電源給他按下去拉!

先試試把記憶體重插.或換另一支
若還不行.下圖是獅子魚大提供的圖.CPU電壓位置.小心測量是否有電壓
大圈圈是位置.小圈圈是測量點.大概會有0.9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試試把記憶體重插.或換另一支
若還不行.下圖是獅子魚大提供的圖.CPU電壓位置.小心測量是否有電壓
大圈 ...

換了一條RAM 然後電池拔拔插插多次...竟然神奇的好了...大大,我想問一下,前面這兩個mosfit,一直到你要我量的那個地方,電壓是19V 從哪邊得知的呢?

再次感謝提供資訊的各位大大

這邊真是高手雲集,小弟獲益良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了一條RAM 然後電池拔拔插插多次...竟然神奇的好了...大大,我想問一下,前面這兩個mosfit,一直到你要 ...

變壓器=19v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了一條RAM 然後電池拔拔插插多次...竟然神奇的好了...大大,我想問一下,前面這兩個mosfit,一直到你要 ...

只要主機板上有19V的地方.就幾乎是變壓器進來的電壓.恭喜完修喔

楼主:
那怎麼知道19V到哪邊會變成5V 3V??

我有看一些文章說~會先找公共點??

然後有沒有3V跟5V電壓輸出~這個部份是指??

不好意思喔~問題比較多@@ 因為我想慢慢學習~或許哪天我也有可以有自行判斷問題點的機會^^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麼知道19V到哪邊會變成5V 3V??

我有看一些文章說~會先找公共點??

你看.你忘記點回覆.又變成自說自話了.哈哈.到底誰該回你啊.慢慢來.經常上來逛逛.就會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麼知道19V到哪邊會變成5V 3V??

我有看一些文章說~會先找公共點??

如果想要研究,最好是配合線路圖,不過也要有故障的機器才能學的更多,更有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