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自製LED檯燈 22W

楼主(2016-01-28):
利用LM2596模組來達到降壓與調光(利用適當的分壓網路來控制電壓輸出來達到亮度控制)
輸入直接用DC25.3V 剛剛好很適合

這個功率計其實是一個降壓模組 不過他的PWMIC炸了 我也不打買再買IC來了 所以就只有留下功率計的部分 其餘解焊零件再利用

利用麥克風支架  這個很好用
因緣際會下得到的鋁條 拋光一下作為散熱支架
LED燈板 7W 我買了好幾塊 這個很好用 圖片中的是白然光4500K的 還有一塊是3000K的
抬頭照

調壓原理如下 以LM2596而言 Vref是1.23V R3是330歐姆這是模組上固定的 如果是自己設計可以參考所用的IC的datesheet 裡面會寫如何選用合適的零件

先來算最高壓也就是LED最亮的時候我個人是抓24V

為了計算出在24V輸出下需要多少的R2阻抗值 依照LM2596中算式有兩個  R2=R1(Vout/Vref  -1)      VOUT=Vref(1+R1/R2)

330歐姆其實就是R1  在我記錄中我是寫R3

求在24V輸出下R2阻抗值
24/1.23-1 =18.512
18.512*330=6,108.96  6,108.96就是R2阻抗值  也就是Vout到R3這中間的電阻值

計算機不要按掉來立刻驗證R2
6108.96/330=18.512
18.512+1=19.512
19.512*1.23=23.999    不是24是因為我有把算式去位了
各位如果用計算機直算的話 就可以驗證到一字不差-
還有要注意 ,跟. 這兩個符號所代表意義是不同的

再來算 最低壓也就是LED最暗的時候 我個人是抓16V
一樣先來求16V輸出下 R2阻抗要多少
16/1.23-1*330=3962.68

現在我們知道在24V輸出跟16V輸出下分別R2阻抗要用多少了  再來就是要計算可變電阻的阻抗
也就是讓輸出電壓在24V與16V之間調整所需要的最高阻抗
HIGH VOUT R2-LOW VOUT R2
也就是 6108.96-3962.68 =2146.28
理論算式到此結束   我寫的很亂 希望有人能夠幫我改正
拉回現實    3962.68  2146.28   將這兩個電阻值  簡化成  4k   2k VR
4K歐姆就是下面筆記的R2 VR就是2K歐姆   R3就是330歐姆

最後為了以防萬一背後的還是建議乖乖加上限流電阻串 我手邊比較合適30歐姆 並連來達到我想到的阻抗值 因為有兩組LED 所以電阻串也必須分兩組
有了限流電阻 就算最差 LM2596極穿 VIN直接灌入LED燈板也不會壞掉    就算LED全部極穿 最前面還有一只1A的保險絲

還有好多一些比較細碎的紀錄 在我的google+裡面 整理完後再貼回來pigoo

网友:
可以畫出全部的線路圖嗎??

网友A:
炸大,

沒有導光板, 拿LED多光源來做照明... <<< 這樣好嗎???
目前.. 牛都還不敢拿LED來做主照明用的說...

网友:
若只是實驗,那使用定電壓是無所謂,若長期使用,LED 還是要使用定電流比較適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炸大,

沒有導光板, 拿LED多光源來做照明...

是的,LED 是"點",不像CCFL 是"線",CCFL 尚需要擴散板輔助,LED 更是不可缺少才適合當照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LED 是"點",不像CCFL 是"線",CCFL 尚需要擴散板輔助,LED 更是不可缺少才適合當照明。 ...

由於已經開始老花了, 好像亮度不夠就看不清楚小東西...
是所以...
牛最近一直想把家裡的CCFL E27燈泡換成LED板燈. (家裡是做輕鋼架天花板)
但, 即使是考慮側光型板燈, 也是一直在掙扎...

想說, 把手頭上 威力盟CCFL 都用壞了, 再來換...
可這CCFL只是愈用愈不亮, 會壞也只是高壓跳火, 會被牛修好...
用不壞呀...

要換LED嗎... 要換LED嗎... 要換LED嗎... (心裡迴盪的掙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於已經開始老花了, 好像亮度不夠就看不清楚小東西...
是所以...
牛最近一直想把家裡的CCFL E27燈泡換成 ...

答案是兩個一起用

在做目視檢查時  有時候必須要用傳統光源   或是發光勻稱的燈具
像我這個LED  一根電線  可以說立竿見影  影子還變成數十道呢  最好的方式就是增加LED密度 以及加上均光層
讓光線散射的方式

一般來說  我現在做的這個  我很滿意 因為花費不到400元   市售的LED檯燈 高瓦數的不多  價格太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答案是兩個一起用

在做目視檢查時  有時候必須要用傳統光源   或是發光勻稱的燈具

如果在DIY的LED上, 加蓋上一層拆機LCD Panel上的 偏光片/導光片..
不知道能不能讓 LED點 化零為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DIY的LED上, 加蓋上一層拆機LCD Panel上的 偏光片/導光片..
不知道能不能讓 LED點 化零為整...? ...

可以呀  只要是讓光線散射的方法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