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LM399 Precision Reference 精密參考電壓基準初上電測試

楼主(2016-01-28):
感謝ciko.ciko老師提供關鍵元件與技術指導

電壓基準初上電測試  可不要小看這數值喔 這個可是很穩的
限流電阻用8K 所以電壓值不是6.95V
之後再改用JFET做恆流 來減小電壓變動對於基準電壓輸出的影響 同時再加裝buck up電池組 以應付斷電或是 以及在傳遞時的運送需要
這是新的LM399必須做老化 等我的KEITHLEY 192打理好就來做老化  老化1000Hr做完 在從7V當中分出多個輸出 在標定 就可以供傳遞了

2個4K電阻串連
LM399H外觀紀錄

出了點錯誤圖片沒顯示  也許是因為我的網路重整了 所以說本來設定好的圖片沒指定到文章中
重指定就解決了

楼主:
等我一下喔  出錯了  圖片沒顯示 文章卻發的得出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等我一下喔  出錯了  圖片沒顯示 文章卻發的得出來

個人提議:
1.補上測試線路圖(並說明測試條件,基準電壓輸出端是否考慮加裝精密型OPA,當作緩衝器並作保護).
2.文中"限流電阻用8K 所以電壓值不是6.95V",與電表顯示值差異過大,此差異的主因並非改採8K所造成.(請參考datasheet說明)
3.文中提及元件要作老化測試,準備要如何進行?環境及測試條件為何?
專大對電路研發頗具熱誠,希望你在多多累積電路設計/除錯經驗後,將個人學習心得與大家分享.加油......

网友:
LM399好像不錯,看來有機會要來弄一顆。。。。。

网友:
這是我的LM399,偷學一下 ciko老師
這是偷雞腳座,只是做些基本測試,但腳座要選用鍍金的會比較好喔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個人提議:
1.補上測試線路圖(並說明測試條件,基準電壓輸出端是否考慮加裝精密型OPA,當作緩衝器並作保護). ...

第1.2個問題我要再改良

第3老化測試則是要將整個LM399只加buffer 放入特製的遮蔽恆溫槽中 只接入供電線跟測量線
連續開機約42天 利用行車紀錄器拍攝紀錄六位半電錶數值  在製成報表
要是有GPIB就好了n_071|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1.2個問題我要再改良

第3老化測試則是要將整個LM399只加buffer 放入特製的遮蔽恆溫槽中 只接入供電 ...

使用定電流源驅動基準電壓,應該會使基準電壓更加穩定,可考慮LM334或更高階的LT3092.

楼主:
來抓我文中的BUG
提示 : 曲線圖 電流 電壓

网友:
基準電壓的範圍及變動量(因IR變動量導致)

网友:
你現在的氣溫也不會高於 25度,Vin = 15V, 電阻 8K 電流也會在 1mA以上~
以這個元件特性表來說,Vout =6.80V,電流應該比 0.5mA還小才對~
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