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INFOCUS M330 半磚求助

楼主(2016-01-29):
大舅子前年買的,症狀是開機就當在INFOCUS的畫面

按照秘技,接上電腦,同時按開機跟音量下鍵,進入工程模式

插上記憶卡,卡上已載入官網的升級作業系統

按音量鍵進入選單

選由SDCARD進入升級

傻眼了,讀不到ZIP檔,無從升級起

這台是聯強貨,送聯強臺中維修中心,一天後告知需換主機板,報價1980

原來聯強也只會小弟這招,當然告知不修取回

請問有前輩能解嗎

网友A:
記得電池先充飽電,
然後準備乾淨的記憶卡再把升級檔放入讀讀看!
也就是記憶卡裡面只有升級檔.zip的記憶卡放入後,
再開機進到recovery模式(工程模式)裡看看有沒有得升!

如果手機內的資料沒有要保留的話,其實升級完也不保證手機裡的資料還在,
記得先執行wipe開頭(兩個都要)的指令後,再升級!

前年買的,主機板上的emmc應該沒那麼快掛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記得電池先充飽電,
然後準備乾淨的記憶卡再把升級檔放入讀讀看!
也就是記憶卡裡面只有升級檔.zip的記憶卡 ...

多謝前輩指導,小弟下班回去再試試

网友:
記憶卡格式要注意,好像只吃FAT32的

网友:
確定更新檔案有放在根目錄
手機開機到最後一個畫面
按音量鍵使選取項移動
移動到最下面 應該就會找到更新檔案

通常recovery的排列順序是資料夾 > 檔案
尤其記憶卡上的資料夾又多 就容易被遮住

网友:
下載下來的zip檔,先在電腦上看一下
需不需要解壓縮

另外 樓主刷機方式為卡刷
必須將ZIP檔放在手機內部記憶體才可以
放在外接TF卡,會找不到檔案

可以去找線刷軟體,救援看看

基本上 手機還能開機
連上電腦,也可以抓得到
並且正常驅動
都可以用線刷方式救援成功

楼主:
感謝w大指導,難怪小弟昨晚連續槓龜

小弟也想過把zip檔copy進手機內,但是這台設計連接電腦後必須點lcd成為usb磁碟,電腦才會出現卸除式磁碟,手機開不了機也沒得點

今天再上網抓線刷程式,晚上奮鬥看看

需不需要解壓縮zip檔可能要試試,網路上的m320刷機教學是不用解壓縮,進工程模式後直接點zip檔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w大指導,難怪小弟昨晚連續槓龜

小弟也想過把zip檔copy進手機內,但是這台設計連接電腦後必須點lcd成 ...

你的手機,要用線刷解,因為分割區應該是毀損了,用卡刷沒法重製分割區!!

网友B(2017-02-17):
用太極刷機大師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太極刷機大師看看~

多謝S大指導,這台因為郭董的產品幾乎找不到線刷檔(聽說郭董故意的,抵死不從絕對不用公版韌體),再加上電池膨脹變饅頭,已經放棄交回大舅子了

沒意外的話東西應該早就進垃圾桶了

网友:
這篇文章應該能試試
透過線刷重寫系統
M330變磚、Recovery和Fastboot進不去解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