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imei tl-37l6000d 沒有背光黑屏

楼主(2016-01-29):
請教各位先進,手邊這台插上電後待機燈(紅燈)正常,按電源能開機(綠燈),但黑屏背光不亮,初步測量了電源板5vsb、12v、24v、on/off(上電後有3.3v),電壓都有出來,往中間恆流板量測也有出24v,blon也有3.3v,再來沒思路可查,想請教先進們提供查修方向,若需什麼資料或圖片,我再來拍,謝謝

网友:
中間那塊恆流板是用來打開背光LED

1.背光有時候也會有個ON/OFF
2.恆流板輸出電壓

楼主:
剛有量測恆流板上的blon腳(應該是背光on的控制腳位),有3.3v了,測量4個連接Led排線的電壓+vled有24v

网友A:
電源板到主板的排線要不要先插好一點看看? 看起來沒插進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板到主板的排線要不要先插好一點看看? 看起來沒插進去!

嗯嗯,各排插都檢查過了

网友B:
電源板 IC500 電壓輸出OK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源板 IC500 電壓輸出OK嗎?

回鹹蛋大,我不知此ic的型號(它封裝上面是銅箔),我量了各腳電壓
待機時是pin1-pin4 約1.6v ,5pin:0v ,6pin量了電表會發出嗶嗶聲且無法讀數(也不知腳位定義)
7pin - 12pin都是1.6v左右
按開機後,電壓分別為pin1-pin4 2.5v左右,5腳:0v,6腳:?,7腳-12腳都為2.5v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鹹蛋大,我不知此ic的型號(它封裝上面是銅箔),我量了各腳電壓
待機時是pin1-pin4 約1.6v ,5pin:0v , ...

我查資料這款電視電源板有通病,似乎就是這棵IC500但是我目前還查不到這個IC編號

另外那三個很長的電容你測測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查資料這款電視電源板有通病,似乎就是這棵IC500但是我目前還查不到這個IC編號

另外那三個很長的電容你 ...

嗯,圖誤刪了,已補上,我也一直找不到這顆ic500相關資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圖誤刪了,已補上,我也一直找不到這顆ic500相關資料

海洋大的賣場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24748384873

TOP264VG POWER EDIP-12 電源驅動管理IC 正解

楼主:
好的,我先換這顆看看,待如何再上來回報,只是這和我原先想的方向不一樣,對於這顆看了pdf還是有看沒有懂,這顆實際的功能是什麼?他和背光有什定關聯呢?

网友:
LED燈條測過了嗎?

楼主:
嗯,因為這個領域非專精,說實話,我沒有測led燈條的治具,手邊只有測燈管的治具...有想過這部份,但無從下手測...

网友C:
jack大,led燈條可以拿9v電壓測試,電流不要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jack大,led燈條可以拿9v電壓測試,電流不要太大

嗯嗯,來測看看,謝謝飛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