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論壇相冊引圖屬於違反版規的問題討論

楼主(2016-01-29):
關於論壇相冊引圖屬於違反版規的問題....

魔的想法還是持跟先前編輯發文時能使用外部引圖一樣,
會引起違反版規的功能建議不要開啟讓會員們使用...

會員相冊能使會員們整理自己的圖集, 進而在發文時能重複引用自己圖庫裡的圖...
不至於相同的圖一再的重複上傳, 造成論壇空間的浪費..
而且不管是自己或他人都能重複引用...所以關閉該功能實覺得可惜...

像會員相冊這麼好用的功能, 為什麼使用它會變成違反版規呢?
理由很簡單...因相冊一旦被會員刪除後, 會造成引過圖的文章資料失去完整性.(只影响先上傳至相冊再發文的主題)

魔在研究了 Discuz! 並實際完成功能測試後...提出兩種做法可避免圖片丟失的方法,
(這兩種作法都代表任何上傳到論壇的圖, 都將不會被刪除.)

(一). 將會員相冊都轉存到討論區 /data/attachment/forum 路徑, 這樣會員刪相冊就不會刪掉相關圖片.
但此作法有兩個前置動作要先做完成...一是所有圖片都會存放到 /data/attachment/forum路徑(原本是存在 album),
包含之前會員的所有相冊都要先移動到此; 二是要更動資料庫中相冊圖片的記錄(改動一個值).

(二). 相冊一樣保留在 /data/attachment/album, 但會員刪相冊時, 不刪除任何圖片.

魔比較推第二種做法, 將討論區上傳的圖及相冊上傳的圖, 依照原本 Discuz 的設計分開儲存.
不像第一種全部存到討論區上傳區, 較不會那麼雜亂一點...

以上...提出來和各位版大及先進們分享, 或是版大先進們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請提出討論...

网友:
個人淺見,簡單就是美, simple is good. 有時太複雜, 容易引起太多的狀況及系統維護上的問題!
僅提供參考!

网友A:
我會選第3,規範重新定義:
1.第一次引用,口頭勸說,勸說者需心平氣和。任何帶有情緒的勸導,可以對回應者使用負評。
2.第二次引用,看到文者給與負分評論,參與討論者,看到者也給與負分評論。
3.第三次引用,此時才來決定禁與不禁。同時規責如第二次引用,參與討論者也給與負分評論。

好處:
1.使新進的成員,學會尊守規則。使站上成員,學會用適當的方法(不帶情緒)來表達個人意見。
2.負評的使用,使的成員敢於表達個人真實感覺。
3.擴展成員的心量 ^^

网友B:
個人覺得  1跟2的作法,後續的問題都差不多

當然,1的作法,魔大要改的地方比較多,顯示相簿,上傳相簿路徑甚麼的
2的話,感覺就是單純的攔截掉使用者刪除相簿圖片時的動作

但後續問題是,這樣的話,看似刪除後的圖片,其實還是成為伺服器上的多餘圖片
占用硬碟空間,這各問題,我想1跟2的做法都會面臨到這個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個人覺得  1跟2的作法,後續的問題都差不多

當然,1的作法,魔大要改的地方比較多,顯示相簿,上傳相簿路徑甚麼 ...

關於刪除相冊後, 產出多餘圖片的問題是會發生的沒錯...
但考慮到痞酷網路應該鮮少人會使用它來當成像FB般的生活記錄,
理應多是存些技術相關圖片...所以在比例上應該相對很少...

或許可以先規範個發文附圖及相冊的建議應用方式, 當會員們當參考用吧...?
不過也要端看 wish大的想法是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關於刪除相冊後, 產出多餘圖片的問題是會發生的沒錯...
但考慮到痞酷網路應該鮮少人會使用它來當成像FB般 ...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太著眼於

我們是否能100%用程式直接規範發文,以期達到沒有違規

但實際上,是沒辦法的,所以我們除了法律,還是必須有法官的存在

這大概也就是3#,jojoling大提的,還是需要勸說,之後才是大棒裁罰

程式畢竟是死的,人是活的,真的要100%程式控管,魔大您會很辛苦的.

相冊這個,我倒是持不同意見,與其削足以適履,不如真的就砍掉重練
發文者辛苦一點,把圖片下載回來然後再上傳上來.
畢竟,我猜想,在比例上,用相冊管理圖片的應該不多?

网友:
這幾天我想了好幾次,我覺得還是先維持這樣吧!
我2007年剛開始創立痞酷網時,是完全沒有版規的,也沒有版主,要不要貼圖?要不要外連?標題怎麼下都行......,那時候雖然亂到不行,不過卻是痞酷網最熱鬧的時候,這說明了一件事,人不喜歡有限制的地方,而很無奈的,痞酷網發生了好幾件不愉快的事,不得不讓制度成為維護痞酷網的第一道防線。
現在要在技術版區發帖前,會先出現提醒視窗,若置之不理強制發帖也有程式擋著,大家可以看看這幾十天來還有沒有不貼圖或圖片用外連的?好像沒有了對吧!
不過我煩惱的是下一次的補丁,我不知道還是否改的回來?

由個人空間連結圖片的問題還是先讓各位會員把關一下,若日後越來越嚴重,我們再看是否關閉個人空間,因為改程式要請moripi幫忙,我問他費用他又沒有收費,實在很不好意思,而且我的腦袋好像也越來越不靈光,像程式改了那些我已經快忘光了........,以後要維護也很麻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會選第3,規範重新定義:
1.第一次引用,口頭勸說,勸說者需心平氣和。任何帶有情緒的勸導,可以對回應者 ...

文字有時就是看不到口氣,所以有時說者也無心,但聽者卻有意,若能兩方都不帶情緒,相信長保和諧不是難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