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cer H223HQ 斷電後不能開機

楼主(2016-01-29):
螢幕的殼都有夠難拆
檢查電源輸出都有到位
之後檢查AD板,馬上就發現電壓不足,量測一下5V有到,但是原本該輸出3.3的地方只剩下1.7
補焊一下試試看
有電了

网友A:
恭喜完修,不過可能還要熱機觀察看看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不過可能還要熱機觀察看看喔!

嘿嘿 謝謝
其實這已經是第二次,上次處理的時候只是弄得比較厚一點,這次把舊的錫也弄掉
希望撐久一點

网友:
輸出不足,最好是把1117換新品或拆機件,難得拆一次又那麼難拆(同感),免得下回又要拆一次

网友:
恭喜ArmsCastle大完修

网友:
感謝分享 恭喜完修

网友:
如前後有電解電容的話,最好換掉.不然1117的小命就不會活太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