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抽油煙機安裝問題?

楼主(2016-01-29):
老媽想換斜背式的抽油煙機,但是有個插座阻擋,不曉得痞友有用什麼方式解決過?

网友:
不能拆嗎  插座整個都可以拿掉呀

网友:
這種工作~不是通常你買新抽油煙機~廠商現場安裝不就會幫你解決嗎?

況且還會幫你回收油滋滋的舊抽油煙機~~~

PChome很多(含工+處理舊機)出售的價格~且價格不變~(不須多收額外費用,除非你的煙管長於基本長度)

网友:
  沿瓷磚縫鑿溝 (建議是往上, 因為抽油煙機電源線通常在機體上方) 加適當線徑的導線 (加保護管), 釘個明專用插座.

  供參考.

网友:
一般抽油煙機與牆壁之間有約1cm的空間(橡膠墊)可以走線,
若橡膠墊高度夠,可加裝個扁型一轉三插座,讓插頭轉向,讓插座+插頭在油煙機與牆壁之間被蓋住。<--可能用這招即可!

若橡膠墊不夠高,可把牆壁插座的蓋板拿下來,接線也不用拆,只留插座,
安裝時可先掛一邊(左手邊)在固定釘上,把插座+插頭插好之後,
再把插座+抽油煙機插頭塞進牆壁的配線孔裡,然後再掛另一邊,就不會卡到了!
插座+抽油煙機插頭則整個蓋在抽油煙機與牆壁之間的配線孔裡。

你們家抽油煙機是用免洗杯裝廢油,我們家的是用布丁盒,尺寸剛好...
最近新買台抽油煙機,若用布丁盒也覺得難看,就把保鮮膜舖在集油盒裡,以後只要把保鮮膜+廢油一起丟掉即可。

楼主:
感謝大家的回覆,抽油煙機親戚以成本賣給老媽,必須自己DIY

网友:
我的想法是
1.那個插座面板側面夾破
2.從裡面拉白扁線出來貼牆往上走
3.加一些橡膠墊(在新機的右上和左下角),新機直接壓上去
4.上面拉出來的線,加利用舊的插座拆下來用,新機電源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的回覆,抽油煙機親戚以成本賣給老媽,必須自己DIY

只要有電鑽和適當的鑽頭,更換抽油煙機並不難,
若釘子(掛架孔)的距離都一樣,換抽油煙機又更簡單! 連電鑽都不用...
但把牆壁/排風管陳年油垢清乾淨,這才麻煩....

另外,我把白鐵殼的舊抽油煙機載去資源回收廠,竟然以廢鐵價算,約11KG賣不到40元。
若可以的話,建議把舊抽油煙機零件自己拆來玩,或把白鐵板拆下來單獨賣!
我們家舊抽油煙機白鐵殼螺絲轉不開了,懶得用手持砂輪機切斷螺絲,才直接丟資源回收廠!

网友:
我也贊成七樓的做法,這樣比較方便且快速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的回覆,抽油煙機親戚以成本賣給老媽,必須自己DIY

過年前也心血來潮,想把抽油煙機拆下來做個清洗,順便給馬達軸心上油降低噪音,

老式設計,有個像櫥櫃的面板,

動手時才注意到以前師傅沒有考慮拆卸需求,卡到抽油煙機固定片往上移動的空間,

也懶得拆櫥櫃了,以後再來傷腦筋。

抽油煙機上方空間

左右兩側固定片拆卸空間都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過年前也心血來潮,想把抽油煙機拆下來做個清洗,順便給馬達軸心上油降低噪音,

老式設計,有個像櫥櫃 ...

把木板破壞掉一角如何?

手段:電鑽、雕刻刀,鐵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過年前也心血來潮,想把抽油煙機拆下來做個清洗,順便給馬達軸心上油降低噪音,

老式設計,有個像櫥櫃 ...

那是螺絲還是鐵釘??
螺絲的話~可試試(可彎曲的螺絲起子)
鐵釘的話~鐵鎚+一字起子  把木板敲掉一點點就有空間了

网友(2016-03-01):
引用 网友B:
那是螺絲還是鐵釘??
螺絲的話~可試試(可彎曲的螺絲起子)
鐵釘的話~鐵鎚+一字起子  把木板敲掉一點點就有 ...

把木板破壞掉一角如何?

是螺絲,

先不這麼累,

真要故障,就給老闆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