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himei 22QA 有畫面一閃就暗,

楼主(2016-01-30):
已更換日系電容(含450V 120uf)
昨天才補焊高壓區焊點完,透過雙螢幕執行影片測試螢幕;一切畫面都正常,隔天早上看有畫面!

症狀:
螢幕進入待機黃燈,喚醒後開機燈轉藍燈, 畫面一閃就暗!
依照前輩的維修文,不是高壓區就是燈管的問題!
燒機都沒問題,看起來是高壓板的問題,只是小弟不知道該直接修高壓還是買現成高壓板代用?
該從哪裡測量?
感謝各位先進給予意見

兩個高壓變壓器次級電阻約500 ohm;
接燈管的三個高壓電容使用晶體測試器顯示是故障的,但是電容表顯示容值正常!

參考資料:
奇美 22吋 Model : 22QA LCD 維修
CHIMEI 22QA 不能開機(點燈板更換)

网友A:
如果改慮換板,不如考慮改LED,比較檔卡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改慮換板,不如考慮改LED,比較檔卡久

研究看看~

習慣了VA畫質,TN面板看得不是很習慣,應該不會留著自己用!

當作練功用,完修會賣出去~

网友B:
你應該先確認是否為燈管故障老化造成~
再去想下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應該先確認是否為燈管故障老化造成~
再去想下一步..

手上沒有多的高壓板可以點亮測燈管,
請問a大幾吋的高壓板可以點亮?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上沒有多的高壓板可以點亮測燈管,
請問a大幾吋的高壓板可以點亮? 感謝~ ...

幾吋的高壓板?~~~22"的外面賣得應該都可以點吧?...你查一下資料就知道囉..

假如是高壓壞就看你要修還是外接高壓板替代..

楼主:
看來要先買燈管測試器~確認是燈管或是高壓板出問題

网友B:
4燈的?~~買塊4燈高壓公板搭配控制PCB(不用接AD就能直接開啟高壓系統點燈)

看看是不是背光燈管壞掉、老化<亮度不夠原本的高壓就直接關閉不亮,公板高壓反而可以點亮而看出亮度異常>

你再決定對誰下手~~~~高壓壞?!~~原件修復或者換公板,背光燈管壞就改LED背光或者換燈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4燈的?~~買塊4燈高壓公板搭配控制PCB(不用接AD就能直接開啟高壓系統點燈)

看看是不是背光燈管壞掉、老化

換句話說就是去買支援22吋小口4燈的高壓板(借三太子的高壓板圖)那就照三太子的維修實例接線,去測燈管就可以了?!

也就省了購買燈管測試器的錢! 省下的錢可以買LED燈條~如果真的是燈管掛了的話...

補充內容 (2016-2-1 08:23 PM):
或是用DC12V供電給高壓公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句話說就是去買支援22吋小口4燈的高壓板(借三太子的高壓板圖)那就照三太子的維修實例接線,去測燈管就可 ...

嗯~你的燈管接頭要符合公板高壓的燈管接口樣式....大口/小口
看樣子應該是四燈/小口,學姊就有賣了...搭配測試的小裝置學
姊也有賣...

你就透過供板高壓板...控制小模組,嘗試點亮原本的CCFL燈管,
看亮度是否正常有沒有哪邊比較暗的.....如果正常那就單純是高
壓板故障...這方面另外再說

控制小模組是這樣的~一個變壓器接頭、一個電源開關、一個標準定義
的公版高壓接座....公版高壓裝上控制小模組,把燈管接好~模組插上外
接變壓器(12V)就可以用了...看點亮燈管的結果如何

楼主:
參考apex168燈管測試連接線圖 ,來源自apex168的網拍買的燈管測試器的使用

也就是上圖中的單燈小口改為四燈公板高壓板

[連接示意圖]
待測四個CCFL燈管+四燈小口公板高壓板+6Pin連接線
+控制小模組+變壓器(輸出DC12V 1A以上)

大致上了解,順便買個單燈小口,萬一燈管沒事,是高壓板出包,高壓公板馬上就能派上用場

單燈小口高壓板就能方便日後測試~

感謝a大釋疑,就等相關套件到齊再作測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參考apex168燈管測試連接線圖 ,來源自apex168的網拍買的燈管測試器的使用

也就是上圖中的單燈小口改為四燈 ...

嗯...接個12V變壓器就能用了....確認是哪的問題

你不是做生意要求快的也可以原板修復...如果是高壓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接個12V變壓器就能用了....確認是哪的問題

你不是做生意要求快的也可以原板修復...如果是高壓壞 ...

遇到鐵板,可以練功~只是有時候這症狀有時候沒出來,要稍微熱機;待機後才會出現~

楼主:
看樣子是高壓的問題n_088|;還好不是燈管掛了~

↓燈管測試器與高壓公板套件到齊...來測試

燈管測試器與高壓公板

燈管測試器與高壓公板

↓上燈管_紅

上燈管_紅

上燈管_紅

↓上燈管_藍

上燈管_藍

上燈管_藍

↓下燈管 _紅

下燈管 _紅

下燈管 _紅

↓下燈管_藍

下燈管_藍

下燈管_藍

補充內容 (2016-2-24 04:39 PM):
[不算完修]
目前還算正常,只是要避免進入待機模式,怕他一覺不醒~
家裡CRT電視掛了送修,原先自用的22吋benq拿來當電視
奇美這台就暫時擋著先,觀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