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sung--LN32R71B--畫面閃爍--(代PO文)

楼主(2016-01-30):
此文是幫痞酷會員hark大大代PO

因為hark不會上傳圖片~~所以想說代PO  請問可以嗎?

hark大大 液晶電視維修也是新手等級~~需要各位大大一一提點

那以下資料是 hark大大 給我的~  較詳細部分要請大家詢問hark大大

http://bbs.pigoo.com/space-uid-156204.html

銘牌

故障情況是 畫面閃爍~~我個人外行的猜測是不是出現在高壓板上呢? ^^

謝謝大家n_109|

网友A:
感恩!感恩!謝謝您!

网友B:
我可能會
1.先量一下電壓 24V、ON/OFF
2.屏線拔掉看看還會不會閃

网友C:
高壓會閃 大都是電源供電流不足造成 請查電源版(24v)

网友D:
看到影片,還好你有拍背光部份,看起來是背光閃爍造成,如同樓上大大說明,24v 是否穩定輸出,背光控制電壓on/off 及dimm是否正常 如果都ok,再往燈管方面做檢查~~~
背光閃爍部份請往電源板24v 主板背光控制 高壓板 燈管 做檢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感恩!感恩!謝謝您!

有關貼圖教學,請看第12樓。

建議您公告區裏的內容至少要詳看一 遍,有問題當然可以在相關版區提問,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网友E:
再看影片畫面閃爍時,用指針電表量測高壓板供電(12V or 24V).

ps : 畫面人物是 eagles 成員說。吉他手+主唱+bass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可能會
1.先量一下電壓 24V、ON/OFF
2.屏線拔掉看看還會不會閃

ArmsCastle大大謝謝您!也祝您新年快樂!猴立大發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壓會閃 大都是電源供電流不足造成 請查電源版(24v)

快樂人大大謝謝您!也祝您新年快樂!猴立大發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影片,還好你有拍背光部份,看起來是背光閃爍造成,如同樓上大大說明,24v 是否穩定輸出,背光控制電壓on/of ...

冬瓜大大謝謝您!也祝您新年快樂!猴立大發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關貼圖教學,請看第12樓。

建議您公告區裏的內容至少要詳看一 遍,有問題當然可以在相關版區提問,

wooden大大!謝謝您指導!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再看影片畫面閃爍時,用指針電表量測高壓板供電(12V or 24V).

ps : 畫面人物是 eagles 成員說。吉他手+ ...

wooden大大謝謝您!也祝您新年快樂!猴立大發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再看影片畫面閃爍時,用指針電表量測高壓板供電(12V or 24V).

ps : 畫面人物是 eagles 成員說。吉他手+ ...

老老鷹復出的光盤我也有,後來不知裝在哪家的DVD給客人帶走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感恩!感恩!謝謝您!

這台Samsung可能沒壞~
它的通病: 關機後再啟動,影像選項會跑到DYNAMIC、背光會跑到最高值10(最亮),通常會造成偏光膜先剝落
這台,如果降低背光為4或5就正常就不需修理電源板,但還是修改高壓板將功率降低,一勞永役

网友G:
這問題影4種可能  第一個24V不足  第二個 400V不足400V 約在330V或有這種可能  第三個高壓版版驅動異常  第四個就背光模組老化   基本上前3個都可以排除  前三個都排除就是背光問題  我不認為是主機板問題

楼主:
hark大大~~最新進度~~  向大家報告一下

測量電源板~電壓如下~~面板未閃爍時

GND       1=0
P/D        2=4.9
B/L         3=5.3
ON/OFF  4=0.6
GND       5=0
GND       6=0
GND       7=0
GND        8=0
GND        9=0
24V        10=24.1
24V        11=24.1
24V        12=24.1
24V        13=24.1
24V        14=24.1

當閃爍時 電壓如下

GND       1=0
P/D        2=4.9
B/L         3=4.8
ON/OFF  4=0.6
GND       5=0
GND       6=0
GND       7=0
GND        8=0
GND        9=0
24V        10=19.7
24V        11=19.7
24V        12=19.7
24V        13=19.7
24V        14=19.7

再向大家請教下一步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這台Samsung可能沒壞~
它的通病: 關機後再啟動,影像選項會跑到DYNAMIC、背光會跑到最高值10(最亮),通 ...

popcom大大謝謝您!祝您新年快樂!猴立大發財!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這問題影4種可能  第一個24V不足  第二個 400V不足400V 約在330V或有這種可能  第三個高壓版版驅動異常  第 ...

jackhiphop大大謝謝您!祝您新年快樂!猴立大發財!

网友:
引用 楼主:
hark大大~~最新進度~~  向大家報告一下

測量電源板~電壓如下~~面板未閃爍時

小賴大大謝謝您!祝您新年快樂!猴立大發財!

网友D:
引用 楼主:
hark大大~~最新進度~~  向大家報告一下

測量電源板~電壓如下~~面板未閃爍時

如同樓上大大講的,要認真看一下,大電容的電壓也要量一下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同樓上大大講的,要認真看一下,大電容的電壓也要量一下嘿~

hark大大他  測量大電容得到的是 384v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同樓上大大講的,要認真看一下,大電容的電壓也要量一下嘿~

小冬瓜大大謝謝您!祝您新年快樂!猴立大發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