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TABOR DMM 3021 桌上型電表

楼主(2016-01-31):
這是Wish大送的故障電表。

1.拿到手後插電並按下開關,發現不上電。
2.檢查一下保險絲。發現2A的保險絲壞了,換上一個。仍然不上電。
3.再看一下110V的保險絲,裡面是空的。。。。。換上一個,上電了。
4.隨便測一測,歐姆檔好像是正常的。
5.再測V檔,這裡不正常。可能有故障吧!
6.按鍵按來按去,發現[test/20M]的按鍵都不會跳起來。就拆開想辦法讓它跳起來。
7.[test/20M]的按鍵跳起來後再用V檔,測電池電壓應該正常。
8.看來這台沒壞。。。。。有點開心。。。。
9.後來再用一陣子,又不過電了。。。。。

那個110V保險絲廠商的規格是1/8A的,我找不到,所以用0.1A的代用。

燒了以後再換上一個0.1A的,又可以上電了。

問題有二:
一,那個按了以後會互相跳起來的按鍵好不好買??
二,保險絲沒有很快燒,這我是第一次遇到。有什麼情況會壞這種怪怪的症狀??

改天再試試會不會燒保險絲。。。。這暫時就到這裡。。。。

网友A:
gdm-8145 也發現類似的問題,按照電路圖,她的5v電源是插市電就有輸出,如果這時power的按鈕在接通狀態,保險絲就會燒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gdm-8145 也發現類似的問題,按照電路圖,她的5v電源是插市電就有輸出,如果這時power的按鈕在接通狀態,保 ...

我的接保險絲不會馬上燒。。。。。

用多久會燒,我不知道。這我要再試試。

原廠是寫1/8A保險絲,0.125A,買不到。我考慮用0.2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dm-8145 也發現類似的問題,按照電路圖,她的5v電源是插市電就有輸出,如果這時power的按鈕在接通狀態,保 ...

我剛剛換上0.2A的,連續開機20多分鐘並沒有燒。

其中歐姆檔開約7~8分鐘,再切V檔7~8分鐘。

如果是別的檔位才會燒的話,只好等到出問題再抓。。。。。。

這台DMM應當算正常的吧!

楼主:
至於[test/20M]的按鍵都不會跳起來,那就不要用這裡好了。
反正幾乎沒在用M級的,沒差啦!
有需要用到M級時,用別台的就好了。

网友B:
建議接上 AC 電流錶看一下 AC 電流是多少,可能與保險絲規格差不了多少才會常燒斷,在這個場合其實保險絲規格大ㄧ倍也是沒關係。

沒看到樓主檢查電源那幾顆大電解電容,除了看 ESR 外也可能電容有漏電造成的耗電不正常。

那種連動的按鍵開關不要想能不能找到新品汰換,只能將電路板從外殼拆離好好檢視一番,看是否轴歪掉、有污穢或是需要潤滑保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接上 AC 電流錶看一下 AC 電流是多少,可能與保險絲規格差不了多少才會常燒斷,在這個場合其實保險絲規 ...

您說的電容問題我也有想過。但因為還能動,又不確定是否能修好,就沒去動。。。。

待我找個空把電容全換掉,並檢查老化情形。。。。。再上來報告。

网友C:
問一下這電表沒測試時數字會閃爍是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問一下這電表沒測試時數字會閃爍是正常嗎

電阻檔會閃;電壓檔不會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阻檔會閃;電壓檔不會

了解這樣我知道了
看他閃爍不太習慣

网友D:
引用 网友A:
gdm-8145 也發現類似的問題,按照電路圖,她的5v電源是插市電就有輸出,如果這時power的按鈕在接通狀態,保 ...

請問你的gdm-8145是否沒有電阻蜂鳴檔?這個在維修時會比較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接上 AC 電流錶看一下 AC 電流是多少,可能與保險絲規格差不了多少才會常燒斷,在這個場合其實保險絲規 ...

拆下二個16V 2200uF的電容,經測量己老化。
分別劣化成366uF與590uF。

電容沒幾顆,己全換成日系電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你的gdm-8145是否沒有電阻蜂鳴檔?這個在維修時會比較不方便

貪心這個GDM-8145台表示因為4位半和RMS功能, 他好像沒有BB檔
維修用的話人民幣10元就有一個BB檔的3位半砲灰表, 台灣零售250, 所以自己決定看用途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你的gdm-8145是否沒有電阻蜂鳴檔?這個在維修時會比較不方便

我想會有DMM也不會沒有其他電表。

這種也沒有二極檔,要BB叫時用其他電表就行了。

會要這種電表基本上就是看上它的[耐用]跟[準確]。。。。。。

楼主:
今天早上一開又不上電了。。。。

這台燒保險絲都是開機的時候就燒。。。。。因此決定去找[慢熔保險絲]。

原本以為找不到的1/8A保險絲,沒想到慢熔保險絲有0.125A的。。。。。
看來這裡要用的是[慢熔保險絲]吧!

网友E:
第一次看到  色碼保險絲...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早上一開又不上電了。。。。

這台燒保險絲都是開機的時候就燒。。。。。因此決定去找[慢熔保險絲]。 ...

應該是基板上還有元件有問題會燒保險,你再查查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看到  色碼保險絲...

你沒說我還沒注意到...  好神奇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早上一開又不上電了。。。。

這台燒保險絲都是開機的時候就燒。。。。。因此決定去找[慢熔保險絲]。 ...

讲究或精密的电器都会用T字头的延迟式保险管,就你这台仪器而言,属于精密仪器,作为保护作用的保险管应尽量选余量很小的保险管,但是,因为你仪器中有两只2200μF大电解电容,刚开机时瞬间充电电流会很大,充电过后的正常工作电流又变很小,所以就得选用T字头的延迟式保险管,如果没有同规格T字头的延迟式保险管时要用F头或无字母头的快熔式保险管替代的话,电流数就得加几倍,但虽能撑过开机瞬间的大电流,随后的保护效果就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看到  色碼保險絲...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就见过色环保险管,1985年我家有了第一台电视,是18英寸National香港大陆叫乐声牌的彩电,台湾叫国际牌,当年说明书袋里配一个300Ω/75Ω天线阻抗转换插头和一只带色环的T3.15A延迟式保险管。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早上一開又不上電了。。。。

這台燒保險絲都是開機的時候就燒。。。。。因此決定去找[慢熔保險絲]。 ...

以前,一台老式18英寸显像管彩电耗电是69W,就得用T3.15A延迟式保险管,前几天修台LG牌32英寸有高压板背光管的液晶电视,耗电是150W,电源的升压管和进线保险管烧掉,保险管也是T3.15A延迟式保险管,屏幕大了很多,你知道液晶比老式电视屏幕大很多耗电大一倍以上为什么都用T3.15A延迟式保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一台老式18英寸显像管彩电耗电是69W,就得用T3.15A延迟式保险管,前几天修台LG牌32英寸有高压板背 ...

因為剛開機時一瞬間的準備電流在規格之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因為剛開機時一瞬間的準備電流在規格之內。

从耗电瓦数来看,18”老式显像管电视69W用T3.15A延迟式保险管是大太多了,但老式显像管电视有个消磁电路,就是冷机开机时大电流交流消磁,正温系数热敏电阻通电加热后阻值变大,近乎开路,所以冷机刚开机时除了整流电路对各滤波电容大电流充电外,还要加上消磁电流,69W的耗电要用T3.15A延迟式保险管就可以理解了。32”液晶虽屏幕比老式18”大很多,耗电也大一倍以上,但是,较大屏幕的液晶电视都会设计上PFC电路,这个电路有提高功率因数、抗干扰(从外电网而来的干扰及电视机工作时对外电网施加的干扰)、抗冷机开机时大滤波电容充电的大电流,使开机瞬间对大电容充电缓慢一些,可理解为对电容充电起阻尼作用,液晶电视没有老式显像管电视的消磁电路,所以,32”液晶用T3.15A延迟式保险管就可以了,近几年生产的液晶的背光灯已不用高压光管,改用LED光源,耗电大大节省,我用的先锋32”液晶只有50W,耗电是高压光管背光老液晶的1/3,那么,32”新液晶的进线保险管就可减至T2.5A或T2A。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从耗电瓦数来看,18”老式显像管电视69W用T3.15A延迟式保险管是大太多了,但老式显像管电视有个消磁电路 ...

人才啊!人才啊!
要是不要喜歡講一些五四三的,那還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問一下這電表沒測試時數字會閃爍是正常嗎

在哪个档位,电压挡?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早上一開又不上電了。。。。

這台燒保險絲都是開機的時候就燒。。。。。因此決定去找[慢熔保險絲]。 ...

请教:

这种色环保险管的色环是什么释义?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从耗电瓦数来看,18”老式显像管电视69W用T3.15A延迟式保险管是大太多了,但老式显像管电视有个消磁电路 ...

32”液晶虽屏幕比老式18”大很多,耗电也大一倍以上,但是,较大屏幕的液晶电视都会设计上PFC电路,这个电路有提高功率因数、抗干扰(从外电网而来的干扰及电视机工作时对外电网施加的干扰)、抗冷机开机时大滤波电容充电的大电流,使开机瞬间对大电容充电缓慢一些,可理解为对电容充电起阻尼作用,液晶电视没有老式显像管电视的消磁电路,所以,32”液晶用T3.15A延迟式保险管就可以了.

LCD液晶电视虽然没有消磁电路,但是在220v交流输入端至整流桥输入端,或者整流桥输出之后,都有一个小阻值的NTC(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这个电阻一方面抗开机浪涌电流,另一方面也大大减轻了开机瞬间浪涌电流对整流桥的冲击,由于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在开机启动阻值较大,起保护作用,开机启动完成之后,整机机内温度慢慢上升,NTC其自身的阻值会大大减小,功耗降低,以利其持久稳定的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G:
32”液晶虽屏幕比老式18”大很多,耗电也大一倍以上,但是,较大屏幕的液晶电视都会设计上PFC电路,这个 ...
LCD液晶电视虽然没有消磁电路,但是在220v交流输入端至整流桥输入端,或者整流桥输出之后,都有一个小阻值的NTC(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这个电阻一方面抗开机浪涌电流,另一方面也大大减轻了开机瞬间浪涌电流对整流桥的冲击由于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在开机启动阻值较大,起保护作用,开机启动完成之后,整机机内温度慢慢上升,NTC其自身的阻值会大大减小,功耗降低,以利其持久稳定的工作。

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串接于交流电源进线或串接于整流桥与大滤波电容之间在老式显像管电视中也有应用,早期的老式显像管电视串的是几欧级定值大功率水泥电阻,后生产的老式显像管电视改用了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除减小了冷机开机的浪涌电流外,节省了功功耗,还提高了适应交流电源输入电压偏低的能力,相当于提高了电源的效率及适应能力。
这个电阻一方面抗开机浪涌电流,另一方面也大大减轻了开机瞬间浪涌电流对整流桥的冲击”,这两个是同一方面,没有两个方面。
由于是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在开机启动阻值较大,起保护作用,开机启动完成之后,整机机内温度慢慢上升,NTC其自身的阻值会大大减小”,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串接于交流电源进线或串接于整流桥与大滤波电容之间,冷态时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的阻值较大,开机瞬间流过该电阻的电流很大,由于电流流过电阻就会发热,该电阻温升急剧加快,阻值就变得很小,该电阻的温升靠的是源源不断的电流流过,而不是靠机内空气温升来影响维持。

网友:
15楼保险管照片是T125mA,保险管色环表示法应该与色环电阻相似,只不过只有四条色环,前三环表示毫安数,后一道宽蓝色环就应该是表示保险管的类型,前二色环表示有效数字,第三环表示零的个数,由于前二位数只能表示两个有效数字,有三位有效数字时末位省略掉,即125mA省略为120mA来表示,头三色就成为棕红棕:
T1A保险管头三环是棕黑红:
我保存了三十年的T3.15A色环延迟式保险管橙棕红蓝,按色环读是31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