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Z77 D3H一直重複開機,連開機畫面也沒有(已解決)

楼主(2016-01-31):
上上星期買了一塊二手Z77 D3H REV 1.0
拿到時發現BIOS是F13,上官網抓最新F23B更新
用了幾天後,這兩天常常無緣無故重新開機
今天更嚴重,連開機畫面都沒出現,就一直重開
風扇更是一開就全速。

CPU E3 1230V2
KINGSTONE 8GX2 1866
顯卡 撼訊AX6670 1G
https://youtu.be/r5XjujwgAFs
我錄下來在這,這是什原因?

网友A:
不更新BIOS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更新BIOS都正常?

不能確定,因為F13我用沒多久就升F23B
現在想刷回F13也不行,連開機畫面都都看不到,
偶爾可以進入BIOS但隨時都可能跳掉
重開機LOOP

風扇轉速是BIOS控制,是不是BIOS掛?

但是不是DUAL BIOS嗎?B BIOS不會恢復嗎?

网友B:
技嘉這塊型號Z77 D3H REV 1.0板子沒有F13的BIOS版本

1.有更換過電源供應器測試過嗎?

2.顯示卡拔掉是否可以正常開機?

3.有診斷卡可以檢測錯誤代碼嗎?

4.補充.裸測主機板時請在底下墊塊海綿或泡棉的東西以免阿速到

技嘉官方網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嘉這塊型號Z77 D3H REV 1.0板子沒有F13的BIOS版本

1.有更換過電源供應器測試過嗎?

還沒做POWER交叉測試

顯卡拔過沒用

沒有診斷卡,淘寶要怎麼找關鍵字

補充,賣家說要再編程兩顆BIOS給我,他認為可能

BIOS有問題。一上電風扇就全速。

那為何刷F23B時顯示要不要備份那時看是F13,

開機畫面也是顯示F13,賣家有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嘉這塊型號Z77 D3H REV 1.0板子沒有F13的BIOS版本

1.有更換過電源供應器測試過嗎?

http://download.gigabyte.asia/Fi ... _ga-z77-d3h_f13.exe
有F13只是沒列出來

网友B:
找一張診斷卡看看錯誤代碼是什麼也許比較好抓問題一點

請先排除其他硬體設備有沒有正常

1.電源供應器交叉測試

2.記憶體交叉測試

3.顯示卡交叉測試

4.排除CPU問題

排除以上問題再進行主機板判斷那裏有問題

如果BIOS有問題照理來說不是當下就要無法開機了嗎?

怎會用幾天後才出現問題?

如果排除以上問題才可能判斷是主機板的問題

如果是主機板有問題那你可能要跟賣家溝通一下說這主機板有問題

看他願不願意更換一片給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張診斷卡看看錯誤代碼是什麼也許比較好抓問題一點

請先排除其他硬體設備有沒有正常

今天做過PWR交叉,顯卡交叉,記憶體是新買的

剩下CPU和主板,CPU跟主板都是二手上星期以起入手,可是不同賣家
早上起來都可以正常開機,都是跑一陣子後才突然間跳掉出現這問題,

推測CPU溫度或主板溫度上升後才發生,我沒有檢測卡可以試

网友:
CPU散熱膏有重塗過嗎?

如果排除過熱問題和CPU.記憶體.顯卡.電源供應器那因該就主機板有問題了

楼主:
散熱膏有重塗,溫度約在28-3X度,我手上沒有多的1155
CPU MB可以交叉測,
我在北高雄,有網友可提供檢測卡幫我檢測嗎??

网友:
power換一下看看

楼主:
PWR原本是保銳,換康舒還是一樣

网友C:
換一張普通顯卡或用內顯試試,若是正常,那POWER的問題就很大了!!

网友B:
當電源供應器電壓不足於推動獨立顯卡的時候會產生無法開機問題或是因電壓不足導致無限自動重開機

主機板有支援內建顯示卡那就先不裝獨立顯卡做交叉測試看是否問題依舊存在?

不知園內建顯示卡那就找一塊低階顯示卡無須另外接電源的顯示卡做交叉測試看狀況是否依舊存在?

補充請問你電源供應器瓦數幾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換一張普通顯卡或用內顯試試,若是正常,那POWER的問題就很大了!!

我沒接顯卡,還是一直LOOP,

乾脆連RAM也拔掉,還是LOOP

整個板子剩CPU,那不就是這兩個其中一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當電源供應器電壓不足於推動獨立顯卡的時候會產生無法開機問題或是因電壓不足導致無限自動重開機

主機板有 ...

POWER 400W

网友:
假如你沒有檢測能量,我給你個建議~~~~
1.確認一下你的主機板BIOS有支援當下安裝的CPU
2.打電話給電腦門市,問他們檢測一張板要多少錢~
只要能測出正常狀況代表板OK,否則就是異常~
門市工程部能協助你確認是不是CPU等組態造成的這種現象~
不然你瞎子摸象也只是亂槍打鳥.....要開火得知道敵人是誰先

楼主:
我在ptt上徵倒一位同學有1155系統願意借我交叉

去隔壁電腦公司,他說他們沒有1155

网友:
GA-Z77-D3H

補充E3-1230v2不支援內顯

沒裝獨立顯卡不能用E31230V2

所以一定要安裝讀顯才可以開機

但依照你的問題你有可能是主機板南僑有問題

网友:
我跟樓主您用一樣的主板搭E3-1275 V2也有相同問題發生,是屬於偶發的問題。
目前大概只知道24 pin ATX connect至memory solt中間壓一壓就可以正常開機
大概用塔散有板彎現象,造成那邊元件短路,可以參考看看。

网友:
看看CPU與散熱片有接觸到CPU過熱也會這樣

楼主:
http://www1.oc.com.tw/ocbid/msg. ... id=819&posit=20
應該是腳座原因,這裡一位哈士奇大大一直再幫我追蹤

网友:
借本帖發問

我也有片z77-d3h的板子  也是如此一直重復開機
測到連CPU沒裝上去.也是一過電就一直LOOP開機.關機.
除錯卡還沒顯示錯誤碼.就又關機重開了
因為過保.送修要850元...修了划不太來

請教大大們...還有其他解決方案嗎??  謝謝

网友:
因該有錯誤碼吧

只是一閃就過了

仔細看一下

网友:
我把CPU都拔除了  無CPU  原則上Debug Code 不是00就是FF
就一直重復開關機..
開機.然後間隔約3秒,就關機  又再自己開機,再關機,再開,再關.....  一直Loop

网友:
換完bios 有重新 load default 嗎? 另外, 感覺是散熱問題

网友:
買2手主板,要注意保固期多久 ?

需於保固期內做一般熱機測試OK並測試all usb port and 網路port

確定多沒問題後~~再來搞東搞西,不然出問題後,這責任算誰呢 ?

===================================

既然是二手品,就有2種管道: 1.回收舊機拆下販售  2.故障品維修後販售

所以主機板基本上就是"很脆弱",經不起CPU散熱風扇沒裝好&用力過猛主板彎曲導致BGA all chip再度虛焊

反覆reset的問題若排除過熱~基本上就是主板問題了

网友D:
我遇過反覆重開主機板較常見問題,提供你參考看看
1. 橋的PWM IC不穩(很常有,看波形很容易發現)
2. Pull High排阻(磐石店很常有)
3. CPU接觸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遇過反覆重開主機板較常見問題,提供你參考看看
1. 橋的PWM IC不穩(很常有,看波形很容易發現)
2. Pull H ...

2. Pull High排阻(磐石店很常有)

還是明講吧! 不然真的很多人不暸

就是指ASUS系列的主機板~那要命的排阻822

但是技嘉不會有822問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能確定,因為F13我用沒多久就升F23B
現在想刷回F13也不行,連開機畫面都都看不到,
偶爾可以進入BIOS但 ...

技嘉雙BIOS的板子回復
補充一下完整辦法:

方法一:按開機鍵10秒不放,電腦會開機然後自動關機。再次開機時就可以自動恢復BIOS。
方法二:按重啟鍵不放持續15秒,電腦自動重啟後自動恢復BIOS
方法三:短接M BIOS的1腳和8腳,關機。再次啟動自動恢復BIOS

雙BIOS的板子 把電池拔掉  直接按著RESET  按著15秒然後 把電池放上...在開機 就OK了.
記得把電池拔掉.....如果一次不行   就多試幾次

网友:
分享一下網拍收二手主機板經驗給版主參考~
雖不是老經驗...不過至少不下20張,顯卡不下40張,慶幸的是絕大部分都沒問題
目前跟3位賣家交易過~全部都是回收品
第一位經驗最差(也怪自己太心急...)買到板彎無法修復,慶幸全額退
第二位運氣好+老闆也很有耐心!有遇到問題,但最後確認是其他硬體導致也已經修復正常使用中
第三位買過最多張~有很幸運都OK的,也有衰到連原廠都找不出問題,直接花錢升級更高階板或是斷pin須自己修復
網拍保固大致可分成:
1(3-7)天
2(15)天內
3(一個月內)
當然!以上前提都是要非人損
所以比較建議...非必要!!請親自面交自取<--這很重要,而且建議在白天!約可排除70%故障機率

首先將MB放置一平面上(硬紙盒/平桌面),以目視確認板彎程度!

第二~確認較大零件是否有碰撞痕跡,包含PCB板,以及有無明顯燒焦,返修過的痕跡(例:焊油/錫渣等等...)

以上約可排除40-50%~再來就靠眼力-靠經驗-靠人品....

靠眼力:檢查SMD零件有無碰撞掉件或燒毀(顯卡機率蠻高的!)/插槽有無斷PIN(CPU-RAM-PCIe-PCI-SATA)

ps:有時強光LED手電筒是個好幫手,新掉件位子錫點容易反光

靠經驗:某些版某些橋特別容易空焊/虛焊,或是特定位置溫度容易飆高導致零件壽命不佳等等...這些都要靠經驗

靠人品:例:我上面說的那張原廠找不到問題的主板-問題點在於...我手邊20幾隻DDR3 (5-6家廠商 1333/1600 2G/4G 單面/雙面 甚至剛換回來的整新品)
           它只吃一隻(海力士-標準電壓 2G 1333 單面顆粒)....其他一律不開機,而原廠那更扯...沒一隻能用的n_144|

           因當時急用,原廠也已過保,經過兩周等待協商後,只好認賠維修費升級用料高一階卻同等級主板結案...

附註:主板零件都有一定壽命~但有太多不可預知可能~出廠年份只能當作原廠保固參考,整體壽命還是依此版新品售出後的使用狀況來決定
        所有條件都並非絕對~ 簡單的說...好賭的人可買,沒把握的還是乖乖買新品比較實在!

        (二手3C投資有賺有賠~詳情請閱個人人品不公開說明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技嘉雙BIOS的板子回復
補充一下完整辦法:

這資訊很有用,謝謝大大。

後來判斷應該是CPU針腳的問題,

已退回賣家,自己虧一半,賣家說太晚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