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濕機] 大同 TWD-715G除濕機維修

楼主(2016-01-31):
同事家的古董,主訴會過電有聲音不做水

這台滿好拆的,就看的到的螺絲全拆後,整台就分核心加底座,左右殼

電路圖

上電後30min壓縮機還是冷的,風扇會轉,研判壓縮機不過電

拆PTC

大同這個很變態,PTC跟過載保護器作成總成,拆開後PTC接點鬆的,中間的熱阻體可以動來動去

把熱阻體的彈簧喬一喬,壓緊熱阻體後裝回

會除濕了

問題還有

上電30MIN壓縮機約45-50度,風扇馬達也一樣

壓縮機電流2.2A

風扇電流1.4A
.

全機電流2.9A

問題是貼紙上總功耗220W,合理電流應該是2A,哪裡把電吃掉了

還有2.2+1.4=2.9 小弟數學沒學錯吧

网友:
功率因數(pf)的問題, 不能只看AC電流, 要用功率錶才準...

网友:
貼紙上的220W 下面的運轉電流3.0A, 所以跟你實際量到的差不多!

网友:
所以完修?

楼主:
開機跑一天,除了2桶水,感覺上效率還好,量電流也都在2.8-3.0a之間,算是完修,已通知業主領回組裝

不過風扇馬達溫度不低,大約50度(會燙手),已提醒業主如果風扇馬達有轉速不穩定或停轉就要換零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