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L850 不開機

楼主(2016-01-31):
各位大大好,此機上電燈號不顯示,查線路有3.3V,但沒5V,小弟想說該往回找5V的供應,但真的看不懂電路圖,特來請教

有3.3V沒5V

有3.3V沒5V

附件是版上文章中http://bbs.pigoo.com/thread-59350-1-1.html的附件,應該是同一台吧,但真的看不懂,拜託了

剛想了一下,該不會是這二顆吧?  依小弟的能力是沒法換下它們倆的,有大大願意幫忙嗎?  小弟在汐止,我可以送過去

Toshiba Satellite L850 C850 C855 - INVENTEC DAKAR10F DAKAR10FG - 6050A2491301-MB.pdf

1.17 MB, 下載次數: 86

网友A:
可先查tps51123 的條件,從L6150電感前下手查,有待機3v,沒5v,也可先斷開L6150,看是否短路拉低待機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先查tps51123 的條件,從L6150電感前下手查,有待機3v,沒5v,也可先斷開L6150,看是否短路拉低待機5v ...

報告,斷開後連3.3V也量不到

网友B:
請照一下背面.我想看C6150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照一下背面.我想看C6150位置

報告,大大是在找這顆嗎?  C6150翻過來的背面是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報告,大大是在找這顆嗎?  C6150翻過來的背面是它

對.先換掉試試.這是你可以先做的.用一般電容330U 6.3V先試就可以.若真修好再去找固態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先換掉試試.這是你可以先做的.用一般電容330U 6.3V先試就可以.若真修好再去找固態電容 ...

報告,剛用一般電容6.3v 330u,一開始上電LED燈有反應,拔掉再上電就不亮了

這顆是舊主板拔下來的電容,現在找不到相同規格的電容,可以6.3v 820u代替嗎?

网友C:
有3V沒5V可以先測量Q7000跟C70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3V沒5V可以先測量Q7000跟C7000

報告,量了Q7000  1.8v~2.8v跳動

Q7000的EC_PW_ON,為0.2~0.6跳動

北部有朋友在維修的嗎?   接下來小弟不知道該怎處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先換掉試試.這是你可以先做的.用一般電容330U 6.3V先試就可以.若真修好再去找固態電容 ...

很奇怪的狀況,是第一次換上去的6.3V電容,上電就會有5v,但電源重插後,又恢復到原狀,小弟連換了三顆電容都是相同狀況(同電容再換回去就死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奇怪的狀況,是第一次換上去的6.3V電容,上電就會有5v,但電源重插後,又恢復到原狀,小弟連換了三顆電 ...

先找固態330U 6.3V換上 820U應該不適合.換好後才進行下一步.所以原本的固態330U確定壞了嗎.因為你說再換回去也是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找固態330U 6.3V換上 820U應該不適合.換好後才進行下一步.所以原本的固態330U確定壞了嗎.因為你說再換 ...

手上沒有固態6.3V 330U的,一般電容6.3V 330U,再裝上去也沒用了,看來要明天去光華找電容了,總覺得好像還有其它的問題在

感謝大大的指教,明天買回來換上去再跟大大回報

网友D:
先查p5v0a和p5v0s有無短路,
不用執著在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查p5v0a和p5v0s有無短路,
不用執著在電容

收到,不過我可以問個笨問題嗎?  P5V0A跟P5V0S  是哪個零件?  還是我要量哪二個腳位?

各位大大,我有個疑問,3.3V及5V後面的電感斷開,不是應該也會供電嗎?

怎麼我把故障的5V後方電感斷開,連3.3V也量不到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收到,不過我可以問個笨問題嗎?  P5V0A跟P5V0S  是哪個零件?  還是我要量哪二個腳位?

各位大大,我有個 ...

請用adobe reader搜尋,
沒電容儲存電量所以不會有電壓,
除非你在斷開的電感前面加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用adobe reader搜尋,
沒電容儲存電量所以不會有電壓,
除非你在斷開的電感前面加電容 ...

報告大大,是不是以下這二個點位?

如果是,東西在家裡,回家量測後再回報。謝謝

楼主:
報告,換好5F第三張圖中的電容後,就開機了,重覆上電也正常了,非常感謝板上各位大大的幫忙

該怎麼把主題改成"已完修"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報告,換好5F第三張圖中的電容後,就開機了,重覆上電也正常了,非常感謝板上各位大大的幫忙

你之前該不會是把電容銲反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報告,換好5F第三張圖中的電容後,就開機了,重覆上電也正常了,非常感謝板上各位大大的幫忙

所以故障零件就是C6150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之前該不會是把電容銲反了吧???

你是怎麼知道的? 難不成我家有監視器?

不過是第一顆電解銲反了,發現後就立馬拆下來(我前後換了三顆)

另外,我發現這台上電,燈不會馬上亮,之前都太心急,插沒二秒就斷電,超怕造成其它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故障零件就是C6150嗎?

是的,感謝大大指導

网友E:
如果說是用韓系的固態電容,其uf通常多會大很多

用日系則會等於或小於原uf

而你若無測試電容儀器的話,常會有電容不良或uf差異過大現象但是你根本不知道.

我就遇過公司整包不良品 470uf/6.3V的電容~全部多高達600~700uf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說是用韓系的固態電容,其uf通常多會大很多

用日系則會等於或小於原uf

我有買一台,但放在公司,所以沒得測量,再加上小弟技術差,取下來的時侯它的腳被我拉出來了一點點,所以再帶到公司測量時連1u都不到

其實小弟分不出來韓系跟日系電容,昨天也是找了很久,沒買到SMD的固態,只買到一般腳位的固態,但規格是相同的,就焊上去了,沒想到上電後燈亮了

本來的想法是,它搞不好又跟前天一樣,電拔掉又死掉了,沒想到重覆了幾次,它很爭氣的活過來了

楼主:
還好,還能回覆,上來更新一下這台的狀況

因為這台的主人並沒有在第一時間拿回機器,所以在小弟這放了快二週(電池未取下,但置放前是充滿電的)

明天要來取回,故小弟剛取出並上電,然後 OH MY GOD,又不過電了.............(現在是怎樣??)

因為檢查電容的機器還是放在公司,只好直接再換上電容,好擔心啊,想問各位大大,這會是什麼問題呢?

网友:
分享bios

補充內容 (2016-3-2 05:59 PM):
I'm sorry about it.
This is from  Toshiba Satellite L850D-105 not for L850

1.32 MB, 下載次數: 34

楼主(2016-03-01):
bios的問題嗎?

主人已把機器接走了,謝謝大大提供

网友:
引用 楼主:
bios的問題嗎?

主人已把機器接走了,謝謝大大提供

我這bios是好的機子刷備份

网友F:
請問您是如何發新發表的? 我沒辦法新發表

在本版區發帖,至少需附一張使用本論壇空間,且與內容相關的圖片
[ 點選這裡返回上一頁 ]

請教版主這如何解? 是我哪裡超做錯誤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您是如何發新發表的? 我沒辦法新發表

在本版區發帖,至少需附一張使用本論壇空間,且與內容相關的圖片 ...

你要附上提問的相關照片呀,版規有寫明,你可以先去看看。(喔對了,我不是"版主"啦,哈哈)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网友F:
我已經發表成功了, 謝謝你, 還有我再發表在作實驗時掛了兩張你po的照片, 我不知道如何刪除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已經發表成功了, 謝謝你, 還有我再發表在作實驗時掛了兩張你po的照片, 我不知道如何刪除 ...

那就真的只能請"版主"去刪了唷

网友:
我也收了一台,有被修過的痕跡,且C6100 C6150被補上了鉭電容 只知道是220uf 電壓未知 (不知道是否為rework),還是另有原因,我的是R6001有7.1-7.4V   ,L6000  量到3V  L6100 跟 L6150皆無電壓,是否跟C6100 C6150補上的電容有關?  電源開關也量不到3.3V,等找到330uf 6.3V固態電容再來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