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 IDE 模式底下安裝, ACHI 模式底下會死在循環重啟

楼主(2016-01-31):
這個肯定是 BIOS的問題, 不過2010年到2014年的的 WIN 7 /8 電腦, 都有類似的問題, 有製造商要更新和支援嗎

最近好幾台ACER的筆電, 都因為SATA硬碟掛了, 恢復系統也不成功, 唯有順道上WIN10, 也只能在IDE 模式底下安裝, 雖然可以解決, 但是很麻煩.

上個WIN7貼紙圖

win7_licesen

win7_licesen

网友:
我自己一台ACER
沒遇過這問題@@

网友:
可以試看看 這是WIN7的IDE-AHCI修正程式 先在IDE模式下進WIN10安裝 然後重開機 將BIOS裡面 SATA模式IDE改成AHCI 開機後會自動安裝AHCI驅動程式 重開之後就好了..沒試過WIN10 當作實驗吧 參考這篇

158.67 KB, 下載次數: 22

网友:
你好, 這是因為安裝時, 沒有載什 AHCI 驅動模式所致, 請改回 IDE 模式即可開機
然後修改下列機碼即可, 若是 INTEL CPU 改機碼即可,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 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msahc
將 Start 值改為 0
然後重開機, 再把 BIOS 改成 AHCI, 就可進入了

參考網址: http://dacota.pixnet.net/blog/po ... %96%8B%E5%95%9Fahci

如果是 AMD CPU, 建議重開機完後, 再安裝晶片的 AHCI 驅動程式

正常來說, AHCI 應可以安裝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