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斷電後 發電不足60v~

楼主(2016-01-31):
以下為兩組不同牌子的UPS分別為科風500A跟PCM WAR-500A~
兩台狀況一樣電池無法蓄電後 更換不同型號電池測試 發現斷電時 發出的電不到交流60V~
非更換之電瓶電流不足或異常~即使使用12V22V電池依舊發電不足!

科風全圖

科風全圖

科風右半

科風右半

科風左半

科風左半

以上為科風500A板子
下方為PCM WAR-500A板子

PCM全圖

PCM全圖

PCM左半

PCM左半

PCM右半

PCM右半

50N06L上

50N06L上

50N06L下

50N06L下

上方為50N06L
下方為50N06 令我感到困惑的是 50N06這兩顆 用夾子夾跟直接用探棒量 電阻值卻不同....
剛用探棒量時 指針還會慢慢往上爬~~!!

50N06上1

50N06上1

50N06上2

50N06上2

50N06下2

50N06下2

50N06下1

50N06下1

問朋友 朋友說可能是這兩顆壞掉 叫我拔下來測試~但我不知這種晶片要如何分好壞~
論壇上又找不到類似問題~UPS文實在太少了....所以 想請問版上是否有遇過或知道 UPS發電不足的前輩 來指導~~

网友A:
這種Ups有經過變壓器吧,經過變壓器應該就正常了。但是因為是方波輸出,所以量到電壓會略低

网友B:
NMOSFET的測量,可參考這篇介紹.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mp;highlight=MOSF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Ups有經過變壓器吧,經過變壓器應該就正常了。但是因為是方波輸出,所以量到電壓會略低 ...

我爬文找到大陸文有介紹 方波問題~問題是 接上液晶營幕是無法開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NMOSFET的測量,可參考這篇介紹.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295&highlight=MOSF ...

感謝分享 但其內容解釋還是有聽沒有懂 畢竟這類晶片實在太多種了

网友:
N-MOS的測量方式
1.先確認G.D.S腳位出來
知道腳位定義後,以下用指針電表的歐姆檔測量
2.將紅棒接於"S"極,黑棒接於"D"極
此時指針處於"無限大"
3.取一顆阻值約10~100K的電阻
接於"G"極與"D"極,電表依然要接著
正常應該會導通

网友:
3.取一顆阻值約10~100K的電阻
接於"G"極與"D"極,電表依然要接著
正常應該會導通

有一個類似但較偷雞的方法,用電錶的二極体檔給GD級一個順向電壓,再去量DS極應該是導通的,若要讓它再度不導通,用測試棒導電部份短路一下gd端,這樣DS 就不會導通了!
用這種方式可以很快的測試這類零件的好壞!

网友:
輸出應該為擬態的交流正旋波,用類比電表量出來電壓可能有偏頗.要不要試試看用數位的電表看數值~~晶體最簡單的方式是用類比電錶量看有沒有短路(阻抗毆母檔)通常掛掉的都是短路炸開,然後再對應一下晶體資料,看看是何型態的.再來細分不同的量法~~

楼主:
後來 我將四顆拿去給我朋友量 他說是好的 回家後焊上~還是一樣 無解...
有前輩知道 哪顆IC或其他元件壞了 致使電壓不足60V呢??

网友A:
這兩台是同家公司,差在產品定位不同

先將線路復原
1.測量電池電壓是否有12v以上
2.三用電表切到ac檔
紅棒接於電池正極
黑棒分別測量散熱片
應該可以量到ac 6v以上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兩台是同家公司,差在產品定位不同

先將線路復原

先將線路復原                              已將零件焊回
1.測量電池電壓是否有12v以上       電瓶量約12.6V
2.三用電表切到ac檔
紅棒接於電池正極
黑棒分別測量散熱片
應該可以量到ac 6v以上電壓           兩台都有6V~6.3V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將線路復原                              已將零件焊回
1.測量電池電壓是否有12v以上       電瓶量約1 ...

所以板子應該是沒問題

問題可能是變壓器與輸出路徑上面
要仔細量看看
另外繼電器也要測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