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EURORACK UB2222FX-PRO 混音器的這種開關何處可購得?

楼主(2016-01-31):
太多的開關和 VR 常用的就是那幾個,不常用的久而久之就成為故障地雷。

這種開關是壓下自鎖,再壓一次彈開,網拍上少有,只找到一家賣ALPS,但也沒現貨,
圖片上有兩種規格,分別是6接點和12接點,請敖版上的前輩,何處可購得這種開關?

网友A:
能麻煩量一下尺寸嗎?
一般俗稱按壓開關

早期PC機殼上的turbo按鈕好像就是那種6接點的

12接點的... 對岸這個是不是?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4441170436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4712561229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麻煩量一下尺寸嗎?
一般俗稱按壓開關

對吼!拆機時只顧拍照,倒忘了卡一下尺寸,

找到您說的那種 turbo 開關,大小近似,但是按鈕頭不同,這種頸部有縮小了,

混音器上的白色方頭是一樣大的,也就是說套在開關上的按鈕頭會卡不住。

謝謝您提供的資訊,明天再拆開套量一下尺寸,或許和 turbo 開關一樣也不一定!

補充:太好了淘寶上有圖有尺寸,可以參考看看。

楼主:
補充一張按鍵特寫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補充一張按鍵特寫

木頭前輩,你的LINE沒開~
這台是啥? 殺起來很多肉的樣子

网友C:
這個廠牌是 BEHRINGER,我們俗稱耳朵牌,用料不好不耐用壽命短但價格便宜。
這種開關都是訂製品很難找到可替換的,而且要換建議全部都換掉,因為是環境與時間因素不會只有一兩顆有問題。
即使是日製的 YAMAHA 混音器也是同樣問題,時間ㄧ到又沒有除濕環境,這些小按鍵開關都會產生雜音出來。
在混音或收音的過程一產生雜音後製要加工都很難,要重錄有時也很難,所以最保險的方式就是拿新品來用。

所以這種商品二手很沒價,因為沒人要。如果要全換弄到一勞永逸零件錢與工錢也不是小數目,以殘值來看很不划算。
我以前上班閒閒時整理過好幾台所以知道通病,最後得到的結論就是不值得修買新品來用比較划算。
看照片這台已經放很久又沒有妥善保存所以問題一定會很多,工時也會很多。

這些開關為了音質或品質接點都是鍍銀的,但卻不做全密封結構,所以很容易氧化變黑。
也曾經灌過幾次洗銀水或接點復活劑但也好不了多久就會復發,找新品來換不是接腳不合不然就是頸部套帽子的地方不合,不要修了省的麻煩。
這些混音器不用時要用塑膠袋全包起來裡面再丟幾包乾燥劑,裡面有數不清太多的開關與 VR 的接觸點,每一個都很會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木頭前輩,你的LINE沒開~
這台是啥? 殺起來很多肉的樣子

呵呵!離線上船啦!

殺肉也很厚工說,而且外觀看起來都氧化了,內部就更難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廠牌是 BEHRINGER,我們俗稱耳朵牌,用料不好不耐用壽命短但價格便宜。
這種開關都是訂製品很難找到可 ...

感謝 您提供寶貴的經驗。

算一算面板上共有218個開關和 VR ,這些有觸點的零件,氧化是個大問題,沒作密封或防潮,
確定很快就完蛋了。

記得有聽過 WISH 老大說,以前有玩過 MIDI ,我想他老倫家應滿有經驗的,
很想聽聽他的寶貴經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