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oc 22吋液晶發出高頻聲後出現黑影

楼主(2016-01-31):
aoc e2343F 吋液晶發出高頻聲後出現黑影, 每次開機用了一陣子就會發生, 不是右上就是左下, 重新關了再開又沒了, 過一陣子又會出現, 求解決方法, 感恩...
剛才等了半天都不出黑影, 先傳一張正常的

网友:
我猜電源板濾波電容,先拆開來看看吧

网友:
拆開量電壓,裸機測抓問題

楼主:
請看圖片

网友A:
LED燈條插座鬆脫了,
整塊面板分解就可以看見答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ED燈條插座鬆脫了,
整塊面板分解就可以看見答案.

海洋大~很久沒上來了,功力還是一等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海洋大~很久沒上來了,功力還是一等一的

我都偷偷的看著你們成長..

楼主:
感恩, 改天拆來看看, 這種變黑的情形把螢幕電源關掉再開能暫時解決, 但過一陣子若出現高頻聲又會跑出來作怪, 有時會出現在右上角但範圍較小...希望只是鬆脫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恩, 改天拆來看看, 這種變黑的情形把螢幕電源關掉再開能暫時解決, 但過一陣子若出現高頻聲又會跑出來作怪 ...

有百分之80 是電源不穩造成的,可能檢查一下電源換換電容就完修了!
很多3C產品若是電源不穩,都會有類似情況!

楼主:
好, 等下拆來看看, 3Q

网友A:
先從外面拉一拉LED燈條的供電白色軟排線,
如果插座跟著拉出來,就是插座鬆脫了.
最好不是插座鬆脫,修了幾萬台液晶螢幕,
現在修到這款,頭殼還是會冒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從外面拉一拉LED燈條的供電白色軟排線,
如果插座跟著拉出來,就是插座鬆脫了.
最好不是插座鬆脫,修了幾萬 ...

小弟比較不想碰電腦螢幕,因為拆殼很費工夫,尤其是沒拆過的,雖然也拆了好台.....還是液晶電視好,螺絲拆一拆背殼馬上就起來了....

网友:
海洋大大,可以開示一下我那台奇美22LD是什麼問題啊!
重置後隔天開機又一樣的問題,只是換顔色了。

楼主:
換了一條電源線問題還是沒解, 看來真的要拆背蓋了, 我暈...

楼主:
請問海洋大若是插座鬆脫是不是很麻煩? 拆開插回去就OK嗎? 3Q

网友:
如果是插座脫落,必須使用烙鐵焊回去.

楼主:
左下角那條看起來是沒問題:

楼主:
電源供應器換過一個還是一樣, 底座拆開後有看到電容, 外觀也都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