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請問濾水器的廢水過多問題

楼主(2016-01-31):
各位晚安,我們家的淨水器從來沒有換過紅色跟跟綠色箭頭的濾心,請問這兩個是什麼呢?
另外黃色箭頭是第三道濾心,每次換新品的時候都會微微滲出東西,一陣子就好了,請問這是正常嗎?
最後是廢水的問題,請問廢水太多是什麼問題?

网友:
紅色箭頭是逆滲透膜
綠色箭頭是後置濾心(活性碳或賣飯石之類)
第三道濾心換新品會微微滲出... 是哪邊滲出? 外殼螺旋的地方嗎

廢水太多...廠商的標準說法都是水質不好, 過不了逆滲透膜的都排掉
但從結構上來說還跟廢水筆(比)這零件有些關係, 不過這會影響逆滲透膜的效能壽命

网友:
機器裝多久了
自來水還是地下水?
正常是一杯水,三杯廢水

网友:
這問題請強哥版主協助就好

第三道濾心用的種類可能不對造成逆滲透膜阻塞,不然廢水比故障機率不大
現在電腦控制盒方式可能較便利,原機改裝也可以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2020909612

网友:
紅RO膜(主要過濾),綠後置(改善口感)
RO膜從來沒換過+廢水過多的狀況,合理推測,很大的可能性RO膜阻塞
黃箭頭一般會用的濾心有兩種
,第一種1微米纖維濾心
,第二種可能性,壓縮活性碳,新品安裝後的確會有釋出碳粉的可能性,但此處(前置第三)的危害頂多減低RO膜的壽命,不致危害人體

网友:
廢水過多就是該換RO膜了。

就這樣而己。。。。

网友A:
另外黃色箭頭是第三道濾心,每次換新品的時候都會微微滲出東西,一陣子就好了,請問這是正常嗎?

我記得這個問題老大有問過我,因為你第三支濾殼是使用透明的, 看得見里面(一般不會使用透明濾殼的) 而第二支昰 活性碳,活性碳濾心有分粉末顆粒及壓縮活性碳, 一般壓縮活性碳比較緊密, 較不易有這種有黑色渣的問題,粉末較易有這種問題, 這是由於剛換時有活性碳渣渣流出的現象,這是正常的,放水一陣子後就沒這種現象了.至於這三種活性碳如何分辨, 搖搖看聽聲音就可分辨出來了 。粉末聲音較沈,顆粒活性碳有沙沙聲,壓縮活性碳又稱塊狀活性碳,好像一根棍子,搖起來沒什麼聲音!

另外綠色箭頭所指是第五隻活性碳,一般是建議一年換一次!紅色是 RO 外殼內有 RO 膜,不用換,用到壞為止。更換時機也很好判斷,看你的造水速度。若加壓馬達正常,一般造一桶水約1.5-2個小時,若是造水時間變長了,到兩個半小時都還沒造一桶水,可能就是RO膜該換了!另外還有一個現象,RO膜穿孔,這就如大姐所說的廢水突然增加很多,這是由於純水和排放的廢水混在一起了,問題來了,如何判斷呢?用TDS 檢測器來測試一下,若純水值變得值很高,如在20 以上就有可能是 RO膜破了!還有一個原因ro膜用久有點塞住了,由於原水(未過濾之進來的水)較流不過RO膜,所以一部份就從廢水諯流出了!

廢水問題,其實可用個桶子來接,拿來澆花、拖地、沖馬桶挺不錯的!

以前都是老大換攄心的,最近變得大姐在換了!

Ps: TDS 檢測器大陸淘寶很多人在賣,很便宜的,在台灣一支可能要 500 左右,大陸可能在 120-200 台幣之間!

网友:
我想 RO 謨要換了喔,讓 RO 正常工作再觀察看看

网友B:
現在烏骨雞學姐遇到問題就上來問,問了就跑了,她的意思就是要我去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現在烏骨雞學姐遇到問題就上來問,問了就跑了,她的意思就是要我去處理....... ...

不然咧......你要幫我洗窗戶嗎?

楼主:
非常感謝各位大大的解答

网友:
老大您當兵應該聽過,菜不是該死,是罪該萬死

您就甘願一點幫學姊出公差吧

网友:
正常是一杯水,三杯廢水, 再把廢水接去自來水,重覆循環,

网友:
其實 RO為何要排廢水,主要的目的是保護RO膜,讓RO膜不被堵塞,延長其使用時間,以前 RO 膜很貴的,一隻RO膜將近8000 元。
一般的過濾器都是一進一出,為何RO機的設計多了個排放廢水的功能,目的就是在保護RO膜!
現在 RO膜便宜了,不用 1000 元就能買到!有研究精神者不妨試試,讓RO 機不排廢水看看會有什麼後果,一是造水品質不佳,這可使用TDS 測試器來測品質,二是 RO 膜容易堵塞,減少RO膜的便用年限!
大家或許認為排廢水很浪費,其實造一桶水約 12多公升,排放的廢水可能沖三次馬桶就抵消了,更何況廢水可回收再使用啊!
個人不太建議RO的廢水再拿來給RO機過濾使用,大家可做個實驗,用一大的桶子裝水,RO 的進水由此提供,並將排放的廢水接到此桶,也就是廢水循環過濾,造一桶水後用 TDS 量這桶水的TDS值,你會發現值高的怕人,因為這是濃縮的之廢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記得這個問題老大有問過我,因為你第三支濾殼是使用透明的, 看得見里面(一般不會使用透明濾殼的) 而第 ...

沒屋頂拍賣的TDS檢測器已經不那麼貴了,之前我買大約150。現在來有更便宜的。搜尋一下很多不同的價格。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2019584678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沒屋頂拍賣的TDS檢測器已經不那麼貴了,之前我買大約150。現在來有更便宜的。搜尋一下很多不同的價格。

那個網站我去看了一下,它應該沒現貨,有人訂了才向廠商訂貨(可能也是向大陸訂),所以嚴格來說,也算是淘寶的價格,在淘寶直接買應該更便宜的!

网友:
RO膜壞或馬達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