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不知廠牌,型號為ASRT40 液晶電視遙控器問題[已解決]

楼主(2016-01-31):
這台液晶電視沒有廠牌,只有後面有貼紙印著型號是ASRT40,裡面的公板是這片︰

上面有印HD_T6E16S_V3.0,請問有沒有會員知道它原本的遙控器是那一支?可否拍個照片給我看一下!

网友A:
沒看到原本的遙控器照片...

品牌資料:
Decamax ASRT40
http://bbs.pigoo.com/thread-44118-1-1.html

网友B:
老大.這台是Decamax.嘉豐.

888代碼693

原廠遙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這台是Decamax.嘉豐.

888代碼693

感謝你,烏骨雞學姐把遙控器都賣完了,明天我去借一支遙控器回來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看到原本的遙控器照片...

品牌資料:

謝謝!我知道那一篇,也是沒有遙控器的照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你,烏骨雞學姐把遙控器都賣完了,明天我去借一支遙控器回來試。

老大.您找宏竹那彩色遙控圖檔上就有圖片

Decamax~693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您找宏竹那彩色遙控圖檔上就有圖片

Decamax~693

烏骨雞學姐把遙控器都賣完了,彩色圖都附在遙控器上,我沒得對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這台是Decamax.嘉豐.

888代碼693

感謝你!終於有救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你,烏骨雞學姐把遙控器都賣完了,明天我去借一支遙控器回來試。

Wish大大,我這邊有一支搖控可借你用明天下午拿過去可嗎?,急的話等等拿過去,順邊跟你借benq vl3231 p+i 板,回來研究n_131|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sh大大,我這邊有一支搖控可借你用明天下午拿過去可嗎?,急的話等等拿過去,順邊跟你借benq vl3231 p+ ...

你好︰
已經有會員貼出原本的遙控器了,我只要知道遙控器就可以了。
不過我是要借你一台破屏的Benq VL3231電視,這台電視也是站上會員借我的,只有破屏,其它正常,請你整台拿去拆試,試完請裝好還給我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已經有會員貼出原本的遙控器了,我只要知道遙控器就可以了。
不過我是要借你一台破屏的Benq VL323 ...

了解n_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