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60Mhz 示波器探棒故障維修

楼主(2016-01-31):
要是一’二百元的探棒就懶得修,但這支是日本的60Mhz探棒就想辦法修修看。
其實我很少用示波器,這支也沒很常用,但就是壞了。

怎麼發現的??

就是用示波器上的校正方波,發現波型也太怪了。沒拍照,但可以用文字描述。。。。
波型長這樣[LLLLLLL]不是方波。

也不知道能不能修好,就連會不會拆也沒把握。

當然,拆開後一看就知道哪麼壞了。應該看圖就行,不用解釋了吧!

修好了。。。。。

网友:
補償器前後都斷了n_030|

楼主:
其實只有針頭那裡斷了。。。。。

後面那條線是我不知道怎麼拆,我自己扭斷的。。。。

扭斷才發現弄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實只有針頭那裡斷了。。。。。

後面那條線是我不知道怎麼拆,我自己扭斷的。。。。

我家的也幫忙修一修吧!我記得這種探棒都是壞手柄上的切換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也幫忙修一修吧!我記得這種探棒都是壞手柄上的切換開關。

沒有看到我會拆壞掉嗎???
你那一支都幾千幾萬的,你的技術都不敢下手我還敢???

网友B:
d大探棒會斷是怎麼用的?難不成你是把這枝探棒當成開罐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d大探棒會斷是怎麼用的?難不成你是把這枝探棒當成開罐器

看了它原本的吃錫,我覺得是沒焊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