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TATUNG 大同14吋 鹵素電暖器 TAH-14TJ 故障 維修實例

楼主(2016-02-01):
鹵素電暖器維修,有很多前輩發表過了,大家加減看....

以上,謝謝觀賞~~

网友A:
為什麼在睡覺中使用很危險?

楼主:
報告老大 耗氧問題
還有案例使用中 。碰到棉被引起火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為什麼在睡覺中使用很危險?

  被子不小心覆蓋了電暖器發熱側, 或是肢體觸碰, 後果可想而知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老大 耗氧問題
還有案例使用中 。碰到棉被引起火災。

你要按回覆那個按鈕我才會得到通知!
這種產品在使用時,本來就應該遠離易燃的東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被子不小心覆蓋了電暖器發熱側, 或是肢體觸碰, 後果可想而知囉!

我家的電暖器在使用時都是保持適當距離,也儘量不要使用這類電器。

网友:
這種光在睡覺中使用, 還可以充當小夜燈使用, 半夜醒來, 不至於 "暗濛濛" 的.

网友:
只是這種電暖器因為便宜,很多在外租小套房的喜歡用,當然就少不了社會新聞了

网友:
一不小心睡著燒起來....
就被人家牽起來..........有友號某?.....有~~~~

网友C:
我都是用煤油暖爐,睡前關掉就好,因為這時房間是暖烘烘低~

网友D:
牛也才修好一台用了二十幾年的電暖爐說..
只要換上一條電熱絲, 又是頭好壯壯歸隊服務~
修復古董電暖爐 : http://blog.xuite.net/dcstudio/twblog/377770802

1. 把電線換成粗一點的, 必免電線過熱發生危險..
2. 使用時不把易燃物放在附近, 必免易燃物遇熱燃燒..

只要小心使用..
雖然不能避免意外發生, 但一定可以減少意外的產生的!

网友E:
105.01.24 中午戶外溫度九℃,打破高雄地區50年來的低溫紀錄

上波寒流來襲聽同業說:岡山地區的暖氣機賣到缺貨轉而購買烘被機

沒有暖氣的人也不必急著添購,臥房門縫用褲子塞住也可維持室溫不再持續滑落

將開飲機、電熱水瓶移到臥房(請避開易燃物品),也可增加室溫、減少皮膚乾燥搔癢

入睡前,也可用電鍋加一杯量杯的水,不必蓋鍋蓋,按煮飯
等外鍋水燒乾,電鍋自動彈起關閉,臥房也會如蒸汽房一般

暖氣機種類繁多,安全性也都符合法規

電暖器加熱方式不一,各具特點

暖氣機底部都具有傾倒斷電開關,可避免踢被、踢暖器而發生火災意外

暖氣機加熱後,多由一顆小風扇將熱能吹出

風扇使用多年缺乏潤滑不轉動而致機器過熱,內部還有火災保護的溫度保險絲會自動融斷

暖氣機多為兩段火力選擇: 400/800W或是600/1200W

習慣使用低段火力的電暖器因電流較低,壽命會比較長久也卡省電

使用電暖器時,可在送風區域附近放置一杯水,可保持房間的濕度
電暖器耗電功率大,建議不要與其他家電共用電源,盡量用獨立式插座
三太子祝大家都有一個溫暖的冬天

网友:
我打死也不用這種電暖爐。。。。。。。。因為電費太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用煤油暖爐,睡前關掉就好,因為這時房間是暖烘烘低~

抱美眉好像也有這個功能
如果覺得還冷...............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5.01.24 中午戶外溫度九℃,打破高雄地區50年來的低溫紀錄

"入睡前,也可用電鍋加一杯量杯的水,不必蓋鍋蓋,按煮飯"
"等外鍋水燒乾,電鍋自動彈起關閉,臥房也會如蒸汽房一般"

看到上面這一段... 牛笑了... 這樣搞都行??

有點想買二個陶盆回來玩玩 蠟燭暖爐 的說...
這二天找培養土的時候, 順便來找找好了... (冷)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牛也才修好一台用了二十幾年的電暖爐說..
只要換上一條電熱絲, 又是頭好壯壯歸隊服務~
修復古董電暖爐 : ht ...

外層應該還會有石英管才對  不然金屬絲在高溫膨脹 會下垂

网友:
竟然連馬達都修理

我家那台只更換燈管就收工,然後就冰起來很久
直到最近那個寒流實在是受不了,又拿出來給小孩穿衣服時使用

不過之前要買燈管時,似乎沒所謂的鹵素燈管這東西
名稱記得是碳素燈管?  顏色跟原本的鹵素燈管也不太一樣
比較偏暗紅色.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外層應該還會有石英管才對  不然金屬絲在高溫膨脹 會下垂

有呀.. 外層有一支石英管..
因為原件是上層電熱絲斷了, 所以就只是換了個電熱絲...
失算的只有那個電熱絲螺柱太長.. 而且是裝好了才發現...
還好... 那個鋸子還蠻好用的... 一下就處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