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看板的耗電量

楼主(2016-02-01):
像是這個  LED 看板,尺寸 28 * 15 米。
究竟有多耗電啊?
假設一個 LED 壓降 3.2 V, 驅動電流 40mA.  那麼一顆 LED 耗電就 3.2*0.4 = 1.28 W
假設 看板是 1920 x 1080 顆 LED, 那就是 1920x1080x1.28 = 2654 KW  這個數字很高呢。

我在想,我上面的計算到底有沒有算錯啊

网友:
假設一個 LED 壓降 3.2 V, 驅動電流 40mA.  那麼一顆 LED 耗電就 3.2*0.4 = 1.28 W

错得太离普,40mA是0.04A。

网友:
led 陣列通常是掃描驅動的  所以應該是要看累計功率
電源應該是走低壓高電流的 DC-DC降壓出來的

耗電這問題 我倒是覺得很合理   畢竟看板的LED 真的不是普通的多  而且還是高亮型的
一個點就有RBG三種LED
如果今天元件數量一直增多 架構不變的情況下 結果越加越省電  那才奇怪吧

网友:
掃描方式為在同一時間,僅有一行或一列點亮,但會使用更大的電流驅動,以保證亮度不致過暗.

楼主:
了解。感謝各位先進的指導。  十年前至阿拉伯旅行,他們首都的路上擺了台約6 x 4米的彩色LED看板。
除了要讓 LED看板亮之外,還要讓 LED 散熱。所以看板外放了兩台分離式的冷氣....
加上阿拉伯白天氣溫 40 ~ 50 度... 真是... 耗能巨獸。

网友:
说来说去,这类“冷”光源还是效率不理想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了解。感謝各位先進的指導。  十年前至阿拉伯旅行,他們首都的路上擺了台約6 x 4米的彩色LED看板。
除了要 ...

根据电视图像显示原理,电视图像画面是通过扫描像素形成整幅画面,扫描的速度非常快,不管一幅画面有多少个像素(分辩率),都是一个一个像素按顺序扫描出来的,也就是说,整个画面在某一瞬间只有一个像素在发光,假设有快门速度等于扫描速度的照相机来拍电视画面,就只能拍到整幅电视画面中的一个像素亮点,其余的就是乌黑一片,就像黑夜里看到远处一只萤火虫,但由于视觉暂留现象,我们却能看到一幅完整的画面,而不是看到屏幕上只有一个亮的像素点,视觉暂留现象如果难理解,我们可以用常见的照明日光灯管来理解,我们供电的电源是正弦波交流电,大陆是50Hz,台湾是60Hz,一个周期是零、正、零、负、零,对应日光灯管在一个周期内会暗、亮、暗、亮、暗,也就是每秒钟会频闪100次(50Hz)或120次(60Hz),但我们肉眼看日光灯管却是一直亮着,没有感觉频闪,这就是由于视觉暂留现象带来的实际效果。
再来说说LED画面显示,同理也是扫描像素显示,也就是说,在显示出整幅画面的某一瞬间,其实只有一个像素在发光,也就是我们看到的一整幅画面里,其实只有一只LED发光二极管在发光,所以,LED显示比液晶显示还省电,因为LED显示在某一瞬间只有一个发光二极管在亮,而液晶显示却要用大面积固定发光的背光光源,一点光与一片光之比,这就不难理解LED显示比液晶显示还省电的道理,以下拿同是65英寸的OLED电视(发光二极管显示)与液晶电视(用LED发光二极管当背光光源)的耗电量来比较:
LG 65EG9600-CA参数(OLED电视):http://detail.zol.com.cn/395/394555/param.shtml

主要参数
图像参数

  • 响应时间 0.001ms 纠错
  • 图像技术 OLED电视拥有自发光特性 纠错

音频参数

  • 音效系统 杜比数字解码器,曼哈顿音响 纠错
  • 输出功率 10W×2 纠错
  • 扬声器 2个扬声器 纠错

功能参数

  • 智能应用 LG商店,浏览器 纠错
  • 智能互联 语音识别,多屏互动,内容互动 纠错
  • 网络功能 有线/WiFi 纠错
  • 3D显示 支持偏光式3D显示 纠错

接口参数

  • HDMI接口 3*HDMI 纠错
  • 网络接口 1×网络接口 纠错
  • USB接口 1×USB3.0接口
    2×USB2.0接口 纠错
  • 其他接口 1×RF输入
    1×AV输入 纠错

功耗参数

  • 电源性能 100-240V,50/60Hz 纠错
  • 产品功耗 100W 纠错
  • 待机功耗 0.3W 纠错

创维65E510E参数(LED背光液晶电视):http://detail.zol.com.cn/375/374171/param.shtml

主要参数
图像参数
  • 响应时间 4ms 纠错

功能参数
  • 网络功能 有线/WiFi 纠错
  • USB媒体播放 USB支持视频格式:AVI,MKV,MP4,VOB,MPG/MPEG,RM/RMVB
    USB支持音频格式:MP3
    USB支持图片格式:JPEG(JPG) 纠错

接口参数
  • HDMI接口 2*HDMI 纠错
  • USB接口 2×USB接口 纠错
  • 其他接口 2×AV接口
    1×色差分量接口 纠错

功耗参数
  • 电源性能 220V 纠错
  • 产品功耗 190W 纠错
  • 待机功耗 0.5W 纠错

你说的阿拉伯彩色LED看板加两台空调给机器散热,耗电大发热量大的是电源信号处理扫描电路,一个像素的高亮度发光二极管耗电并不大,但需要给电路及高亮度发光二极管散热,否则电路及发光二极管都不耐用,我们照明用的LED灯的发光二极管体也要贴在铝散热片上散热,否则寿命缩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据电视图像显示原理,电视图像画面是通过扫描像素形成整幅画面,扫描的速度非常快,不管一幅画面有多少 ...

砂鍋大也是個人才。。。。。雜七雜八的東西會一大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砂鍋大也是個人才。。。。。雜七雜八的東西會一大堆。。。。。

沒辦法~~當年小平同志看電視還得靠他呢...

中南海御用電子維修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砂鍋大也是個人才。。。。。雜七雜八的東西會一大堆。。。。。

不是啦,他只動動右手叫底下那隻長期受欺壓的鼠兒去做點事而已,內容不是他寫的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是啦,他只動動右手叫底下那隻長期受欺壓的鼠兒去做點事而已,內容不是他寫的 ...  ...

以前有学过,直接用交流电的气体放电灯都有频闪现象,钨丝灯泡由于钨丝有惰性(无法瞬间快热快冷)频闪被吸收了,所以有专家认为学生看书做作业用白炽灯泡比用日光灯好,光管后来有了电子镇流器把交流变成直流高压给灯管供电,才不会频闪,如节能灯(台湾好像叫省电灯),现在的LED灯也工作在直流状态。以前的体育馆体育场照明如用白炽灯照明亮度不够,用日光灯管高压钠灯等气体放电灯又会出现频闪,频闪对高速运动的小球类如乒乓球网球棒球等会一个球看成一串球,所以,正规体育馆体育场乒乓球室等的照明要求三相平衡共供电,三相的相位差120度,就可抵消气体放电灯的频闪现象,一个乒乓球训练室用三支或六支相同功率的三相供电日光灯照明。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学过,直接用交流电的气体放电灯都有频闪现象,钨丝灯泡由于钨丝有惰性(无法瞬间快热快冷)频闪被 ...

省電燈泡根本不省錢,因為易壞,燈管黑了  ...
比起我用CCFL做的可調燈光還不耐用,三年多了還好好的,功率消耗也不大.

高壓板和4支17" CCFL燈管,可調燈光亮度照明用的燈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省電燈泡根本不省錢,因為易壞,燈管黑了  ...
比起我用CCFL做的可調燈光還不耐用,三年多了還好好的 ...

燈管回收,一年有5億商機。不過消費者付出的,可能是數十倍。

楼主:
不過 T5 燈管搭配預熱式的電子安定器,不管發光效率、壽命都比其他燈具要好。

网友:
led顯示屏目前主要有兩主流處理方式,一是上面大家所說的掃描方式,依模組化的設定,分成16掃,8掃或再低,但同時亮的一定是一整排,不是一個點,以8掃為例,第一排所要顯示的資料用shift的方式串列移到定位後,latch資料進去,此時第一掃描線讓它亮起,再來送第二排的資料shift到定位,第一掃描線關掉,資料latch進去,第二掃描線亮起,依次循環,所以以8掃的方式是1,9,17...排亮,全熄,2,10,18..排亮,全熄下去循環,另一種是非掃描式的,會應用在條屏上,每一條都是獨立shift資料latch顯示,燈具本身是長條形,所以比較不會造成建物本身的掩蔽,這種的還會再變形成單顆長串的異形屏,像外面常看到招牌字露出一顆一顆led那種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