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星2232BW一直跳出亮度調整

楼主(2016-02-01):
各位大大~想要請教這台螢幕只要開機就一直跳出亮度的調整!有按下鍵~調整後又一直往上加!原以為是按鍵~把所有按鍵都換了~電源板的電容也都換掉(最大顆那顆去購買時老闆說那顆不大會壞就沒買了),連按鍵板拔掉也是一直跳亮度的畫面~可以請問各位大大這樣該如何查修呢?有爬一下文~是不是內部一個叫做排容的壞掉呢?因為它型號有點模糊~就不知道該怎麼看了!
這是他一直跳出的畫面
按健板都換新的按鈕
麻煩各位大大指教了

補充內容 (2016-2-11 11:34 AM):
各位大大~謝謝你們!最後有送給附近店家處理!說是重新燒錄程式進去就ok了可是有一按鍵有問題~

補充內容 (2016-2-11 11:35 AM):
拿回家後多按幾下!按鍵會出現了~只是多按幾下就會錯亂了~老闆說是晶片要更換了!

网友A:
小弟我只知道24C EE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弟我只知道24C EEPROM

大大說的是排容?還是記憶晶片?要重新燒錄的?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24819-1-1.html
有另一位哆啦A夢n_119|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24819-1-1.html
有另一位哆啦A夢

大致上看得懂~只是我的按鍵板出去只有三條線!就不知道要怎麼量了~我昨天有把一個應該是排容的拔掉~開機就沒背光~沒顯示!只有亮開機燈了

网友B:
主機板背面 左下 不是有KEY1 /KEY2 /LED_GREEN

歐姆檔 分別量一下 KEY1 /KEY2 對GND(VGA接座的金屬殼)
看看電阻值是多少
然後查線追到正中央的IC 去  沿路有無可疑零件 漏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機板背面 左下 不是有KEY1 /KEY2 /LED_GREEN

大大,請問是上電的時候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請問是上電的時候量?

歐姆檔 量電阻值  都是關電量

上電的時候量....  有弱電會量錯誤判
有高電時  除非3用電表有神功護體  不然電表會燒壞
我已經玩死好幾次了   別學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歐姆檔 量電阻值  都是關電量

上電的時候量....  有弱電會量錯誤判

我剛剛斷電量,key1跟key2都是3.8k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剛剛斷電量,key1跟key2都是3.8k左右

查線追到正中央的IC 去  沿路有無可疑零件 漏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線追到正中央的IC 去  沿路有無可疑零件 漏電

大大,不好意思可以請問您怎麼查漏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不好意思可以請問您怎麼查漏電?

不會查漏電?
那先查線  沿路有無零件 拍照+標示出來  (關電量 喔)

网友C:
查機版上面的小零件.一一比較,循線而上抓問題點..上面已有神奇多啦A夢貼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會查漏電?
那先查線  沿路有無零件 拍照+標示出來  (關電量 喔)

大大不好意思~我太新手了!只會換電容跟開關~查線路的部分還在學習中!
謝謝大大~有問題再麻煩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機版上面的小零件.一一比較,循線而上抓問題點..上面已有神奇多啦A夢貼過了.. ...

了解~謝謝大大!我再研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歐姆檔 量電阻值  都是關電量

上電的時候量....  有弱電會量錯誤判

別學不好的+1
就是學到不好的所以剛剛從學姐那採購新的電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