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5KPL-AM /PS BM 內顯水波紋

楼主(2016-02-01):
內顯 有水波紋~這塊嚴重點~  P5KPL-AM 遇過一片 比較輕微
外接顯示卡 則正常
請問一下查修 方向
我把板上的 TK 的 電容都換新囉 還是一樣

网友A:
kitty大,
裝塊低階外顯,會不會比換電容來得省事和便宜?

网友B:
VGA  斗屏 檢查時鐘橋附近330電阻 或時鐘故障 測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VGA  斗屏 檢查時鐘橋附近 330電阻 測量一下

好 等下來試試~

楼主:
這顆嗎? 330 測量 正常~
時鐘 需要更換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顆嗎? 330 測量 正常~
時鐘 需要更換嗎?

有顯示又水波紋,那應該跟時鐘晶片無關吧???

要不換條DRAM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顯示又水波紋,那應該跟時鐘晶片無關吧???

要不換條DRAM試試??

有換過 很多條囉~POWER 也換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kitty大,
裝塊低階外顯,會不會比換電容來得省事和便宜?

想看看能不能修好拉 XD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看看能不能修好拉 XD

試查看看POU5 (+1.5V雜訊)

楼主:
引用 网友B:
VGA  斗屏 檢查時鐘橋附近330電阻 或時鐘故障 測量一下

剛剛換了 時鐘~跟330 之後真的開機 關機試了 10多次~真的都沒有水波紋~
晚上在試多次ˋ看看
原本幾乎 每次開都有水波紋 ~偶爾 一次沒有
在想~為何 跟時鐘有關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換了 時鐘~跟330 之後真的開機 關機試了 10多次~真的都沒有水波紋~
晚上在試多次ˋ看看
原本幾乎 每 ...

ASUS華碩維修紀錄
P5KPL-AM        集成顯卡抖屏        開機屏幕抖動        VGA_VSYNC_R        CU1(時鐘)
P5KPL-VM        VGA 不顯示          VGA有水波紋          1.5V                        POU5(O/P)

网友:
可愛大
好久沒發維修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VGA  斗屏 檢查時鐘橋附近330電阻 或時鐘故障 測量一下

獅子魚大.是因為振盪頻率異常.導致同步信號準位失真嗎

楼主:
今天又發作了 XD ~該ˋ不會又壞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又發作了 XD ~該ˋ不會又壞了

時鐘濾波電容有順便換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時鐘濾波電容有順便換嗎

有換過了 連14. 都換了 情形還是跟之前一樣~ 偶發性正常~ 關掉再開有時正常 有時不正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換過了 連14. 都換了 情形還是跟之前一樣~ 偶發性正常~ 關掉再開有時正常 有時不正常 ...

可愛大.請問這兩顆電容也換過了嗎.時鐘IC吃+3VSB的電.這裡看起來好像是+3VSB的源頭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愛大.請問這兩顆電容也換過了嗎.時鐘IC吃+3VSB的電.這裡看起來好像是+3VSB的源頭

chiyimonitor 兄

這一個情形
跟時鐘晶振會不會有關係

网友:
引用 网友E:
chiyimonitor 兄

這一個情形

樓主可愛大已經換過最有可能的時鐘IC  14.318振盪也換過. 330也換過.所以我才會懷疑是否進來的電壓有雜波.這一次你有坐前面一點了喔.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換過了 連14. 都換了 情形還是跟之前一樣~ 偶發性正常~ 關掉再開有時正常 有時不正常 ...

1.主機板的D-sub接頭有氧化嗎? 或是其他地方有氧化現象?

2.進入windows後,畫面也是會有水波紋嗎?

If yes,調整顯卡頻率至75Mhz在看看是否會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愛大.請問這兩顆電容也換過了嗎.時鐘IC吃+3VSB的電.這裡看起來好像是+3VSB的源頭

整版的 電容都換過嚕 除了 CPU 供電~
外接顯卡 都正常~...
只有內顯 不正常 但是偶爾 開機就正常~1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版的 電容都換過嚕 除了 CPU 供電~
外接顯卡 都正常~...
只有內顯 不正常 但是偶爾 開機就正常~1次 ...

可愛大.還有一種可能.這主機板應該超過四年.北橋錫珠若部份氧化.錫點的阻抗會變高.就可能會造成時好時壞.你換時鐘IC時.因為加熱而暫時改變阻值.所以又變好.我會懷疑是因為時鐘IC附近的小零件也有氧化現象.也許改天你可能會因其他原因重做北橋.也許就好了也說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