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電表上的閃電符號是什麼意思???

楼主(2016-02-01):
左邊那個

有時候好像只會閃一下就不見了。

有人知道嗎??

网友A:
FLUKE 117上的說明應該會有講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UKE 117上的說明應該會有講

我沒有FLUKE,只是有一台還不錯的電表。

一樣有這個符號,且位置一樣。

反正FLUKE一定有人有,就上來問一句了。。。。

网友B:
FLUKE 說明書中寫的
Unsafe voltage. Measured input voltage ≥ 30 V, or voltage overload condition (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沒有FLUKE,只是有一台還不錯的電表。

一樣有這個符號,且位置一樣。

只有量高壓時會出來嗎 還時說在其他情況下也會

网友:
主要是高電壓表示,30V以上,不論AC,DC都出現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UKE 說明書中寫的
Unsafe voltage. Measured input voltage ≥ 30 V, or voltage overload condition (OL ...

哦!

那可能是檔位之類的voltage overload condition (OL)。。。。

會閃一下就不見的話,可能是電表自動換檔位時跳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量高壓時會出來嗎 還時說在其他情況下也會

我的是一般情況看到的,沒量過高壓。

閃一下可能是換檔位就沒有OL的緣故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沒有FLUKE,只是有一台還不錯的電表。

一樣有這個符號,且位置一樣。

可能是提醒使用者測量源有電擊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提醒使用者測量源有電擊可能...

的確是要提醒使用者有電擊的危險~雖然切換時會閃一下但是你測量電壓大於30V時
該符號就會出現直到電壓小於30V才會消失

网友:
Unsafe voltage. Measured input voltage ≥30 V, or voltage overload condition (OL)
參考資料 Fluke 117

网友:
下圖  AC檔測量AC110V 鉤表下會閃爍燈號與螢幕顯示閃電符號

下圖 NCV檔 測量AC線路隔空近接鉤表下燈號會閃與近接指示(虛線部分)與音響,備註:會隨高低電壓隔空距離而會有所不同越近閃爍越快

下圖  用DC檔量測 DC32V,鉤表下燈號會恆亮與螢幕會出現閃電符號,經調整電壓界定點約30V以上才會顯示
下圖 用NCV檔量測,隔空近接DC源(未接觸)只有鉤表下燈號會恆亮與近接指示(虛線部分)與音響

下圖 該鉤表簡易說明(閃電符號應該是警告)

以上參考

网友:
超過30V, 有觸電危險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