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飛利浦手提吸塵器FC6140改18650離電池

楼主(2016-02-01):
意外得到這支手提吸塵器,拆機後發現電池老化已經無法蓄電,所以馬達無力...
先拆下這電池,印象中這電池應該是有記憶性的...
fatzeros 大胖先生提供我兩顆18650離電池及tp4056充電板
接著就把電池焊接上去(本來是有買電池盒的,但是擺不進去)
順便把7v 400mA變壓器改成USB公頭,方便充電!
最後來一張完成圖

[後記]
十分感謝 fatzeros 大胖先生指導,還提供材料,十分感謝!
小弟本來只焊接一顆18650電池,但似乎工作一兩分鐘之後就沒力,必須要再等電池恢復電力才能工作
於是再焊上第二顆電池,目前工作正常,小弟猜測應該是一顆電池電流輸出不足之故!
若要完美,目前尚差最後一步,就是應該接顆燈,方便知道充飽了沒...
目前是用行動電源對它充電,由行動電源自行判斷充飽斷電!
再次感謝PIGOO指導小弟,使小弟獲益良多!!!十分感謝~~~

网友:
使用中要留意一下電池會不會發燙!!
鋰電池推馬達好像還是有個極限...
用鋰鐵才是正解來著的!

楼主:
工作時間久了,電池確實會發燙...會爆炸嗎?
18650有鋰鐵電池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作時間久了,電池確實會發燙...會爆炸嗎?
18650有鋰鐵電池嗎?

過充或是過放, 對 鋰電池/鋰鐵電池 都不好...
只是... 鋰鐵電池會默默的陣亡... 但鋰電池就不一定了..

你的改法只有管充電的部份, 並沒有對放電做控制...
只能說... 小心一點總是好的..

剛玩鋰電池的時候, 曾經充電到燙手... 也沒爆... << 但這不代表它安全
剛好有朋友在做電動車, 拿了些26650鋰鐵回來後, 陸續地都把手邊的鋰電池換掉了...
只是顆電池... 沒道理拿身家和它對賭...

18650是指電池的尺寸, 18代表直徑, 650代表長度.
鋰鐵電池在網拍上不難找的..

對了.. 樓主您要在我回的帖子 "回覆", 我才能收到您的回帖通知喔!

网友B:
憨人有憨膽
一,鋰電池不適合急速放電,充飽電後再連續使用,隨時可能會放炮
二,TP4056應該是1A充電速度,你用行動電源提供5V是OK的,改用7V / 400mA就等著放煙火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憨人有憨膽
一,鋰電池不適合急速放電,充飽電後再連續使用,隨時可能會放炮
二,TP4056應該是1A充電速度,你用 ...

雄爸..

1. 放電未保護 << 堪慮.. 放炮可能..
2. TP4056 Input Supply Voltage(VCC):-0.3V~8V << 給DC7V.. 還好吧? 最多... 掛板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雄爸..

1. 放電未保護

一,放炮是因為鋰電池急速放電
二,放炮是因為變壓器的輸出過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放炮是因為鋰電池急速放電
二,放炮是因為變壓器的輸出過載

喔... 瞭了... 漏了考慮一點...

2. 因為變壓器是處於全功率的輸出... 會受不鳥的是變壓器... 不是TP4056...

网友C:
啊!
大胖差點害人了,
真是對不起,
不過,鋰鐵電池的充電機制,
大胖還是不太懂,
不知道有沒有高手可以指教一下,
謝謝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憨人有憨膽
一,鋰電池不適合急速放電,充飽電後再連續使用,隨時可能會放炮
二,TP4056應該是1A充電速度,你用 ...

1. 掛一顆電池時確實會急速放電到瞬間沒電,兩顆並聯似乎應付得來,這樣還會放炮嗎?
2. 大大誤會了,我是直接把7V變壓器剪掉,改成USB公頭,這樣就可以直接接5V的USB充電設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過充或是過放, 對 鋰電池/鋰鐵電池 都不好...
只是... 鋰鐵電池會默默的陣亡... 但鋰電池就不一定了..

放電如何做控管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電如何做控管呢?

Louis大,
你在露拍找找 "大電流 18650鋰電池保護板" 就可以看到!

网友:
假設
使用原先的電池,在充飽電的狀態下,可連續使用30分鐘
再假設
該電池規格為1.2V / 2000mA * 3串=3.6V / 2000mA
表示該設備運轉電流為 4000mA
---------------------------------------------------------------------------------
一般的18650鋰電池,容量通常為2400mA,兩顆並聯即為4800mA
如果上述的假設都是正確的
那麼該鋰電池,幾乎是以電池容量一倍的速率在放電
此時就會有一重大議題必須列入考量
那就是電池的內阻
內阻過大的電池是無法進行急速放電的
除了會發熱之外,還可能造成內部壓力過高,導致電池外觀變形
因此,建議先確認設備的運轉電流
再評估使用何種電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啊!
大胖差點害人了,
真是對不起,

這台的電池是鋰電還是鋰鐵啊?
鋰電可以用,但需要選用動力型(大電流放電)加保護電路~

网友:
要用動力電池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31252886036

不能用一般NB or 行動電源的鋰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啊!
大胖差點害人了,
真是對不起,

大胖沒害我啦~~~
https://www.ptt.cc/bbs/cat/M.1422366796.A.41C.html
我是參考這篇改的,大胖還讓我可以直接接USB充電很方便的~~~
但是網友這篇也是直接用離電池直接接~~~

楼主:
若不想再花錢買動力電池,是不是只要在馬達前裝18650鋰電池保護板就可以了
是不是買以下這網址的就可以了,以花最少錢考慮的話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4057536161

网友:
要搭配何種電池或保護板要看負載就是馬達的電流大小,最好是使用 DC 電流勾表親自量過後再來找合適的規格。

看圖片這馬達好像是 540 馬達,如果是的話其工作電流隨隨便便就超過 10A 以上,電池與普通的保護板都會受不了。
先找規格來看ㄧ下:
馬達的負載特性圖,跟馬達的負載輸出扭力有關係,可能會達好幾十安培。

動力型 18650 電池的規格,最大輸出 10A。

馬達是電感性負載會產生反電動勢,如要加上保護板就一定要再超過額定規格許多不然連保護板都會壞。

我有在玩遙控模型常接觸馬達與電池,380 馬達我都估 10A,540 馬達都估 40A,馬達電子調速器(電變 ESC)要大於此規格,電池也要挑放電 C 數大的。
例如電池組是 7.2V 5000mAH 25C,25C 代表了 25 倍電池容量的最大電流,這顆電池就是 5A x 25 = 125A,這樣才夠馬達的需求使用。
電池的內阻決定這個放電 C 數,也就是說動力型 18650 鋰電的內阻低於一般的 18650 鋰電,如果有專用的電池內阻計就能簡單評估電池的好壞了。

普通的鋰電如給大電力需求的馬達使用會很無力且短命,原來是用 1.2V 鎳鎘 3 顆串,理論上一顆 3.7V 鋰電是可以取代的而且變得更輕但就是放電電流要足夠,所以當樓主只用一顆時一下子就會無力就是說明此電池電流不夠不合用,兩顆電池串來用會比較好一點但會讓電池電壓過低而短命的。
比較正確的方法是改成兩顆用並連的,可以大幅增加輸出電流量,但並連的電池與電晶體並連一樣都要特別挑過才行,要同廠牌型號且同批的挑內阻值要相接近的。

保護板是低電壓切斷掉,鋰電池兩個重要電壓數值 4.2V 與 3.0V,充電或放電超過這個範圍都會對電池造成嚴重損傷所以才須保護板。
常見的小圓形板是不能給電動馬達用要另尋或自製,一顆大電流 MOS-FET 開關與低壓檢測器。
你只要先將電池充飽後再量一下運轉時的工作電壓就能知道此電池能不能用在這裡,很可能因為電池不夠力加了保護板後用沒多久就會跳保護。
大放電電池與保護板都是需要的,對於馬達類電器。

楼主:
太精闢了!!!看來我還是乖乖改回原來的電池好了~~~
看來要再去買電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