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關於量測二極體

楼主(2016-02-01):
請問一下
關於用指針式電錶量測二極體時 我看書上寫用1k歐姆電阻檔位去量測
請問一下 其他的檔位不行嗎? 一定要1k嗎?
原理何在呢?
感謝各位高手的指點

网友A:
樓主最好是先了解二極體的功能及特性後,再針對指針電表的歐姆各檔能有初步了解後,此問題便可迎刃而解.(二極體的特性曲線及電表的LV與LI關係)

网友B:
這是因為其它檔提供的電壓不夠力原因,你的指針式電錶內裝兩個電池,一是1.5伏,一是9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是因為其它檔提供的電壓不夠力原因,你的指針式電錶內裝兩個電池,一是1.5伏,一是9V! ...

歐姆檔的各檔電壓及內阻,最大輸出電流分別如下:
1.R x 1檔,3V/20歐姆,短路電流:150mA
2.R x 10檔,3V/200歐姆,短路電流:15mA
3.R x 100檔,3V/2k歐姆,短路電流:1.5mA
4.R x 1k檔,3V/20k歐姆,短路電流:150uA
5.R x 10k檔,12V/200k歐姆,短路電流:60uA
意即使用不同檔位,都可測量二極體特性.即當二極體流過較大電流時,及本身順向壓降會升高,這可從電表刻度盤上的LV及LI標示值大致讀出,並藉由不同歐姆檔位的測量,可將二極體的V-I特性曲線繪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歐姆檔的各檔電壓及內阻,最大輸出電流分別如下:
1.R x 1檔,3V/20歐姆,短路電流:150mA
2.R x 10檔,3V/200 ...

指針電表歐姆檔各檔電流與 LI/LV 刻度,是指針表與數位錶最大的不同,也是我一直使用指針表的原因之一,維修時判斷零件好壞明確又快速。

不過也要看指針電表的規格,有些電表歐姆檔電流跟上述的不一樣,也有沒 LI/LV 刻度的,使用起來就很不習慣。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是因為其它檔提供的電壓不夠力原因,你的指針式電錶內裝兩個電池,一是1.5伏,一是9V! ...

就电压而言你应该是说反了,大陆产的指针式万用表电阻档大部分是1K档以下用1.5V电池,档位越低,通过被测元件的电流会越大,证明档位越低表内阻越小,那么施加在被测元件上的电压就会越高,可理解为1.5V电池电压经表内阻与被测元件串联后回路,表的内阻小,被表内阻分压就小,被测元件所得电压就大,电流变大,1K高阻档表内阻大,被表内阻分压就大,被测元件所得电压就小,流过被测元件的电流就小,请理解串联电路分压。
我测二极管三极管等半导体器件尽量使用指针表电阻档,测正向电阻用R×10档,测反向电阻用R×10K档(最好是15V电池供电),用低阻档测PN结往往可测出正向导通电阻变大或PN结接触不良,正常与不正常的微小差距1K档看不出来,用R×10K档高阻测反向电阻往往可测出反向漏电或不稳定漏电,表内电池电压高的(15V)比电压低的(9V)更容易测出反向漏电或不稳定漏电,低阻档我极少用R×1档的理由是因电流大表笔与插孔和调零电位器容易出现接触不良,还有就是电池消耗太大,电池电量不够时R×1K档测没问题,R×1档时调零都调不到,电池无法充分利用其残存价值。我会分别用高低电阻档分别测三极管三只脚六次参数。

网友D:
二極體順向電阻是5Ω, X1K檔5Ω顯示是近0

精確讀數當然順向選 X1, 逆向選 X10K

但我是 X1正逆量過沒疑問就pass過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二極體順向電阻是5Ω, X1K檔5Ω顯示是近0

精確讀數當然順向選 X1, 逆向選 X10K

"二極體順向電阻是5Ω, X1K檔5Ω顯示是近0",這應是偏轉約5*1k=5k歐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指針電表歐姆檔各檔電流與 LI/LV 刻度,是指針表與數位錶最大的不同,也是我一直使用指針表的原因之一, ...

是的,尤其是指針電表的歐姆檔應用,還可用來簡易測試元件或IC的好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最好是先了解二極體的功能及特性後,再針對指針電表的歐姆各檔能有初步了解後,此問題便可迎刃而解.(二極 ...

ciko 大師
我剛剛了解了二極體的特性 LV值量到的是他的順向壓降對吧
LV檔中文解釋又如何翻譯呢?
另外 為什麼要用1k我還是不懂 其他檔位不是也可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因為其它檔提供的電壓不夠力原因,你的指針式電錶內裝兩個電池,一是1.5伏,一是9V! ...

應該不是這樣喔
x1 x10 x100 x1k 都是吃3V的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歐姆檔的各檔電壓及內阻,最大輸出電流分別如下:
1.R x 1檔,3V/20歐姆,短路電流:150mA
2.R x 10檔,3V/200 ...

我了解了
就是各檔位都可以量測 只是lv值會不同對吧
另外 Li值 是甚麼呢 課本沒寫到 如何量測 以及如何解釋LI檔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歐姆檔的各檔電壓及內阻,最大輸出電流分別如下:
1.R x 1檔,3V/20歐姆,短路電流:150mA
2.R x 10檔,3V/200 ...

另外 Ciko 大師
  3v/20歐姆    ˇ短路電流 150mA
  ....等
  這些資訊你是怎樣知道的呢? 可否指導一下? 電表的短路電流如何測量 以及內部的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歐姆檔的各檔電壓及內阻,最大輸出電流分別如下:
1.R x 1檔,3V/20歐姆,短路電流:150mA
2.R x 10檔,3V/200 ...

意思是說 三用電表撥在R x 1 檔時 裡面使用20歐姆 所以 3/20 X 1000 = 150mA
同理
      R x 100 時 裡面使用 2k歐姆 所以 3/2k 1000 = 1.5mA
ciko 大是這樣的意思嗎?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二極體順向電阻是5Ω, X1K檔5Ω顯示是近0",這應是偏轉約5*1k=5k歐姆.

理論是這樣沒錯,(無庸置疑)
但實際作為我們都會先在板上量,務實的檔位才是重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了解了
就是各檔位都可以量測 只是lv值會不同對吧
另外 Li值 是甚麼呢 課本沒寫到 如何量測 以及如何解 ...

LV=負載電壓
LI=負載電流

這裡的負載指的是待測零件,根據歐姆檔各檔最大電流與盤面LI/LV刻度,可以判斷出測試時跨越在零件兩端的電壓與流過的電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理論是這樣沒錯,(無庸置疑)
但實際作為我們都會先在板上量,務實的檔位才是重要的

依據電表指示,你應是使用了蕭特基二極體(非一般矽二極體),但依指示也應只有0.5*1k=500歐姆.
5歐姆在1K檔位應是難以分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是說 三用電表撥在R x 1 檔時 裡面使用20歐姆 所以 3/20 X 1000 = 150mA
同理
      R x 100 時 裡面 ...

你這樣推論是對的,另外一個直讀內阻方式,直接觀看電表歐姆刻度盤的正中間位置,即是該檔內阻.(一般標示為20,當然也有其他類型電表,其內阻並非採用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樣推論是對的,另外一個直讀內阻方式,直接觀看電表歐姆刻度盤的正中間位置,即是該檔內阻.(一般標示為2 ...

Ciko 大師
關於直讀的方式 到底寫在哪裡 我怎找不到 有圖片嗎 XD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了解了
就是各檔位都可以量測 只是lv值會不同對吧
另外 Li值 是甚麼呢 課本沒寫到 如何量測 以及如何解 ...

LV與LI分別代表帶測物的壓降的流過電流值.只接將電表表棒短路變是該檔的輸出電流,你可拿另數一數字電表至於電流檔,如此便可大致測出此短路電流(誤差來源為數字電表的內部shunt電阻與迴路內阻串聯).或將數字電表至於DCV檔,亦可讀出指針電表位於歐姆檔的輸出電壓(指針電表的內部電池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是說 三用電表撥在R x 1 檔時 裡面使用20歐姆 所以 3/20 X 1000 = 150mA
同理
      R x 100 時 裡面 ...

這些相對數值,其實在歐姆檔的旋鈕盤檔位旁便有標示,一般標示為藍色數字.

网友A:
引用 楼主:
Ciko 大師
關於直讀的方式 到底寫在哪裡 我怎找不到 有圖片嗎 XD

可觀看15#creekse大提供的圖表,顆度盤最上方正中間的讀值----20.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理論是這樣沒錯,(無庸置疑)
但實際作為我們都會先在板上量,務實的檔位才是重要的

教科書上所說的,一般來說,都是假設這些元件是好的,就是經過元件廠商正常的 QC 過程而出來的。
所以依二極體的特性來設計量測它的切入電壓。
與維修角度會略有所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觀看15#creekse大提供的圖表,顆度盤最上方正中間的讀值----20.

那個中間20就是代表內阻的意思嗎?
不是只是單純刻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教科書上所說的,一般來說,都是假設這些元件是好的,就是經過元件廠商正常的 QC 過程而出來的。
所以依 ...

c大的回應是屬於人為讀值誤判,該指針是位於刻度0與1之間,所以應是0.5而非5,最後還要乘上該檔1k的數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個中間20就是代表內阻的意思嗎?
不是只是單純刻度?

歐姆檔的刻度本身是屬於電流表偏向而來,當外部待測負載的電阻值=電表內部的電阻值時,電表的輸出電流會僅剩原先的1/2,這也就是為何可直接讀刻度盤中間值得由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歐姆檔的刻度本身是屬於電流表偏向而來,當外部待測負載的電阻值=電表內部的電阻值時,電表的輸出電流會僅 ...

ciko大真是太強了 我又上了一課 感謝

楼主:
感謝各位高手的回答 小弟已經了解了 感恩喔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教科書上所說的,一般來說,都是假設這些元件是好的,就是經過元件廠商正常的 QC 過程而出來的。
所以依 ...

量測這是個人習慣的問題,

RX1檔指針顯示的刻度差異較大(跟0Ω的距離),目視較易分辨

我波的圖你可看出,同樣一顆零件不同檔位,哪一個刻度位置較易辨別(一個5Ω,一個500Ω)

所以說這是習慣問題,

二極體故障大部分就是短路跟斷路(漏電先排除),RX1檔這兩種模式絕對量的出來

至於漏電逆向量測(10K檔)電表電壓只有12V,因為電壓低有時也是無能為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