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ECO TL-2699 抽象畫面

楼主(2016-02-02):
TECO TL-2699 CATV、AV等任何訊號輸入,聲音正常、畫面延遲約5秒,影像如同抽象畫面

面板

按壓FPC也是無效

更換HX8904 (AS34G) 延遲的畫面依然,發現IC PIN-10接地電阻R5斷路、PIN-12接地電阻R7斷路,請問阻值?

請教先進~ 這毛病有人完修過嗎?    CLK 是該怎樣的信號?

网友A:
P大 我沒修過 R5R7拿廢版比對看看 東芝32AV600G 上次你要程序是不是這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P大 我沒修過 R5R7拿廢版比對看看 東芝32AV600G 上次你要程序是不是這型號

感謝蘇大提醒,在其它刀板上找到HX8904 PIN-10/12的接地電阻為1.2K
用1K頂著,沒想到.....

竟然...............................故障依舊。這台美眉棄修送了,等三太子有空再來研究

我要找的東芝程序是...TOSHIBA 32EV700S 插電亮綠燈無聲無影

今天做一台RELON 37 以為很簡單

搞了一天,不是屏線軟排的問題,沒想到竟然是面板.........

楼主:
這台現在已回裝妥
感謝U大,等有閒再拿出來練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