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詢問激光頭判別好壞

楼主(2016-02-02):
請問各位大大,關於三太子祖傳秘方判斷激光頭好壞.如下列網址所示
http://bbs.pigoo.com/thread-54767-1-1.html
有點看不太懂,想問大大們量測2,3腳阻抗是用對地的阻抗嗎?
另外,因為圖片只有小小一張,看不清楚哪個2腳,3腳.可以麻煩大大看得懂的標示嗎?
除了SP和SL,INNER定位點怎樣判別好壞呢?
麻煩大大解惑了.謝謝.

相關帖子

网友A:
我覺得你因該是於三太子原帖詢問才對

你使用三太子的文及圖片,卻沒有徵得原著的同意
也沒有於你的文章中,強烈著名~借用三太子的圖文~若原著不同意則移帖進回收區不使用

~我個人認為你違反版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覺得你因該是於三太子原帖詢問才對

你使用三太子的文及圖片,卻沒有徵得原著的同意

站內的帖子過了30天後, 就不能回應了...

其實原PO只要去網路上找找 Laser LED datasheet,
就可以看到類似的電路圖, 就可以對比到 爆米花 的筆記..

1、2腳正常約24歐,LASER頭也會發出微弱紅光
2、3腳約7~8歐為接收頭
以上阻抗任一異常,皆會造成光盤持續轉動但是讀不到曲目
(原出處 : http://bbs.pigoo.com/thread-54767-1-1.html)

個人倒是認為, 開口問題題不是壞事, 但問問題前要先做點功課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站內的帖子過了30天後, 就不能回應了...

其實原PO只要去網路上找找 Laser LED datasheet,

其實問題我也想過就是~今天發問雷射頭方面問題,基本上因該是自己有機器遇到這方面的問題

但是呢?發問者常常會直接引用其他前人發過的圖文直接發帖詢問

卻不上傳自己的"實物"

如果只是詢問~問題~我認為因該如你的回文這樣詢問,這樣才是正確的詢問態度

或是直接於打屁聊天區發問,這樣才比較合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實問題我也想過就是~今天發問雷射頭方面問題,基本上因該是自己有機器遇到這方面的問題

但是呢?發問者 ...

文化是需要時間來建立的... 不心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覺得你因該是於三太子原帖詢問才對

你使用三太子的文及圖片,卻沒有徵得原著的同意

不好意思,沒注意到發文問題.
只是很想在原貼文發文,在無奈被鎖起無法回覆.
也想在其他三太子相關文章發文,幾乎被30天限制住.
圖片部分未經三太子允許,是我錯了,我願意向三太子道歉.
只是看不懂三太子那張圖片,所指示是指哪邊?發另張圖片,又怕誤導.這.......
我還是改圖,爭議就不會太大了.
ps:並非詢問者都會遇到問題,因為知識是累積出來了.
     現在沒遇到,不代表往後不會遇到.
最後,也感謝大大讓我看懂了.
原來是1,2腳24歐姆. 看成第一點2腳24歐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沒注意到發文問題.
只是很想在原貼文發文,在無奈被鎖起無法回覆.
也想在其他三太子相關文章發文 ...

^^
問了問題, 在過程中學到東西.. 經驗無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