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1303BX 雙電源電源供應器

楼主(2016-02-02):
這台是從Wish大那邊購入的。

我想,很多人都比較喜歡新的’功能較多的儀器。或許有些人對這種老舊外型就看不太上眼。
其實新的我也愛,但舊的也會愛。。。。
假如新的跟舊的我拿到手以後,所用的都只是基本功能的話,那我可能會徧向用舊的。
我的理由很簡單,就是舊的耐用又好修。而好修是我喜愛的特點,新的滿多都很不好修。。。。。

以下就看圖說故事了。

1.初步上電動作都有,只是都不正常(說不定電容全換上就正常了)。拆開以後長這樣。。。。。
其實我己經有一台電供了,這台是很久很久以前我剛加入PIGOO時第一個努力修好的東西。。。。。因為當時剛入門(其實連門在哪都不知道),對元件也不甚了解,修了一個星期。如果包含找零件,可能有一個月吧!
現在有經驗了,當然比較會修。。。。特別是這種傳統的儀器。。。這也就是為什麼我愛舊東西的緣故。因為這種的我才能修得好,修好了才有得用。
http://bbs.pigoo.com/thread-23592-1-1.html
這台比我的第一台電供要好多了,當時那台是動作不正常。。。。
之所以會決定買這台,主要是因為它有3V 5V 6V 9V 12V 24V定電壓輸出的切換。也比我的第一台電供要什麼電壓就轉來轉去方便些。

2.看起來好像DIY的東西哦! 看起來就一付很好修的樣子。。。
電容的品質也很爛。。。。。。這當然找機會全換掉。。。

3.大電容。雖然外觀好好的,但我看也差不多了。

4.這顆就很明顯的完蛋了。下面那張照片可以看到己經膨出來了。。。。

其他電容我都有,就這二顆大的沒有。。。。。

75V 4700MFD 直徑40mm,有人能支援嗎????

(這二顆找得到才會修,不然其他都修好,沒找到這二顆那不等同不用修了。。。。)

補充內容 (2016-2-3 12:30 PM):
第一張照片寫的[這台比我的第一台電供要好多了],可能被誤解了。
該改成[這台(的故障狀況)比我的第一台電供故障狀況要好多了]。

网友A:
感覺上您原本那台epe設計得比較好,所占空間較小四個表頭獨立比較好操作。

网友B:
我看你得找到舊音響裡的大電容,現在許多新的電容都沒有舊的那麼耐操,據說電容液經過調整之後,就沒有那麼old style了,以環保之名,行減壽之實.

現在連新的電容都會自爆,不知是出那招,同樣耐壓規格,不同廠牌,有一顆可能就是會爆掉,另一就不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覺上您原本那台epe設計得比較好,所占空間較小四個表頭獨立比較好操作。

我也覺得那台比較好。。。。。

不過A的電流表很少在看,其實也還好。
那台epe是主力,沒錯。這台修好了就支援主力。。。。
也就是吃重的讓這台來做,像充電瓶’用電動工具之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覺得那台比較好。。。。。

不過A的電流表很少在看,其實也還好。

epe那台可說是經典,很多廠牌外觀幾乎都一樣,不知道是抄襲還是oem,TOPWARD TPS-4000是網路上找到資料最多的廠牌,連說明書pdf檔都有,倒底是誰抄誰都搞不清楚了。

TPS-4000說明書

网友C:
這個電容很容易購買不是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看你得找到舊音響裡的大電容,現在許多新的電容都沒有舊的那麼耐操,據說電容液經過調整之後,就沒有那麼old ...

好像自從有無鉛開始就這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覺上您原本那台epe設計得比較好,所占空間較小四個表頭獨立比較好操作。

的確是電壓跟電流的表頭分開比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自從有無鉛開始就這樣了

這個跟塑膠製品類似,原來是要入土兩年內分解完畢,現在則是開封後在空氣中就開始崩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電容很容易購買不是嗎?

這電容是容易購買,但太貴就要考慮等有機會拿到便宜料件再修。

我修東西喜歡照原規格’原樣,除了品質可以提昇之外,儘量原樣修復為主。

畢竟還有一台可以頂著,這就不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電容很容易購買不是嗎?

我也有考慮把POWER上拆下來的220V 3300uf 的併聯起來用,把原規格寫在旁邊。。。

以前殺POWER拆下來的有一堆。

剛剛找了一下,直徑40mm就不太好找了。。。。

直徑35mm'25mm的都有看到。。。。如果這樣的話,連套頭都要再找。。。。還是以找到40mm為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自從有無鉛開始就這樣了

好像是 RoHS  ,

网友D:
75V 4700MFD
我也一台來源一樣也換掉75V 4700MFD兩顆都換音響拆下來的電容65V 4700MFD
故障情形是繼電器會有要吸不吸情況
電壓會跳動
橋整之後電壓不足
開關VR全用藥水清洗過
完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75V 4700MFD
我也一台來源一樣也換掉75V 4700MFD兩顆都換音響拆下來的電容65V 4700MFD
故障情形是繼電器會 ...

我也覺得差不多是這狀況。。。。

是用接點復活劑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覺得差不多是這狀況。。。。

是用接點復活劑嗎???

接點復活劑沒錯
一般就是洗一洗
多少有用
如果沒用那零件就要換掉

我以前習慣有問題零件我會換掉,但是現在都只是休閒,也就是可以用就好了,
現在手上工具還缺很多,真要修理還是要買,最主要是放大鏡跟烙鐵這都需要買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