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印電子鍋NP-HJ10液晶顯示故障

楼主(2016-02-02):
http://detail.chiebukuro.yahoo.c ... detail/q11127374716
跟這位日本網友狀況相同
插電時顯示全亂碼
不插電只有顯示正常時間
有按按鍵時有操作音,但還是全亂碼
隨便按個保溫,畫面有變化,但還是不可辨識的亂碼
按個保溫後,不久就嗶聲出現E88代號,但根本沒這代碼,
液晶已是不正常亂碼全顯示

請教各位大大可能哪裡出了問題?

网友A:
象印電子鍋裡面的電路板有水氣跑進去!!
導致顯示ic訊號錯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象印電子鍋裡面的電路板有水氣跑進去!!
導致顯示ic訊號錯亂......

感謝回覆~
我把裡面機版全拆開清了一遍
再把他組回去狀況未解除
請問接下來應該檢查哪?

沒插電時正常顯示

沒插電時正常顯示

插電時亂碼

插電時亂碼

按下煮飯鍵有正常顯示日文及倒數時間

按下煮飯鍵有正常顯示日文及倒數時間

按下煮飯鍵後5秒就停止跳錯

按下煮飯鍵後5秒就停止跳錯

煮飯鍵5秒錯誤跳開,打開裡面摸鍋底溫熱感

煮飯鍵5秒錯誤跳開,打開裡面摸鍋底溫熱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
我把裡面機版全拆開清了一遍
再把他組回去狀況未解除

先檢查內部直流供電回路是否正常.

网友:
NP系列的壓力電磁鍋,機械加電子系統不好搞

NP-H系列沒有聽過E88故障碼
還是先聽CIKO老師的指導先查主板DC電源,免得二次傷害

网友:
樓主這台是不是日規吃100V但是直插台灣的110V使用?
如果是,會不會是電壓過高導致?

网友C:
請說明一下....

1. 是自家電鍋
  若是自家電鍋,已經用(AC110V)一段時間才壞...
  請詳加描述問題始末...

2. 客戶維修或回收維修...
  若是客戶維修,一樣請詳加描述問題始末...
  若是回收維修,請多量測及元件外觀觀察(拍照)...

簡單的講,就是提供更多的資料(量測與拍照...)
才好讓大家可以提供更多更準確維修意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檢查內部直流供電回路是否正常.

補上圖片在麻煩各位大大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說明一下....

1. 是自家電鍋

是自家電鍋,已經用(AC110V)一段時間才壞...(亂碼+無法煮飯)

网友D:
引用 楼主:
補上圖片在麻煩各位大大指點

你補圖後~我發現你搞錯一個方向

所謂的水跑進去受潮指的圖中裡面這個LED電路板

网友B:
黃色電源基板為主電源電路,先檢查這片.

网友E:
在下淺見,不插電沒事,插電就有事,應該是100V電器使用110V所導致,
樓主要不要先量量家中插座電壓?
最近發現在下家中電壓比較高,都在120多一點說....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在下淺見,不插電沒事,插電就有事,應該是100V電器使用110V所導致,
樓主要不要先量量家中插座電壓?
最近發現 ...

一般家裡的市電每個地方多有差別,如果家中的市電在112以下,直插日本仔的儀器基本上不會有問題
若超過120以上,這就危險了

我公司server日系機~其power support 國際電壓標示100~127V AC,但是接台灣的市電雖可開機使用但是系統會出現電壓過載error message

所以短時間沒問題,長久就會有問題

网友F:
好像還沒有看到LCD液晶基板的正反面電路板照片喔? 可以Po上來瞧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補圖後~我發現你搞錯一個方向

所謂的水跑進去受潮指的圖中裡面這個LED電路板

這裡上次也有led拆機版清理過,只是這次沒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下淺見,不插電沒事,插電就有事,應該是100V電器使用110V所導致,
樓主要不要先量量家中插座電壓?
最近發現 ...

我後來有用100v的變壓器轉接,還是一樣情形,可能已傷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黃色電源基板為主電源電路,先檢查這片.

ok,我先查這片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家裡的市電每個地方多有差別,如果家中的市電在112以下,直插日本仔的儀器基本上不會有問題
若超過120 ...

所以短時間沒問題,長久就會有問題

有可能是這樣,我疏忽了電壓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還沒有看到LCD液晶基板的正反面電路板照片喔? 可以Po上來瞧瞧~~

下次補拍上來

网友:
個人淺見.要注意電源穩壓跟CPU振盪頻率...這兩方面要注意

楼主:
前陣子有事耽誤些日,現在補圖再來請教

CN101電源進來處,測電壓為112V,請問我接下來要測哪裡?
感謝各位指導

沒電插時

沒電插時

插電時亂碼

插電時亂碼

CN101電源進來處

CN101電源進來處

网友:
先補桿看看吧~
不行的話~
再實施冰火五重天大法~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9297&pid=722766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9542&pid=722164

网友G:
上面的三顆ic.是什麼型號.用放大鏡看看
問題比較可能是出在這版子 其他片是加熱保溫控制板
知道ic以後查查看資料,量測各路腳位比照資料因該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上面有一顆時間的電池.是用點悍的.拔除以後再插電試試看(不能拔的話就把電池座空悍.讓它不過電到基板就好了)(不知這種是否有記憶.電腦主機板的都有記憶.可以清除看看再插110v的電.看看還會不會亂碼)
我家裡也是用這種的在煮飯.當初買了快八千吧.我也很怕它掛點~(換電池送回去要收60~120).看過這篇發現這台確實不好玩呢~
至於電壓110~100v不用太在意~都可以用~

网友:
個人經驗提供一下…

  液晶顯示的那片電路版,不論正反面,最好把電路板徹底清潔一下~
有時殘存的錫油或是其他掉黏液體會產生微漏電現象。

楼主(2016-03-04):
我有把液晶電路板在放大鏡下,
用環保去漬油仔細清潔一番
並選擇性補銲了幾個點,
最後組裝回去狀況仍舊未解除

補上液晶電路的晶片圖
希望各位指點教導

网友:
我也認同 #6 IKURA大大的看法
經查象印官網 資料顯示

有關該PN-HJ 10型號確實沒有看到錯誤訊息 E88代號 但以該機使用 100V 50HZ 如果以台灣110V 60HZ環境下使用 是否安全無虞? 樓主雖已使用 110V 轉100V 但不一定保證可使用在高安培數下使用 ,故其錯誤訊息極有可能是 E06 狀態。

另樓主 #21 所示之亂碼圖 應為初接電源時 檢查液晶有無故障,缺字之類,"並非亂碼",只是檢查後,應立即回到功能選單畫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面的三顆ic.是什麼型號.用放大鏡看看
問題比較可能是出在這版子 其他片是加熱保溫控制板
知道ic以後查查 ...

我把電池座空悍.再組回去,插頭還沒完全插入插座,
就一把火光燒了保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電池座空悍.再組回去,插頭還沒完全插入插座,
就一把火光燒了保險

哇..這下慘了..保險絲燒成這樣可能處理時有短路到...或是弄錯腳
時間電池接點通常都是小電壓.獨立的迴路.我會先確定是電池專用的迴路再去拔.....大家的技術程度跟手法都不太一樣..我還是不要給意見好了..故障越來越嚴重實在是悲劇

网友:
我會檢查直流部分,之前有遇過穩壓壞掉,電源板最好還是固定在原本位置才不會電到,檢查顯示哪一塊的鋁色接頭,還是白色接頭,圖上看不出來,有一條應該是電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