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請問一下關於EF檔位

楼主(2016-02-03):
請問一下 有人有看過如圖EF檔位嗎?
這檔位做甚麼用呢?

网友:
GDM-398
無線式電場偵測,自己沒用過只能提供使用說明書

网友A:
EF可以測電場, 但電場和電磁波應該還是有點不同..

EF檔可以有個有趣的用法.. 可以拿來查電線是不是斷在內部...
樓主可以試著將AC電源線插在插頭上, 延著線用EF檔量, 就可以量到火線那條線的電場.
一條電線在插頭上換邊各插一次, 就可以量出線有沒有內斷...

PS : EF檔是不用探針量的, 電表接近測量物, 應該就會有反應.

楼主:
引用 网友A:
EF可以測電場, 但電場和電磁波應該還是有點不同..

EF檔可以有個有趣的用法.. 可以拿來查電線是不是斷在內 ...

大大 可以在白話一點嗎
ㄏ 我也很想實驗你說的東西 可是看不懂 小弟剛入門不久
你可以講明白一點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可以在白話一點嗎
ㄏ 我也很想實驗你說的東西 可是看不懂 小弟剛入門不久
你可以講明白一點嗎? ...

去看一下物理的電埸是什麼。這就是在偵測電埸(Electric Eield, E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BB%E5%A0%B4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 可以在白話一點嗎
ㄏ 我也很想實驗你說的東西 可是看不懂 小弟剛入門不久
你可以講明白一點嗎? ...

這是屬於非接觸式電源強度探測器(NCVT-Non Contact Voltage Tester),只要將此電表的感測部分(一般在電表前端)靠近帶電的插座或電源線,便會發出警報聲之類音響.功能類似驗電筆,只是他不用真的以金屬探棒接觸到帶電的電源線.類似產品請參考如下介紹:

楼主:
我了解了 感謝各位大師

网友:
以下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59505-1-1.html
不過此牌檔位是NCV 顯示是EF
可測周遭環境電壓DC與AC火線有無隔離(接地金屬完全封箱或殼與管路),最遠有效距離約3米(AC23KV無隔離)
驗電筆幾乎需近接尤其高壓需加長絕緣桿(為了生命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