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指針電表的功能及應用

楼主(2016-02-04):
1.指針電表一直無法被數字電表取代的原因主要有2點,第一點是其在歐姆檔具有更大的輸出電流級較高的輸出電壓,第2點則是指針的來回擺動現象,可讓人直接對測物的"健康情形",更有感覺.
2.但似乎許多人對各不同檔位的應用及特性,又存在不同程度的陌生感,希望經由底下圖表的說明,能令各位看官,在往後的操作及應用,能有更深層的體會.
3.歐姆各檔位的輸出電壓及滿刻度輸出電流測試如下:
3.1  R x 1檔,滿檔輸出電流=150mA(指針電表指示的2歐姆為數字電表內阻,故此檔實際電流約為3V/(20+2)歐姆)

3.2  R x 10檔,滿檔輸出電流=15mA

3.3  R x 100檔,滿檔輸出電流=1.5mA

3.4  R x 1k檔,滿檔輸出電流=150uA

3.5  R x 10k檔,滿檔輸出電流=60uA

4.1  R x 10k檔,輸出電壓=12V

4.2  R x 1k檔,輸出電壓=3V

4.3 R x 100檔,輸出電壓=3V

4.4  R x 10檔,輸出電壓=3V

4.5 R x 1檔,輸出電壓=3V

5.1 紅光LED測試(R x 10檔,輸出電壓=3V)

5.2 白光LED測試(R x 1檔,輸出電=3V)

6.1  NMOSFET的Rds測試(R x 1檔,Vgs=3V,Rds=10.1歐姆)

6.2  NMOSFET的Rds測試(R x 10k檔,Vgs=12V,Rds=1.8歐姆)

7.1 數字電表電流檔內阻測量(測試mA檔,shunt電阻值=2.0歐姆)

7.2 數字電表電流檔內阻測量(測試uA檔,shunt電阻值=138.9歐姆)

7.3 數字電表電流檔內阻測量(測試A檔shunt電阻值=0.8歐姆,)

8.1 DC10V檔內阻測量(標稱值R=10V*20k/V=200k歐姆)

8.2 DC1000V檔內阻測量(標稱值R=1000V*20k/V=20M歐姆)

9.1 外接9V電池檔內阻測量(電表內部負載電阻=329.8歐姆)

9.2 外接1.5V電池檔內阻測量(電表內部負載電阻=5.9歐姆)

10. 二極體檔位輸出電壓測量

11.1 AC50V檔位內阻測量(標稱值R=50V*9k/V=450歐姆)

11.2 AC1000V檔位內阻測量(標稱值R=1000V*9k/V=9M歐姆)

12.1 BT152-SCR觸發導通測量(R X 100檔,因觸發電流不足,SCR無法導通)

12.2 BT152-SCR觸發導通測量(R X 10檔,因觸發電流足夠,SCR得以導通)

13.1 PC817觸發導通測量(R X 100檔,因觸發電流不足,817無法導通)

13.2 PC817觸發導通測量(R X 10檔,因觸發電流稍足,817微導通)

13.3 PC817觸發導通測量(R X 1檔,因觸發電流滿足,817大大導通)

14  使用R X 10K檔,測試Zener逆偏導通特性(檔位輸出電壓=12V)

15 導線微電阻測量(利用RX1檔的150mA流至待測導線,測量導線兩端壓降,即可求出導線微電阻,R=6.8mV/150mA)

16.1  LM358順偏測試(Pin8/4電源腳)

16.2  LM358逆偏測試(Pin8/4電源腳)

17.1  74LS244逆偏測試(Pin14/7電源腳)

17.2  74LS244順偏測試(Pin14/7電源腳)

17.2  74LS244順偏測試(Pin14/7電源腳)

18.1  CD4093順偏測試(Pin14/7電源腳)

18.2  CD4093逆偏測試(Pin14/7電源腳)

討論:圖16.1-18.2的IC芯片測試,其在順偏時的導通量,你可將其視為靜態的耗電流(Vcc=3V時),而逆偏的測試,是因其在電源腳內部,安裝了一個逆向保護二極體,故觀察其Lv值約為0.6V.利用此法可簡易測試IC芯片好壞(比對各腳位與電源腳間的順逆偏阻抗值).

网友:
感謝老師精彩的圖文解說~

网友:
指針式萬用表的歐姆檔極性要特別注意
可以注意一下圖片1~10中數位電表與指針電表上所插的紅線黑線對應的孔位

网友:
用過一次指針式電表....就愛上他了...

楼主:
如何利用指針電表的歐姆檔,測量電解電容的電容量,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B%E5%AE%B9%E9%87%8F

网友:
感謝ciko老師仔細的教學,加分和收藏!

网友A:
想請問一下,如果用大電表(34401A) 量測 與 指針式電表 哪個會比較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請問一下,如果用大電表(34401A) 量測 與 指針式電表 哪個會比較好用?

您想比較的是哪些項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想比較的是哪些項目?

如果就歐姆檔位呢? 34410A 不是輸出會比較大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就歐姆檔位呢? 34410A 不是輸出會比較大嗎?

經實際測試,HP34401A在歐姆檔的最大輸出電流僅為1mA.

网友:
引用 楼主:
經實際測試,HP34401A在歐姆檔的最大輸出電流僅為1mA.

謝謝大大

网友:
目前用指針式電表,這篇要好好消化...

网友:
看了 ciko.ciko 介紹,相信痞友們又一窩蜂的去敗指針示的電錶了!

网友B:
一直都在用數位電表,指針式的都忘了怎麼用了。
想請教一下ciko大 8.1,8.2 與11.1,11.2的標稱值裡的20k和9k是怎麼來的?
還有"11.1 AC50V檔位內阻測量(標稱值R=50V*9k/V=450歐姆)"
圖裡的0.479MΩ 不是450kΩ 嗎?

謝謝CIKO.CIKO大的教學文,又有東西可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都在用數位電表,指針式的都忘了怎麼用了。
想請教一下ciko大 8.1,8.2 與11.1,11.2的標稱值裡的20k和 ...

請注意表頭左下角的廠商標示值,DCV檔為20k歐姆/V,ACV檔為9k歐姆/V,此為標稱值,實際值會因此內部的分壓電阻與表頭電路結合後,會產生部分誤差.
而此20k歐姆/V又稱為該電表的靈敏度,剛好是內部電流表的滿刻度數值,故可求出此電流表的原始滿刻度電流值=1V/20k歐姆=50uA,這正是電流檔位的最低滿刻度檔位所在,你找出位置了嗎?

网友C:
三太子看這幾十張圖片,怎麼每張相片都差不多
CIKO老師還能看圖說故事,真是功力深厚

故事的啟示: 準備兩支DER EE是不是就可以當老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太子看這幾十張圖片,怎麼每張相片都差不多
CIKO還能看圖說故事,真是功力深厚  ...

這其中一隻指針電表,正是由三太子熱情贈與,才能寫出讓大家有興趣的圖片故事,大家也要感謝三太子的加持.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其中一隻指針電表,正是由三太子熱情贈與,才能寫出讓大家有興趣的圖片故事,大家也要感謝三太子的加持. ...

嚇,難怪我一直找不到這支電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嚇,難怪我一直找不到這支電表

三太子你在贈送給我之前,你一直都把此電錶收藏在你的冰箱冷凍庫內,我也不知道這樣對電錶好嗎?不過至少現在他還很健康.

楼主:
這是在網路上找到的職訓局教材,內容還不錯,有興趣者,請入內參觀.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請注意表頭左下角的廠商標示值,DCV檔為20k歐姆/V,ACV檔為9k歐姆/V,此為標稱值,實際值會因此內部的分壓電 ...

松鼠胖已中槍,
想請問一下ciko老師,
這邊的20k及9k的電阻,在電表內所扮演的角色是?
是限流還是檢流?還是有其他的功能?
那麼,如果要改善指針表的精度和靈敏度,
是否應該從這幾顆電阻來下手,使用金封或是膠封的精密電阻有效嗎?
謝謝老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松鼠胖已中槍,
想請問一下ciko老師,
這邊的20k及9k的電阻,在電表內所扮演的角色是?

那些數值可等效該檔的輸入阻抗(乘以滿檔電壓後),想成分壓電阻即可.舉例DCV的檔位有0.1/0.5/2.5/10/50/250/1000V,則撥在0.1V檔的內阻為2K,0.5V檔為10k,其他檔位依序為50k,200k,1M,5M,20M,
所以此串串聯分壓電阻值依序為2k,8k,40k,150k,800k,........,電阻材質使用一般型即可,因指針電錶本身的誤差為3-5%.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松鼠胖已中槍,
想請問一下ciko老師,
這邊的20k及9k的電阻,在電表內所扮演的角色是?

請自行跑一下DCV檔的迴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請自行跑一下DCV檔的迴路.

報告老師,大胖有去找了電路圖來看了!
就是串聯分壓電阻的概念,大胖還在研究中,
謝謝老師!

网友:
引用 网友D:
報告老師,大胖有去找了電路圖來看了!
就是串聯分壓電阻的概念,大胖還在研究中,
謝謝老師! ...

一定要來野人獻曝一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25499-1-1.html

网友E:
请教
1、DER EE(得益)DE-960TR   这块指针表是张丝表头吧,电源为两节5号电池(两岸对干电池命名有很大区别,我是用的是西岸的称呼),有高压电池吗,是几伏的?

2、NMOSFET的Rds測試

那个洞洞板NMOSFET管的插座是成品还是DIY?

四个表笔测试夹都在板子的最下边,板子上没有测试桩吗?

NMOSFET的Rds測試,是用指针表的电阻挡给G、S提供偏置电压,用数字表电阻挡测试DS的直流电阻值?

这样测试不会烧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
1、DER EE(得益)DE-960TR   这块指针表是张丝表头吧,电源为两节5号电池(两岸对干电池命名有很大区别 ...

1.是使用兩節5號電池(UM3)加9V電池.
2.MOSFET管座是成品,他的3隻腳剛好引接到下方的測試樁腳.Rds導通時,並未有大電流流入數字電表.

网友E:
引用 楼主:
1.是使用兩節5號電池(UM3)加9V電池.
2.MOSFET管座是成品,他的3隻腳剛好引接到下方的測試樁腳.Rds導通時, ...

MOSFET管座是成品,他的3隻腳剛好引接到下方的測試樁腳

请上一张大图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MOSFET管座是成品,他的3隻腳剛好引接到下方的測試樁腳

NMOSFET的G-S級接指針電表的黑-紅棒,D-S級接數字電表的紅黑棒(無方向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NMOSFET的G-S級接指針電表的黑-紅棒,D-S級接數字電表的紅黑棒(無方向性)

MOSFET管座

不好意思,让你误会了。

我是想看看MOSFET管座的清晰照片,这个座子学名叫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ciko.ciko大糗了,您給的連結怎麼都是這種東西?

我的是這個圖.大大是你的有問題??(我已將ysc的附圖採遮蔽處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是這個圖.大大是你的有問題??(我已將ysc的附圖採遮蔽處理)

哈!我看到的跟ysc 看到的一樣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我看到的跟ysc 看到的一樣耶!

奇怪了,我重複開了幾次都是正常的.難道他會自動轉址,還是.....
我還是先把該網址遮蔽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哈!我看到的跟ysc 看到的一樣耶!

兩者的網址指向是不相同的,wish大最好檢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http://tw.taobao.com/search/search.htm?_ksTS=1454764657352_100&spm=a213z.1224559.20141209.1&search_t ...

這是正確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太子你在贈送給我之前,你一直都把此電錶收藏在你的冰箱冷凍庫內,我也不知道這樣對電錶好嗎?不過至少現 ...

960閒置多年~要不是移除電池封裝入凍
以岡山高溫高濕高鹽的環境,可能它就無法跟隨CIKO老師了
這台電表裡面電路的金屬不知有沒硫化(黑頭)、銅綠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960閒置多年~要不是移除電池封裝入凍
以岡山高溫高濕高鹽的環境,可能它就無法跟隨CIKO老師了
這台電表 ...

了解,還好它僅需輕微處理就很好用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兩者的網址指向是不相同的,wish大最好檢查一下....

它要怎麼轉就不是我能處理的了,我從我這邊測試這個連結的關鍵字是會變成亂碼,所以才帶出那個成人用品的商品,但是亞瑟王的連結就不會了,我剛剛把你31樓連結換成亞瑟王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它要怎麼轉就不是我能處理的了,我從我這邊測試這個連結的關鍵字是會變成亂碼,所以才帶出那個成人用品的 ...

感謝wish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極管測試座
http://tw.taobao.com/search/search.htm?_ksTS=1454764657352_100&spm=a213z.1224559.2014 ...

我次奥,连这个都墙,中邪了。

不过没什么大不了。我有梯子,能翻过去。

网友:
原來指針式電表還能量測電容,莫非上儀表學時睡的太兇。
真的感謝您,太實用了,

网友A:
如果在數位電表外加一個電流鏡,是不是就可以增加電流大小,跟指針電表一樣就較高的電流出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數位電表外加一個電流鏡,是不是就可以增加電流大小,跟指針電表一樣就較高的電流出輸呢? ...

直接在外面加個10.000V 1mA~100mA 可調電流源   數位電表取樣
差不多能夠測量七成常用元件

网友I:
ciko大辛苦了啦!说起指针表,现在我用得越来越少了——虽然手头有两块。数字表也有好几块,常用的也不过那两块。。。

楼主:
引用 网友I:
ciko大辛苦了啦!说起指针表,现在我用得越来越少了——虽然手头有两块。数字表也有好几块,常用的也不过那 ...

1.部分元件需較高偏壓才能測試是否正常,如MOSFET或IGBT的Vgs一般需>5V(或Zener),則可選用R*10k檔.
2..部分元件需較高偏流才能測試是否正常,如TRIAC或SCR的Vg一般需>10mA(或白光LED),則可選用R*10或R*1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