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LM-32V37 電源板FSP225-4F01 SMD電容零件求助!!!

楼主(2016-02-04):
電源板正面:

電源板反面:

L6598D 第一隻腳 C10 SMD電容破掉了,請問大大們知道這顆SMD電容的電容值嗎?!

网友:
L6598 第一腳CSS定義: Capacitor, Soft Start Timing
它決定軟啟動的周期也就賦予啟動時間,沒有它就不能工作
C10就比照C12大小塞一粒填補即可

楼主:
C12 SMD電容要怎麼知道多少電容值呢?! 隨便拿一顆顏色取代不知道會不會燒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C12 SMD電容要怎麼知道多少電容值呢?! 隨便拿一顆顏色取代不知道會不會燒掉…… ...

IC規格書上有參考電路,可比對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C12 SMD電容要怎麼知道多少電容值呢?! 隨便拿一顆顏色取代不知道會不會燒掉…… ...

1.只要你確定補的是"電容" ~ 就不會燒掉

2.如果你有測試電容的工具,就可以測容質,無工具狀態下通常是"同類型的廢機板"找大小一樣的替換

3.就算你知道"容質",一次最少要買100顆以上,沒有人會單賣這種零件

楼主:
這種SMD電容 電容錶應該就可以測量了吧!! 但是要怎麼知道它是 uf或是pf呢? SMD電容也有極性分別嗎?

网友:
有一個電路是用1.0u參考看看

网友:
SMD很小顆不好量,建議電容表可以裝自製夾具,比較好做事,SMD電容不分正負
夾珠寶那種塑膠聶子,尖端黏好兩條電線再連到電容表~就變成自製的好東西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