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TECO)--TL2297TV--有待機5V但不能開機

楼主(2016-02-04):
各位大大好

此機是位在基隆碧砂漁港~賣咖啡的hark大大~~寄送來給小弟學習的(揪甘心ㄟ)

銘牌

hark大大說故障情況是~有待機燈但無法開機

我拆開後~測量電源板上有5V的電壓

昨天路過我的故鄉~~順道前去第一次拜訪BEER大大

剛好BEER大大在家~~有聊到此機情況~~他說要測量

開關上面有無電壓~~回家後測量電源板上的N/F 無電壓 (持續按壓開機按鍵)

所以目前想到可能故障引起原因是在主機板上

想請教各位大大~下一步應該如何檢測呢? 謝謝

燈管部分我有測試過了~~會亮

我關燈拍照

网友A:
你好,請檢視A/D板上是否有5V,
如有5V檢視各組電壓是否正常
如無5V檢視保險絲以及是否有元件異常發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請檢視A/D板上是否有5V,
如有5V檢視各組電壓是否正常
如無5V檢視保險絲以及是否有元件異常發熱

感謝大大回覆

我有測A/D板上有5V  (文章忘記說明) 感謝提點

各組電壓是指  劃紅色 那3組5V電壓嗎?  我量測電源板跟A/D板均有5V電壓

5V檢視保險絲以及是否有元件異常發熱<<<這點我晚點在仔細查看  謝謝

网友B:
海邊 or 潮濕地區

首先要check all board是否氧化

尤其是海邊,因該先要把板子洗一洗,在測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海邊 or 潮濕地區

首先要check all board是否氧化

請問 Ultraman 兄

小弟我是用K-60噴接頭
沒有洗過板

所以想請問Ultraman 兄
洗板是要如何清洗
我是知道網拍
有賣維修佬洗板水

因為沒用過
想請問清洗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海邊 or 潮濕地區

首先要check all board是否氧化

感謝大大回覆

好的~~我拆下洗洗看 謝謝提點n_109|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 Ultraman 兄

小弟我是用K-60噴接頭

我自己只使用兩類:

1.省錢用"異丙醇"

2.花錢用環保不傷身體的英國益多潤(舊名),現在已改名為英國ELECTROLUBE"易力高" ~全面換新包裝  (有多種類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7310593623

上述噴至板上,用一般牙刷~ 刷乾淨即可

网友D:
這台我上個月有拿到,是無法開機(紅燈),建議先換電源板上散熱片旁四顆電容器,規格因該是1500UF/25V..
有5V待機電壓,而且又爆電容,問題很明顯~所以我就沒量其他地方了~反正再量也就是那樣而已(ON/OFF設計每家都不太一樣,大多數都是高電位啟動)
如果你問題也是待機紅燈有,那你就先換那四顆,有很大機率會好,我記得有五顆,四顆直立~一顆是躺的背光使用的我順手也換了
電容器壽命也差不多了,長時間使用下電解液會乾.有些沒爆只是外觀會看不出來有異樣.可以用示波器去看鏈波大小.沒有的話先直接換.反正那四顆沒幾毛錢
修好應該很高興吧,又多台電視可以看了(修好要通知一下喔~)哈
這台還算滿耐用的~用料也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台我上個月有拿到,是無法開機(紅燈),建議先換電源板上散熱片旁四顆電容器,規格因該是1500UF/25V..
有5V待 ...

感謝大大回覆

謝謝大大指導~~等大家過年完後~~~我再去找材料電容更換上

再試看看~~~若有完修定會上來回報~~謝謝n_116|  新年恭喜n_148|

网友E:
路過, 台中小賴大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路過, 台中小賴大加油

感謝大大的加油~~  還在等大家過年完^^

新年恭喜

楼主:
各位前輩大家好

小弟來進度報告~~昨夜裡~~把電源板上的電容更換完畢

主板跟電源板都 清洗過~~

今天裝機測試~~使用按鍵開關,無作用,無法開機

於是使用萬用遙控器開~~有亮綠燈(開心一下下)  馬上轉紅燈

我在想會不會是那邊的晶體搞鬼n_098|   這就不會抓了~~

謝謝 大家

网友F:
小弟獻醜一下,不知道有沒有量過這些

漏了一顆,中間好像還有一顆小顆,像1117的那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弟獻醜一下,不知道有沒有量過這些

感謝大大提點~~

那些沒有量呢~~  等級還沒到那邊~還不知道怎測量

大大提點到了~~ 可以慢慢提升等級了~~ 我研究研究如何測量好壞

謝謝n_116|   請問都拆下來量側對嗎?

网友G:
不用拆下...
(送電中)
量它的輸出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用拆下...
(送電中)
量它的輸出是否正常

好的  感謝前輩指導~~ 立馬測試看看n_109|

网友D:
電容器換了哪幾顆 是否全換過 這狀況主機板有收到電源 但仍無法起動 還是一樣跟電源版有很大關係 搖控器的電是吃五伏特所以可以用 但主機還需要其他的電壓 我認為檢查電源版為優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容器換了哪幾顆 是否全換過 這狀況主機板有收到電源 但仍無法起動 還是一樣跟電源版有很大關係 搖控器的 ...

大大你好~~

紅色圈起處是有更換電容的部分

謝謝提供查修方向~~  目前還是無進度~~待指點中^^

网友D:
搖控器可以啟動,由紅變綠燈.又變回來紅色,量一下電源版(nf/vcc/5v)這三點的變化
nf可能是背光的亮度調整或是主機板送回給電源版的訊號(不一定)
5v是給主機板待機使用的電源.開關機都會一直保持著,在收到nf(主機板送出的開啟訊號)因該會輸出另一路電壓(vcc)供應主機板運作(也許是12v)~
如果知道nf電壓是多少,就可以把電源版單獨測試,不需要接主機板,引接電源版本身的5v的電壓稍微改變一下(可能要加電阻),接入nf上,讓板子以為是主機板的電壓訊號.進而啟動vcc輸出,到時候只有電源版獨立運作,就可以知道是否是電源版的問題...如果電源版都正常(vcc.5v)都有輸出..那就是要往主機板方面查修了..就不太好玩了..可是NF到底做用是什麼就要自己研究一下了..我也不敢保證..我這樣越講你可能越模糊不知道要怎麼修..
由於這台前陣子我已經脫手賣掉了~也沒辦法知道數據了.只能用說個大概的方法.您可以試試看..(所以說遇到東西就是要量測記錄下來..不要偷懶)
另外還有一個接點是BL(背光開關)控制著背光亮不亮
若確認電源版是可以運作的,網拍有查到良品主機板大概450元左右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20445831331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大你好~~

紅色圈起處是有更換電容的部分

路過
上方那顆小電容如果是我會一起換調
另請問按鍵開關有沒有檢查?是否接觸不良或漏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搖控器可以啟動,由紅變綠燈.又變回來紅色,量一下電源版(nf/vcc/5v)這三點的變化
nf可能是背光的亮度調整或 ...

感謝大大 這麻詳細指導~~我會按照指導的步驟程序來 檢測看看

因為經驗知識還不夠~~所以不知道該怎麻做較詳細的檢測

我再實做看看~ 再上來回報情況~  謝謝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H:
路過
上方那顆小電容如果是我會一起換調
另請問按鍵開關有沒有檢查?是否接觸不良或漏電? ...

感謝大大路過

被發現 我小偷懶~~小電容沒換上n_081|

按鍵開關沒有做檢查(因為不知道怎麻檢測)

請問能指導一下 檢測程序步驟嗎?  用指針式電表 轉到x1嗎?

謝謝大大~~    原來按鍵開關還會有漏電的故障情況~ (又學習到了)

网友F:
未按開關兩邊應開路--->電阻無限大   檔位越大越好x200k
開關按下兩邊應導通--->電阻接近零   檔位越小越好x1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未按開關兩邊應開路--->電阻無限大   檔位越大越好x200k
開關按下兩邊應導通--->電阻接近零   檔位越小越好 ...

  感謝詳細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