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GIDAIRE 除濕機,插電無B聲不能開機

楼主(2016-02-04):
這台除濕機命運坎坷,過保就不能開機

去年這台曾經送來修,MCU 5V脫焊,補焊後補膠完修

使用了將近一年又不能開機,冷凝鰭片猶如新品

循環風扇正常,無咬軸

電源板VCC 21V轉 VDD12V、5V

MUC板銅箔雖然有氧化,線路導通正常,查MCU腳位有5V

按鍵正常

檢知板NTC 26℃ 7.3K歐正常、濕度檢知(白盒內)為電壓訊號,三太子不會判別好壞
猜想MUC壞了

有請先進指導:這台富及第還有醫嗎?

网友A:
濕度檢知器那是一個感應式的電容!!
去量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濕度檢知器那是一個感應式的電容!!
去量看看吧!

檢知若有誤應該是出警告,與MCU不能啟動的故障無關吧

楼主:
這台除濕機MCU的編號 DC4-51530000302 ,PIN6、PIN15有 5.0V工作電壓,但是沒B聲(板上其它零件測量皆正常)
請教埋控前輩~ 這代表MCU壞去 ,還是MCU缺少啟動信號?

网友:
這台跟我旁邊的機子(漏冷媒)好像……這兩天有空再來拆,看看裡面是不是也長成一樣?

网友B:
搞不好蜂鳴器壞掉

网友:
看線路會不會是LED燈壞了?~
導致電壓不對~無法啟動~

网友:
有碰過LED燈短路  系統不起動的案例  但是在一台大廈扇0.0

可能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不好蜂鳴器壞掉

4樓有說...............沒B聲(板上其它零件測量皆正常)

网友B:
引用 楼主:
4樓有說...............沒B聲(板上其它零件測量皆正常)

你還沒弄好ㄚ~~~爆米花我都吃一份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還沒弄好ㄚ~~~爆米花我都吃一份去了

淋杯在等上仙開釋
不然,就要等到夏天熱一點,看它會不會自癒

网友:
引用 楼主:
淋杯在等上仙開釋
不然,就要等到夏天熱一點,看它會不會自癒 ...

唉~~~~不能交件真麻煩說~

給她搬台冷氣回去除濕...

网友C:
死馬當活馬醫...

在黃紅綠LED旁的TEST端子"短路"看看....
看有沒有什麼反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死馬當活馬醫...

在黃紅綠LED旁的TEST端子"短路"看看....

TEST 短接 ,不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

TEST 為CPU PIN-10與GND,TEST兩腳有5V

高雄冷冷的清晨突來的大雨,接著馬上出大太陽,各地都出現嚴重反潮現象,室溫34度
除濕機插電有亮燈及出B聲,開機綠燈可運轉了

不到五分鐘,燈熄、風扇停,再插電,又無B聲了
全面補焊也是無效

网友C:
引用 楼主:
TEST 短接 ,不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

>>TEST 為CPU PIN-10與GND,TEST兩腳有5V

報告 三太子,
  雖然信眾偶是零晨三四點回覆,也是有認真參拜過(仔細看過),才給出建議...

MCU(單晶片) Pin10 雖然有5V,那是5V經提升電阻10K(R17)的而來
平常 Pin10是High(5V,高電位) 會做正常除濕機功能
生產時,為了快速簡單確認PCB板是否有正常焊接,LED會亮,...等等之類
特別做了一個TEST來做簡易測試(個人猜測,我們測試常做的事...)
所以才會叫 太子爺 給它(TEST)短路下去 看看 有沒有什麼指示(LED分別或全亮一次類的)....

不放心的話也可以接個1K以下(330,470,...)的電阻試試

註: Pin11是TEST1,也是5V經提升電阻10K(R18)的而來

网友D:
引用 楼主:
TEST 短接 ,不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犧牲

下雨後濕度大才會動的話,
會不會是濕度檢知(白盒內)壞了? 塑膠盒可以打開,
用擰乾的溼棉花貼著再試看看!
比較溼的棉花(或擰乾的溼布)直接貼在塑膠盒應該也可以!?
濕度檢知上有一層水溶性的物質, 讓電阻值會變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TEST 為CPU PIN-10與GND,TEST兩腳有5V

報告 三太子,

今早無B聲不能啟動,短接TEST也無效
猜想TEST為結露或低溫的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雨後濕度大才會動的話,
會不會是濕度檢知(白盒內)壞了? 塑膠盒可以打開,
用擰乾的溼棉花貼著再試看看! ...

濕度檢知阻抗無窮大,改換1M、100K、10K ,也是插電無待機B聲,不能啟動
猜想~濕度檢知,起碼也要MCU先能運作的前提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濕度檢知阻抗無窮大,改換1M、100K、10K ,也是插電無待機B聲,不能啟動
猜想~濕度檢知,起碼也要MCU先 ...

看不出所以然...
把 R13, C13 還有跨在MCU 上面那一顆電容換新的看看...

网友F:
報告:
有沒有可能問題在電源板。很多MCU是利用一上電的瞬間自啟動(power on reset cycle)~
感覺 MCU 沒壞,只是reset 不良,or 電源不穩。
可拆下主板,從電源供應器外接  5v/12v ,power led (green)那顆直拉到 MCU,MCU只要正常工作它就必須亮。目前這顆如果沒有亮,80%應該 MCU沒在工作。可用外部電源來先排除電源板的問題。

TEST 信號為2組 pull-up電阻連入 MCU,拉到地啟動測試,不過 MCU 需工作正常才行(green led 亮)~
另外,太子爺你那 mcu 插座那寫一個 4V是為何物?

网友:
我也來湊熱鬧....機板佈線都裸露了,看起來幾條都很靠近.會不會造成誤動作或是不動作呢?...
用飛線連接,把銅箔相靠近的地方截斷不要使用免除後患
小弟不才.也來吃爆米花!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不出所以然...
把 R13, C13 還有跨在MCU 上面那一顆電容換新的看看...

兩顆104pF陶瓷電容、R13 10K都很健康說
本以為可以抓到兇手,希望又落空去

VDD 5.0V ,Vpp 0.000VAC 電壓一直很穩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報告:
有沒有可能問題在電源板。很多MCU是利用一上電的瞬間自啟動(power on reset cycle)~
感覺 MCU 沒壞 ...

報告舅舅~
電源板的5.0V很穩定,電供外供5V也是一樣無B聲,不能開機

接頭第二腳位4V為一年前完修留下的標記~
它來自檢知板的晶片輸出4.0VDC/1.8VAC

网友D:
引用 楼主:
報告舅舅~
電源板的5.0V很穩定,電供外供5V也是一樣無B聲,不能開機

會不會是排線接觸的問題? 造成偵測訊號中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會不會是排線接觸的問題? 造成偵測訊號中斷!?

線排! 頭好壯壯說~

网友E:
引用 楼主:
線排! 頭好壯壯說~

看來是搞不出正規的方法了...

先把一堆板子(電源, 感測器, 控制板)丟進冰箱冷凍, 之後看低溫低濕的反應狀況;
不行就改換在旁煮開一壺開水, 用蒸氣醺陶一下那堆電路板, 再看高溫高濕的反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來是搞不出正規的方法了...

先把一堆板子(電源, 感測器, 控制板)丟進冰箱冷凍, 之後看低溫低濕的反應 ...

像這樣給它冰火五重天嗎

真的! 插電有B聲,隨時都可以開關機咧,15分鐘出冷凝水

順便驗證:
待機下,短接TEST兩腳,無作用
開機中,短接TEST兩腳,無作用
運作中,拔除檢知板,機器照常運作,只是會閃20%濕度紅燈

趕緊吹風機夯一夯,上膠

室溫25℃任一時刻插電,都會出B聲、LED燈全亮,熄滅進入待機

運作中151W,感謝諸方大神相助 ,完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像這樣給它冰火五重天嗎

透明指甲油作用為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像這樣給它冰火五重天嗎

不會吧! 這樣就完修

爆米花大是否有暗槓找出的真正問題點? 應該有零組件特性偏移了!
不然這種莫名其妙恢復健康的未來返修機率都嘛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會吧! 這樣就完修

爆米花大是否有暗槓找出的真正問題點? 應該有零組件特性偏移了!

說不定是IC裡面的chip 跟連結線脫焊了n_087|
記得那金線好像是用壓的壓在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透明指甲油作用為何?

MCU板像美眉一樣~ 愛漂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會吧! 這樣就完修

爆米花大是否有暗槓找出的真正問題點? 應該有零組件特性偏移了!

照著lazy偷懶工法冰火五重天完修,真的是太神奇了
希望這台能常返修,三太子才有好吃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