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針式三用電表db檔詢問

楼主(2016-02-05):
請問各位大大
指針式三用電表 ACV(db)檔 除了測量交流電壓外 db檔是用來測量甚麼東西的放大倍率呢?
有沒有電路可以讓小弟焊接練習 並用此檔做量測練習呢?
感謝各位高手

网友A:
請參考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tid=59529#lastpost
第20#的資料中第13頁介紹.
此處的0dB代表0dBm=0.775Vref,位於AC10V檔(量測範圍-10到+22dB),你會換算了嗎?

楼主:
ciko 大師
謝謝你的連結 我在算算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參考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529#lastpost
第20#的資料中第13頁介紹.
此處 ...

順便詢問一下 這一頁表頭的 AC 8k歐姆/V 是甚麼意思呢? 這能測量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順便詢問一下 這一頁表頭的 AC 8k歐姆/V 是甚麼意思呢? 這能測量嗎?

在此篇的1#中就有答案,我花了這麼多精神整理,你也要仔細看啊.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tid=59529#lastpos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此篇的1#中就有答案,我花了這麼多精神整理,你也要仔細看啊.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 ...

對不起啦 我剛剛只看你說的第20頁 上面的並沒有仔細看

网友:
幫忙補充一下,這個指針錶的 dB 刻度代表為 dBm at 600 Ohm,中文的說明是在 600 歐姆阻抗上的毫瓦分貝值,是功率值非電壓值,如轉換成常見的交流電壓值就是 0dBm = 0.775V,運算式 E= √0.001 × 600 = 0.775V ,所以如果是其他的阻抗 50 或 300 歐姆這個刻度就不適用。

以前常見的的類比訊號不是 600 歐姆就是 300 歐姆阻抗,都是平衡式傳輸模式,實例上 600 歐姆的系統用在音頻系統,300 歐姆為電話線電信系統。
家用音響系統不須長距離傳輸所以採用非平衡高阻抗(10~100 Kohm)連接,接頭形式為常見的 RCA 接頭。專業音響需要長距離傳輸與更低雜音的需求採用平衡 600 歐姆,接頭形式為 XLR 或稱 Cannon 頭。

實際上很少專業音響工程人員會拿指針電表去看這個分貝 dB 數值,都是拿 VU 錶來看來當成標準。
這個錶的 0dB 位置是 1.228Vrms at 600 ohm,相當於三用錶上的 dB 刻度再加 4 dB。

各種 dB 單位的說明可以看這篇。
http://www.sounderpro.com.tw/reviw/db.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此篇的1#中就有答案,我花了這麼多精神整理,你也要仔細看啊.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 ...

CIKO大師 請問一下
圖11.2就是那樣測量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CIKO大師 請問一下
圖11.2就是那樣測量了嗎???

答案參考該篇第22#.

网友B:
你這樣 東問一下 西問一下  一直沒法學到 主軸
現在就像我當初說的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9258&pid=717150
你現在提的問題  已經看出你開始在繞大圈圈
更慘的是  現在一群人像媽祖繞境  跟著你 團團轉

聽我勸一句  快去職訓局   有人整理經驗總結  先掌握要領
主軸骨架先搞清楚

接下來 皮肉毛髮 來這談談  大家說的 你比較能聽得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這樣 東問一下 西問一下  一直沒法學到 主軸
現在就像我當初說的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re ...

不好意思啦
小弟本行是layout 因為對電子有興趣才學的
所以我只是想自學
知道你們都陪著我這樣解答實在很辛苦
那我在自己鑽研一陣子好了
感謝喔